[問題求助] 請問BENQ、DV3250,48.B0180.001/F ,PIN14 → 5VS 無電0V

楼主(2012-11-06):
請問BENQ、型號:DV3250
電源板型號:48.B0180.001/F ,PIN14 → 5VS 無電0V
※請問大大如同時更換 U2 8支腳IC →  23843 及 U100 8支腳IC → 23842 是否可以完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FYR
2N7002K 有可能
http://www.vishay.com/product?docid=71333&query=

感謝 duncan 大大回覆,謝謝~謝謝~

楼主:
請問BENQ、型號:DV3250
電源板型號:48.B0180.001/F ,PIN14 → 5VS 無電0V
※請問大大如同時更換 U2 8支腳IC →  23843 及 U100 8支腳IC → 23842 是否可以完修呢?
查不到23843 及 23842 IC ? ?
~感謝回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BENQ、型號:DV3250
電源板型號:48.B0180.001/F ,PIN14 → 5VS 無電0V
※請問大大如同時更換 U2 8支 ...

找不到 28342 datasheet
但是有18342 系列可參考 應該是 834x IC
fa13842 application note.pdf (659.07 KB, 下載次數: 116)
http://www.fujielectric.com.cn/p ... s/ic/ac_dc_pwm.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 28342 datasheet
但是有18342 系列可參考 應該是 834x IC

再次感謝 duncan 大大回覆,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