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請問一下這個氦燈接頭用什麼接電線比較適合?(已完工)

楼主(2012-11-06):
如題~~因為這個焊錫吃不住想請問各位大大有沒有別的好方法讓他接起來??

------------------------------經由tfc77意見後,小弟完工後成品給大家分享-------------------------------------

网友A:
看起來可用細彈簧連線(這接點運作會有高熱,要有散熱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可用細彈簧連線(這接點運作會有高熱,要有散熱片)

tfc77大:您說用細彈簧套上去嗎??這樣會緊嗎?

网友:
使用鎳片點焊

网友A:
引用 楼主:
tfc77大:您說用細彈簧套上去嗎??這樣會緊嗎?

之前玩金屬高壓燈時,接腳要耐熱跟不可焊, 就用細鋼絲+彈簧綁住接腳,再用螺絲帽跟鋁散熱片

网友:
       還是用點銲機比較"妥當"....

       拍張圖給您參考!!!

网友:
塞進電線裏面,然後再用金屬片夾緊,再用熱縮套包著。

网友B:
如果有點焊機,大概就不會來問了!?
沒點焊機,只好用壓接端子,任何1種都可以,像6樓藍色電線就是用壓接的,
另一種Y型的端子也可以,只要將氦燈的接點,和電線一起穿進任何一種壓接端子的
管狀部份,再用鉗子壓緊就好啦,要壓之前,記得先將氦燈的接點表面用小刀刮乾淨,
以免表面的氧化層,造成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點焊機,大概就不會來問了!?
沒點焊機,只好用壓接端子,任何1種都可以,像6樓藍色電線就是用壓接的 ...

A-John大:我之前有用過你說的端子嚕~但感覺氦燈接點很脆的樣子有試壓一次.....斷了n_067|,如果我輕壓是可以緊但是我出點力旋轉.....被n_018|我轉動了,所以才想要是別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玩金屬高壓燈時,接腳要耐熱跟不可焊, 就用細鋼絲+彈簧綁住接腳,再用螺絲帽跟鋁散熱片 ...

tfc77大:聽你這樣說  果然對這方面很專~~我應該懂你再說什麼,我先用雄爸鎳片試試看~~

网友:
用圓形的端子押接電線.端子外再以圓型彈簧套入.應可以牢固.

网友B:
引用 楼主:
A-John大:我之前有用過你說的端子嚕~但感覺氦燈接點很脆的樣子有試壓一次.....斷了,如果我輕壓 ...

呵呵,會壓斷是難免的,畢竟施工時要很小心,燈泡這種東西確實是比較脆弱,會考驗施工技巧的,
當然,經過不斷的考驗,會進步的!!

如果不想再次嘗試用壓的,那就改成用套的吧,同樣用6樓那種壓接端子就行,電線直接用壓的,
然後該端子上下各有1個圓管的部份,任擇其一,將前方擴孔些、後方夾緊些,使氦燈的端子插進去後
能緊緊套住、又不必用太大的力氣... 還是要稍微靠技巧調整1下鬆緊度,不過會比直接和線壓在1起安全。
您參考看看吧^^

网友C:
用壓接的方式要有
金屬因高溫造成氧化接觸不良
的心理準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壓接的方式要有
金屬因高溫造成氧化接觸不良
的心理準備

雄爸:我有試過的確像你說的會不穩定~~雄爸怎好像萬事通n_0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會壓斷是難免的,畢竟施工時要很小心,燈泡這種東西確實是比較脆弱,會考驗施工技巧的,
當然,經 ...

A-John大:黑阿~~第一次接觸這種東西不曉得,所以.............~"~
後來我有想過你後面說的方法~~但是成品有限我先試tfc77大的方法~結果測試5小時都沒異常~感覺也很穩定就先用那樣了~~也很謝謝大大細心的講解以及叮嚀小細節n_0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玩金屬高壓燈時,接腳要耐熱跟不可焊, 就用細鋼絲+彈簧綁住接腳,再用螺絲帽跟鋁散熱片 ...

tfc77大:大大我還是用你的方法了~~測試5個小時沒異常發生~~也比較好施工說!!我把我施工的過程貼上去給大家分享~~  肛溫內!

网友D:
拉鉚釘加壓端子可,投影高壓燈均如此施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拉鉚釘加壓端子可,投影高壓燈均如此施工

hone_win大:鉚釘有聽過,但不知用法~方便有圖相關的圖可以PO一下嗎?沒有就沒關係~好奇想看看~

网友:
用打釘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