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放大鏡 USB數碼顯微鏡 不知怎麼選好亂

楼主(2012-11-06):
數位顯微鏡50X~500X、USB
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3173221981

400倍 數位顯微鏡 400倍 數位顯微鏡8顆LED
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7279572890

數位顯微鏡20X-200X
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3085770397

請問前輩那個好又好用

老花度數看不見小0件

最好沒屋頂能買到

网友:
sugnh大大:

如果只是要用來"看"小零件,不需要放大到100或200倍的話,可免購買!!
只需將您目前所用的webcam調整焦距為1cm,就能很近的將小零件顯示在螢幕上,就會放大到
整個螢幕(大概也超過200倍了)。

如果有淘汰不用的webcam,可用來專門當顯微鏡使用,免得視訊通訊時又要調整焦距,
有些webcam焦距無法調到1cm,必要時需稍微修改一下,可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webcam

其實,即使沒有閒置的webcam,買1個清晰的webcam來當顯微鏡使用,價格也會遠低於USB
電子顯微鏡!!

网友:
我的經驗:放大鏡除了倍數之外,還要注意「口徑」。光倍數高,口徑小沒啥用的。倒是口徑愈大愈好,看得範圍比較大,只是愈大愈貴。

网友:
只是看零件的話,用帶燈放大鏡可能會比較省錢一點
USB顯微鏡這個,如果是拿來看電路板
因為焦距的關係,大概只有最低倍數能用,一般就20X這個
再來就是這種的要搭配電腦使用,或者是很堅持,去買AV輸出的?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解答
小那就用webcam 好了

网友:
數位顯微鏡20X-200X
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3085770397

我是買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