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變壓器電壓過高

楼主(2012-11-06):
拿一個不用的廢棄的變壓器
想拿來改裝在吃9v電池上

但一量傳統變壓器標示9V
變成17V多

這接上去會不會有問題阿?

网友:
全橋整流加電容濾波
空載&滿載的電壓會有差異
加一顆7809穩壓最保險

网友:
用個負載上去看看壓降情形如何,

變壓器輸出通常都要裝穩壓電路上去,你可以先裝上整流模組,看看壓降情形,再做穩壓及負仔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