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roton AM-201擴大機 喇叭單體振膜脆化[已解決]

楼主(2012-11-06):
最近幫一位長輩搬家,就接受了一組N年前的電視音響套組,電視還要用選台的那種,不過它有附一對書架型喇叭,缺點就是聲音會破破的~~ 拆開一看  竟然有脆化的喇叭單體。我想可能是喇叭有受到陽光照射吧

請教各位先進,喇叭單體紙膜跟外邊鐵圈之間的膜脆化掉了有辦法處理嗎?

在高雄長明街音響店有在修理嗎?

NG1

NG1

NG2

NG2

這是正常的單體對照圖

OK

OK

网友A:
換新的比較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新的比較快吧~

當然換新的比較快,但國父孫中山對我的支援還不夠啊

网友:
單體的 懸邊是有在修的!!

查一下網路吧! 台中市是有在修的店家,其他就不太清楚了...

自己找維修店,比較不會被賺一手啦!

网友B:
喇叭懸邊可以自已 diy ,材料網拍就有,尺寸有教學

底佳:http://class.ruten.com.tw/user/index00.php?s=loudspeaker_part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懸邊可以自已 diy ,材料網拍就有,尺寸有教學

底佳:http://class.ruten.com.tw/user/index00.php?s= ...

長知識了,原來這就叫做"懸邊"。立刻買回來試試n_063|

网友:
@@!!糟糕,我也有2個泡棉懸邊的喇叭,看來是不耐用了。

网友:
一般新購喇叭時的低音單體最好買橡膠懸邊的比較耐用!

發泡高壓的懸邊都會有這種問題,不過也都可以撐好幾年啦......

那橡膠和發泡的差異,最主要在於效率!!

因為發泡懸邊的單體比較容易推的動,會讓人覺得它的效率比較好!!

小功率就能推得,棚爆滿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喇叭懸邊可以自已 diy ,材料網拍就有,尺寸有教學

底佳:http://class.ruten.com.tw/user/index00.php?s= ...

原來這個也可以修復啊!!!!.....

以前看到這樣.....就趕緊把磁鐵拆下來玩!!!!....

真是開眼界...長知識了!!!......謝謝版主的分享啦!!!!.......

网友:
如果喇叭品質普通,建議就直接買單體換了就好

楼主:
經過下單、等待、收貨、維修、等膠水乾~~~(就是等待)

終於把喇叭單體修好了  。本來以為只能買新的了,在這裡要特別感謝版主及europe-chang大,沒有你們,我的喇叭可能不會回來n_143|。

收到貨品是長這樣的

懸邊

懸邊

再來就是清潔單體上的原始膠水(乾燥風化後)

清潔前

清潔前

清潔後

清潔後

清潔後就可以在懸邊及紙盆上塗上膠水了

塗膠1

塗膠1

塗膠2

塗膠2

然後將兩者貼上黏合,之後重覆兩次黏合 懸邊<->支架 支架<->海綿 。黏合時間各等2小時

~~~~我是等一天以上~~~~

完成

完成1

完成1

完成2

完成2

後記:
如果懸邊太大有擋到螺絲孔要把它修掉,這樣在鎖緊螺絲的過程中會拉到懸邊造成懸邊變形。我是因為懶沒有處理,所以在鎖上的過程發生一些 慘劇~~~ 。以下情形是輕微的,嚴重的沒有拍

注意

注意

网友:
如螺絲孔有毛邊,拿烙鐵把它修一下呀!!

修完烙鐵頭要清乾淨,上錫喔!!!

网友:
恭喜  懸邊完成啦
慢慢享受 run in 過程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經過下單、等待、收貨、維修、等膠水乾~~~(就是等待)

終於把喇叭單體修好了  。本來以為只能買新的 ...

我認為 kinkwen 大是一個非常值得讚賞的模範!

誠懇地提出問題,然後在獲得協助後付諸行動,同時把整個成功的過程和大家分享,

小弟誠心地期盼您日後多發些實例,造褔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認為 kinkwen 大是一個非常值得讚賞的模範!

誠懇地提出問題,然後在獲得協助後付諸行動,同時 ...

麥安ㄋㄟ共 ~~~我會不好意思n_128|

只是想說被人幫助,至少要給人知道結果。說不定別人也有可能會遇到這種情形,所以把解決的方法留下,以後別人也有給依循。

网友(2012-12-13):
花小錢...又有成就感

网友:
上次(好幾年前)幫送JBL(應該是8吋的單體吧)送長明街某店換懸邊
好像是500吧(忘記是單顆還是兩顆的價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喇叭懸邊可以自已 diy ,材料網拍就有,尺寸有教學

底佳:http://class.ruten.com.tw/user/index00.php?s= ...

wooden大大真是見識寬廣,令人佩服,小弟又長知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