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示波器機板如何修理?

楼主(2012-11-06):
這台示波器原廠有公佈電路圖https://www.home.agilent.com/agi ... 902796.536880113.00
目前可開機,但開機後自檢回報Acquisition test failed說擷取失敗,機板上無任何電解電容,看到的全部是如1號的(鉭質)電容。我把所有如1號的大電容都+極量漣波,這顆大電容最不正常電壓從2v~4v一直跳動其它所有的大電容都很穩。但我焊上另一顆同樣的電容,發覺情形相同,推測電容理應沒壞。我量2號電阻上有15v劇列波動電壓,而後電阻下跟圖1同樣波形(我猜2者連在一起),請問:
1、圖1大電容有大漣波正常嗎?它是什麼功用的電容?(搞不好電路本來就如此設計)
2、請問應該怎麼修?

网友:
沒看到廠牌型號,電路圖要權限才能下載,是否先把這些資料PO上來呢??

鉭質電容與電解電容一樣,都要解焊下來測量,

[開機後自檢回報Acquisition test failed說擷取失敗]   手冊上應該會有故障查修的流程圖

先按照流程圖檢查看看,比較能確切找到有故障問題的區塊??

楼主:
E-MAIL它不會認證,任何資料有填就能馬上下載電路圖,有所有子系統的運作電路圖,但問題只有標主零件,小零件就沒標故要問高手此電容是否正常?
已換上另一顆電容,理論上不會2顆都是壞的。

网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41710&extra=

我把資料整理上來了!!

你這顆電容是哪個部份電路的電容???   只有一張圖 看不出來  有沒全機及各重點部分照片??

瞎子摸象,很難ㄝ???

楼主:
電容旁不是有好幾顆主ic,大概就知道位置

网友:
版上先進說過,因為不太好聽也就不打出來了!!

但是意思是,天助自助者,東西在您手上,要動手修的也是您!!

回帖的只能從您提供的資訊來給予協助??

若是要回帖者自己去翻找資料來回答您的問題,您覺得看帖或回帖的會這樣做嗎???

网友A:
把壞掉的零件換掉就好了
這是以前在電器行工作時
客人送修電視所說的話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壞掉的零件換掉就好了
這是以前在電器行工作時
客人送修電視所說的話語 ...

嗯!雄大說得好極了,學起來.......

网友:
我也是認為你應該將型號說明清楚@(是不是HP54600,100MHz??)
最好是將故障畫面一併po上來@@
另外是2個ch都不能使用,還是只有1個ch呢???

网友:
唉,我現在對這類文章有點 “淡定” 了。
以前還會好心的提醒一下 PO 出相關的重點,但現在或許是看多了,這類文章大多略過,我想這也是 LZ 的損失。
不是大家不想幫忙,實在是無從幫起,所以自己先幫自己一下吧 ^_^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壞掉的零件換掉就好了
這是以前在電器行工作時
客人送修電視所說的話語 ...

>把壞掉的零件換掉就好了

為了把這個壞掉的零件找出來, 可能得花上3~5年的時間去學習各種電子知識,然後得再花好長的時間學習如何修理電視機,等到要修理這個電視時,為了找出這個故障的零件時,也許花1,2小時還不一定能找出元凶 ...

最後找出凶手了,也許這個零件只值個幾元,幾10元,但是費用能這樣算嗎?

楼主:
這示波器我猜由一顆cpu畫所有選單,另一顆cpu單純畫波形,目前畫波形的功能完全消失。壞之前明明沒輸入訊號,但整個畫面訊號波動無任何規律可言都花掉了,此時自動量測功能也完全依靠錯誤資料在計算故推知畫波形cpu是沒壞只壞a/d,最後任何ch全無任何波形畫面靜止。
畫面花掉可能供電不穩,所以我由穩壓電容查起,由錯誤訊息我猜a/d subsystem或畫波形subsystem故障,請問有修過相同問題嗎?

网友:
在我那我都說~~
有好的問題才有好的答案...............
胡適先生說:要怎麼收穫先得怎麼栽...

网友:
謝謝無私奉告

网友:
多放其他張圖吧
其他塊模板也要量一下
也許故障點不在那
看到有測量點多去量一下    量了總會矇對的

网友:
善問者,如攻堅木,
先其易者,後其節目,
及其久也,相說以解;
不善問者反此。
善待問者,如撞鐘,
叩之以小者則小鳴,
叩之以大者則大鳴,
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
不善答問者反此。

痞酷網的大大們都是"善待問者"的前輩,有一顆協助他人解決困惑的仁心,就看我們如何提問 ?
提問的技巧,就像是你在叩鐘一樣,輕輕一敲,大大們的回音就小一些;
如果你扣鐘力道大一些(提供足夠的背景資料),則大大們一定知無不言,你的問題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