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問]請問windows xp 的圖示排列問題?

楼主(2012-11-06):
小弟遇到一台筆電 asus a42jk 裝windows xp,無論是圖示或是資料夾圖示都無法隨意排列,無論是否點選自動排列或是貼齊格線只要按個重新整理都會自己自動排列,怪哉~小弟自己的xp不會這樣...。請教各位前輩。

网友:
意思是桌面的圖示,只要點"重新整理"都會自己自動重新排列的意思嗎?

网友A:
>>要自行排列的方式
桌面->檢視->取消勾選->自動排列圖示

>>要電腦排
桌面->檢視->勾選->自動排列圖示

如果你的意思是全部作用失效了
請下載 iobit  Advanced SystemCare 6 Free 修復, 或是下載兔子
iobit Advanced SystemCare 6 Free: http://download.cnet.com/Advance ... j=dl&tag=butt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自行排列的方式
桌面->檢視->取消勾選->自動排列圖示

感恩^^我會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