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A8M 無電源

楼主(2012-11-06):
各位大大好:

小弟的朋友最近給小弟一台故障的 ASUS A8M 筆電,故障原因是無法開機且外接電源後電源燈沒有亮
小弟看了站內的一些大大的維修實例後很多都是電容或電源IC出了問題,本想拆開後要是運氣好的話或許可以看到是哪一個元件有明顯的燒毀痕跡,但拆開後找了又找還是沒有找到可疑的損毀元件,故想請問各位大大此 A8M 要是無電源的話有哪幾個部分的元件可能是故障的原因,望請各位大大能指導小弟一個方向參考,謝謝

PS:另請問一些問望請不吝教導,謝謝
1.圖片中的二顆 TPC8107 腳位1.2.3 8.7.6.5 量起來電壓皆是19.9V,4 電壓是9.4-9.6V,這2顆IC是正常的嗎?
2.A8M 的電源IC是哪一個?型號是多少?大概是在哪一個位子?

圖片1
圖片2

楼主:
等了好幾天都沒有大大有回覆,小弟真的希望有大大能夠撥冗告知,或是建議大略的方向,感謝

网友A:
TPC8107 是MOS 在前端做隔離動作的 4腳是G極 你量全部都有19V是正常,表示隔離IC已經知道你有外接電源了,查3V,5V吧!!
附上A8M的點位圖希望對你有幫助

203.37 KB, 下載次數: 178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C8107 是MOS 在前端做隔離動作的 4腳是G極 你量全部都有19V是正常,表示隔離IC已經知道你有外接電源了,查 ...

非常感謝itnken大大您的回覆,謝謝您的指導,趕快下載研究一下,再次的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C8107 是MOS 在前端做隔離動作的 4腳是G極 你量全部都有19V是正常,表示隔離IC已經知道你有外接電源了,查 ...

itnken您好:
感謝您的指導與建議,剛剛上網查了一下要如何運用您給的點位圖,好不容易找到了TSICT來查詢零件,目前正在嘗試找出您所建議的3V,5V是否有故障的元件,若是還有疑問望請itnken 大大能再指導一番,再次感謝您的幫忙...

ASUS+A8M: ASUS A8M.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C8107 是MOS 在前端做隔離動作的 4腳是G極 你量全部都有19V是正常,表示隔離IC已經知道你有外接電源了,查 ...

itnken 大大您好:

小弟能否再向您請教幾個問題:

1.請問這板子的電源IC是否為 MAX8725ETI呢?還是哪一個IC來做19V轉為5V.3V輸出

2.下午小弟依大大的建議的確量不到有5V-3V電壓,所以量了PU6801的位子,其中第1腳位的電壓為19V沒問題,但是第3腳位的電壓為19V輸入但經分壓後卻只有2V,請問MAX8725ETI有可能故障了嗎?還是其它的元件,謝謝

网友B:
查TPS51020 .....你的電路圖有缺頁

楼主:
感謝阿水大大的指導,晚一點再來試試看;這裡真是一個好站,各位大大都很熱心提供協助,對我這種初學者有極大的幫助,感恩

网友C:
引用 楼主:
itnken 大大您好:

小弟能否再向您請教幾個問題:

那個分壓沒有錯喲!套歐姆定律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個分壓沒有錯喲!套歐姆定律算一下。

真是不好意思,謝謝您的答案,我看錯了,太久沒有學習
檢修了,都已經還給老師,汗顏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TPS51020 .....你的電路圖有缺頁

阿水大大您好:

不好意思打擾您一下,小弟照著大大的指點後於是以 PTS51020 為準開始查起(圖1),在第10隻腳位(RUN 3VO)有3V,而第9隻腳位電卻一樣只有3V,而照電路圖上(圖2)PR6201 二端應為3V和5V,然後再繼續往上檢測 PD6203為3V(圖3),符合點位圖上的標示,故想請問依據大大您的經驗來研判是否是PR6201這顆電阻有問題的機率比較高呢?望請大大您告知,感謝不盡

(圖1)
(圖2)
(圖3)

网友D:
RUN_5VO不代表他是5伏電壓,您的force_off測得3V代表RUN_5VO(ENBL1)為HIGH,ENBL2的VSUS_ON有啟動,如果3V/5V沒有輸出就要查:51020有沒有動作,可由示波器看高低管瞬間驅動波型,判斷是51020本體有問題或3V/5V後級有異常造成保護不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RUN_5VO不代表他是5伏電壓,您的force_off測得3V代表RUN_5VO(ENBL1)為HIGH,ENBL2的VSUS_ON有啟動,如果3V/5V ...

abist大大您好:謝謝您的指導,可惜我沒有示波器,只好採用最笨最簡單的方式....直接換一顆51020試試看好了,萬一再不行的話只好放棄了,本想可以幸運的看到有哪一顆元件有明顯得損毀,結果踢到鐵板.....這已經超過小弟目前可以處理的能力,不過這一次也是一個很好的學習經驗,再次感謝各位大大的撥冗指導與協助,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RUN_5VO不代表他是5伏電壓,您的force_off測得3V代表RUN_5VO(ENBL1)為HIGH,ENBL2的VSUS_ON有啟動,如果3V/5V ...

abist大大您好:
很不好意思能否在麻煩您指點一下小弟,小弟依大大您的建議把51020更換後,原本完全沒任何電源燈號已變為有電源燈號,但電源燈和變壓器及其它指示燈卻一直在閃爍且變壓器燈號變暗,這應該還有其他的元件短路,故想再次請問大大我應該在往哪一個區塊來檢測,或哪幾個元件故障的機率比較高呢?謝謝

网友:
你換完可能變成跟我遇到一樣的問題了  19V 再從新確認是否有短路  我也是新手  我到現在還沒頭緒   這兩天也沒時間查  希望你能先查出問題  加油!!

网友:
如果懷疑有短路可以嘗試觸摸法,用手背輕碰主板零件,如果有被燙到就可以從該處查起,一般19v的短路會造成大電流形成保護,變壓器燈會一閃一滅或跳電,如果只是主板訊號燈閃爍可能還是從主板上電時序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