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電子] March車用電子鐘維修 (分享)

楼主(2012-11-07):
March電子鐘掛了,完全不亮。
所以將中控面板拆開來,把電子鐘拔出來。

如圖,為不亮的電子鐘。

如圖,為故障點。

維修過程:補焊紅框部分裂錫以及更換電解電容。(原為Tracon 22uF/35V改Rubycon 22uF/50V)

裝回車上後,沒問題了。收工。

网友:
恭喜,原來是錫裂造成故障,看來是老車上用的吧。

楼主:
對啊,車子已經一陣子電子鐘會忽亮忽暗,受不了就拆開來檢修啦。
主要也要針對老化的電解電容做更換,畢竟車子的高溫也是不容忽視。
電子鐘的位置剛好可以每天都曬到太陽。哈~

网友:
你還真勤勞要拆駕駛座的整個儀表板下來!恭喜你完修!

网友A:
我家老march時鐘也掛了,但中控台不知道怎們拆,版主大大可以分享拆中控台的照片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老march時鐘也掛了,但中控台不知道怎們拆,版主大大可以分享拆中控台的照片嗎? ...

這個部分沒有拍照。

拆解步驟如下:

1. 自排排檔桿下方有四顆螺絲(左、右側各兩顆)拆掉。
2. 螺絲拆掉後,即可拔除底下的塑膠座。
3. 開始拆中控面板,共四顆螺絲(電子鐘下方兩顆及中控面板下方兩顆)。
4. 螺絲拆掉後,就可以將中控面板扳開。
5. 電子鐘後方有四顆螺絲旋開就可以拆下電子鐘。

网友:
看它們的作工,還不錯吔!
這類電子鐘即使拆下來單獨使用也很帥吧!
^_^

网友:
拆解步驟有圖就更便利了

网友:
樓主的March儀板比較好拆嗎
佩服+恭喜完修
我家瑞獅儀表板冷氣燈壞了
想拆但最後我放棄了
因為整個儀表板好像是用雙面膠帶黏住的
不知是那家的膠帶盡然可以黏那麼緊

网友:
願意動手就是肯定!! 修好更是加分!! 願意分享且圖文並茂造福網友,實為痞酷網之模範!!

网友:
前一段時間也自己修理97老拖鞋的電子時鐘,同樣是錫裂問題

网友:
有時動個手修下,東西又回來了!
不是很爽嗎

网友:
曾修過TOYOTA的VIOS電子時鐘,焊點錫裂問題造成不亮拆下重焊一下就恢復正常了!

网友:
這也是VFD時鐘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老march時鐘也掛了,但中控台不知道怎們拆,版主大大可以分享拆中控台的照片嗎? ...

我的老MARCH連時鐘都沒有。

网友:
這類的電子鐘,除非是真空管漏氣,不然不太會壞...

一般都是電阻發熱,讓電路板因熱帳冷縮使得焊點裂錫!!

如有遇到這種狀況,拆下補焊即可,有些裂錫用肉眼還看不出來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