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眼的主機板

楼主(2012-11-07):
昨天收到一台要檢測的電腦,打開機殼,看到主機板,想說第一次看到暴電容怎麼暴那麼高,
結果仔細看,電容怎麼會飄浮,傻眼....原來電容也可以這樣換。

网友:
阿妹她師傅的電腦?

我要和天一樣高~~~~一樣高~~~

网友:
有的人是這麼換的...
直接把爆掉的電容暴力拔掉, 留下針腳...
再把新的電容直接焊到針腳上..

牛也有收到這麼修的板子...

网友:
以前我也這樣換過~
只因為插孔上的錫清不掉

网友:
看了下,原修者還好心的用 “膠” 來固定,或許也有些心虛吧 ^_^
不過說真的,拆這類電容,沒好的工具及方法,不是很好拆的。

网友:
這個客人都有修過記錄了,真那麼有需要再二修嗎?值得嗎?

网友A:
我有疊羅漢的二極體,今天又看到撐竿跳的電容~真是無奇不有。這陣子新鮮事越來越多了~

网友:
工具是不用太好,但是時機的掌握是個問題,像我就只用60w木柄烙鐵,以前時機沒掌握好可是會掉銅箔的(溫度一直增加,由於沒控制溫度的到最後通常溫度都很高,就容易破壞銅箔),換到現在幾乎都是成功,也不會吸不掉銲錫,除非那種洞超小,又焊太多次的,就需要輔助工具,像是針來幫忙穿洞,有好工具事半功倍,沒有的話,熟練度很重要,工具還是要看如何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疊羅漢的二極體,今天又看到撐竿跳的電容~真是無奇不有。這陣子新鮮事越來越多了~ ...

對於這種情況,我有時也不得為之的。
為什麼呢,以二極體、電阻或電容 .. 等這類兩端點的零件來說,有時找不到相同的規格,所以不得己會把原來的零件保留在上面,先求修好,待找到相同的零件再換掉。

网友:
比较偷懒的方法,但不合适。现在的DC-DC电路变换频率很高,电容引脚不宜过长。

网友:
這樣下次二修,
就知道哪些換過哪些沒換過
哪些留這等三修再換
這樣才可以修的長久賺得比較多.........

网友:
維修的希望你4.5.6.....修...讓他賺不完
然後說不是技術爛..是機子爛..

网友:
大概是維修工具的問題吧!
我還遇過電源供應,把電容用引線接出,上面還包裹電火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