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電表判斷電容質是否改變(好像一定要電容表)

楼主(2012-11-07):
小弟有一款康舒 AcBel Model : ATX-500CA-AB8FM 的電源,日前PC無法開機,將電源拆下後,單獨啟動電源,一切電壓正常,
但是 + 12V 負載一上,保護電路就啟動了,- 12 V 與 + 5V 都不會有此現象,於是拆開量測,IC WT7515,LM339 OK,
發現有顆電容膨脹,1000uf/10V 但是用電表量有充放電,因手邊無1000uf/10V的電容,暫時換上2200uf 試驗,情況不變,
open 該電容 電源無輸出,12V 輸出的相關電容有查過更新了,情況依舊,其他部分外觀看不出來有異常,但是電源有發出,滴滴的聲音,很小聲,約1秒一聲。現在我只能懷疑這電容質變了,請問各位先進還有要注意其他的部分嗎?
還是我檢修的方向不對?請各位先進指導小弟,謝謝。

网友:
滴滴的聲音應該是保護電路做動產生的.
負載是什麼?
只能跑線路,相關的零件都要檢測了.

楼主:
0.6A 風扇 or 5歐姆 10W水泥電阻,沒線路圖,我用電表追的。
滴滴的聲音是電源有輸出時發出來的,保護電路啟動後,就整個沒電了,所以聲音也沒了。

真慘,主機板也沒反應,換新電源後,主機板沒視屏,插上硬碟,硬碟指示燈恆亮,拔除記憶體有警告音。
完全不知CPU有沒有壞,還是主機板壞。 ASUS P5PE-VM ,要換 CPU+MB+DDR3 全換,又是一筆。

网友:
以上症狀好像是主機板的問題跟電源無關
交插測試看看

楼主:
是兩個都有問題,電源歸電源,MB歸MB,所以才在這請教先進電源問題,MB部分當然就等我下一步才來去MB版請教先進們。還是等有去買 1000uf/10v 回來才知道,這種真的很難下手,一旦負載上去,就都量不到了,我寧願它燒掉沒電源輸出還比較好下手。

网友:
大顆電容的話, 俺都同 ESR meter 在板上量, 50%信心度的話才拆下來量, 超過51%的可信度就直接換

楼主:
窮呀!沒工具,跑一趟買零件又怕換了沒用,真是頭大,放著又不甘心,真是......

网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2312575122
我也是用這種電容表
優儀高科技UYIGAO-UA6013L-電容表 開箱秀
http://bbs.pigoo.com/thread-38876-1-1.html

不會連這麼簡單、便宜的基本工具都花不下去吧??

楼主:
雖然我是本科出身的,但是後來專攻軟體,這些工具買了可能5年才用一次,CP質太低了,還不如乾脆將電容換新的比較省,記得修理已是15年前的事了,現在有撿起來玩,純粹就是不甘心啦,手上還有國際的數位相機遇到光線較強時,補償電路就一直跳(像是電容故障衝不滿就放電),送去國際牌原廠維修中心,看也沒看,就說CCD故障,報價 NT2900 保固半年,我乾脆去買入門機 NT2990 還 1400萬畫素(原本的 700萬畫素),這年頭維修的越來越少,動不動就買新的,因為維修費太貴,除非這東西價值非凡,才值得去修,不然就是一個不甘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