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V193W 怪LCD

楼主(2012-11-07):
Hi all,

今天修到一台Acer V193W (寬螢幕)~~ 看出產日期保固3年到今年8月,無奈只好自己修

原故障問題: 開機一陣子後會自動無畫面

心想~~~八成是電容問題

打開後~~檢查PI & AD板 均正常~~無明顯電容葛屁
於是乎就先全面補焊,搞定後裝回

開機測試~~~怪小! 出現Acer logo後就無畫面,且電源指示燈"無亮燈"

怪拉! 怎麼會這樣子 ??

於是再次打開檢測並上網查查~~~看到國外有幾篇文章~~也是寫電容問題

好吧! 全換吧! 換完後 ~~ 裸機接上電源~~恩很好,出現acer logo然後又出現沒有接訊號線的訊息方框
搞定裝回

全部裝回後~~接上訊號線~~並打開電源~~~

怪小! 一樣出現Acer logo後就無畫面,且電源指示燈"無亮燈"

於是我又拔掉訊號線~在開一次~~又正常出現acer logo然後又出現沒有接訊號線的訊息方框

他奶奶的! 這時才想到(有經驗的高手因該知道答案了)

****我竟然忘記"寬螢幕"很多不支援 1280x1024解析度***
將解析度改成1024x768即可正常顯示畫面~~~~~碼的!

================
後記:

我想造成我誤判~~~其電源指示燈~~只有一接上電源時會閃依下"橘燈"然後就不會亮了
這是主因~~~不知道是否這款Acer V193W 多是這樣~~電源指示燈是不會亮的???

這就需要各位高手回復了!

网友:
其實我都會用顯示器測試器測一下,OK了再接上電腦做燒機動作,如此一來可避免掉解析度的問題

网友:
依據我的經驗你這台螢幕燈管應該有問題,熱機試試看吧.客戶一定有問題才會送修.另外你說電源燈只亮一下就熄,這個問題倒是很奇怪,希望有人提供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