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RP3700數位印刷機送紙皮帶拆解

楼主(2012-11-07):
皮帶壞了所以拆開順便分享一下內構造
1.機器外觀
2.3.4.排線位置
5.卸下送紙模組後機器內部
6.送紙模組底部
7.送紙模組內部
8.送紙模組上面
9.4條皮帶
皮帶訂購中待貨
順便介紹一下這台數位機的功能
它可以連接Printerport
利用軟體列印選項然後製版印刷
但它不是印表機也不是影印機
謝謝觀賞

网友A:
這種傳動帶滿特殊的,應該是專用零件吧?不知在環河南路可不可以買得到。

以前剛退伍時,修過那種大型的卡、匣式高速拷貝機(比一個人高),一些傳動帶都到環河南路找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傳動帶滿特殊的,應該是專用零件吧?不知在環河南路可不可以買得到。

以前剛退伍時,修過那種大型的卡 ...

是蠻特殊的,類似腳踏車內胎材質。
原廠超貴
掏寶網有300元臺幣1組但加運費也差不多
不小心找到台灣有500元1組
我猜他們可能是跟對岸大量訂的。

网友B:
請教這應該是算出紙模組的皮帶,還是送紙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這應該是算出紙模組的皮帶,還是送紙的呢?

出紙模組的皮帶沒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