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易電感量測---- 野人獻曝經驗談

楼主(2012-11-07):
這是網路的 LC 表中的 電感量測部分,我因為之前買 LC 表的時候選擇了 "只有電容表",因為這樣的範圍比較大,也因為沒有電感的量測,每每遇到電感的時候就沒辦法了,除非 用眼睛看"色碼"!! 這個電容電感的量測電路網路上許多人都有製作過,有人用 PIC  有人用89C2051 我則是用 STC89C52RC 原因是因為 ISP 下載程式方便,在這製作的過程中一路跌跌撞撞,感謝 痞酷網的先進 指導 鼓勵...

  經驗談:
  1. 這個電路後來才知道 叫做 "富蘭克林震盪電路" 他利用前方的 L 和 C 的並聯諧振,把諧振的信號送給 STC89C52RC P3^4(T0) 計算頻率.
  2. 諧振電容 1000P 要很準確,防止溫度飄移,因為, 電感的容量是靠 "標準電容器 1000P" 與"未知"電感諧振而產生頻率,再利用這個頻率去推算出"電感"的感量來, L=1/(頻率平方* 2PI平方*電容量)
  3. 一開始發現 LCM1602 顯示的頻率,會因為電感的變化呈現 "非線性"的變化,後來經過 先進們的指導,使用示波器發現 震盪頻率是"線性的",只是 程式出了問題所造成(程式是實驗板附贈的),也才了解 12M的 STC89C52RC 是12T的 MCU 他的計頻最高是 Fosc/24 約 500khz, 還有精準的中断計時需要使用 模式2 -- 8位元自動重裝的方式,這個修改把 "非線性的變化"解決了!!!
4. 第一次用 STC89C52RC 來做高階計算 "諧振公式" ,因為"開根號"的問題需要解決! 還好用 C語言比較好解決. 另外,網路上有人把"頻率顯示出來"居然超過 65536, 也因為 先進們的教導,才把這個"疑惑"解決了!!
5. 電感一定要用 82uH嗎? 其實可以不需要!! 因為那只是一個基本共振的元件,網路上的程式 我沒有去了解!!(有的提供 程式碼我也看不懂),我只用 公式去推導,當然,網路上有人用許多技巧去把 OFFSET 去除,我的經驗&能力不足所以就"土法煉鋼"...
6. 網路上的LC表 又是用開關,又是用 磁簧繼電器來控制,會讓人不知所以然,其實他就是要切換 "電感" "電容"的動作, "外測電感"是要跟電感"串聯", 而"外測電容"是要跟電容"並聯". 當"電感"開路的時候就無法震盪,...
7. PIC 電路有外接 10K電阻,有的電路接 6.8K 到MCU的 T0(P3^4) 一接上就無法顯示...

8. 程式因為用 C 寫的 SPRINTF 這指令會造成增加 1~2K的容量,需要再瘦身!! 這樣對 LCM 1602 的程式顯示上會更順暢!!
  分享相關程式,有興趣請告知!!

再補充部分:
A. 此次使用的 石英震盪 11.0592 與一般的12M 有些微差異,正常 12M 經過除頻會得到 1uS的時間,但是我為了方便 STC下載所以都使用 RS232的傳輸用晶振頻率(上次買了 100個)所以時間中断上面設成
  TMOD |= 0x20;          //使用模式2,8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1=(256-230);              //針對 11.0592 给定初值,这里使用定时器最大值从0开始计数一直到256溢出自動重載
TL1=(256-230);
EA=1;            //总中断打开
ET1=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1=1;           //定时器开关打开

B. 電路圖上面 排組共9腳 pin 40 & pin 31 接在一起,請注意!!
C. 此一電路若是把 LM311 輸出斷開,外接頻率 就可以當做 0~500KHZ的玩具級計頻器(但是沒有絕對準!)
D. 相關的程式已經在 http://bbs.pigoo.com/thread-41653-1-1.html PO出,請參考!!

网友A:
哈,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於被你 “搞”出來了,帥哦!

网友:
DIY精神無價 讚!!!

网友B:
antlu大做電路的衝勁,實在令人佩服。(跟我的個性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於被你 “搞”出來了,帥哦!

cremaker大:
   "搞"是大陸用語!! 沒關係!! 老鄧說 黑貓白貓會抓老鼠就是好貓,不會抓老鼠,當個"弄臣(娛樂大家)"也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antlu大做電路的衝勁,實在令人佩服。(跟我的個性一樣)

單晶片微電腦大:
   沒有您的教導就沒有這篇的發出,再次感謝您!!

网友C:
想試試做看看>但是C程式語言不會>>>

网友:
那我感謝學校的老師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試試做看看>但是C程式語言不會>>>

可以提供 HEX檔!!

网友D:
厲害厲害.
終於出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厲害厲害.
終於出關了

xiaolaba 大:
   您的大作 ESR 表 我已經心儀很久了!! 想要用 8952作!! 但是 還不會 A/D 轉換的程式!!

网友E:
手邊很多這種電容,不知道是否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邊很多這種電容,不知道是否合用

看起來不錯,好物...

請問 是寫 750pf 嗎 ?

网友D:
引用 楼主:
xiaolaba 大:
   您的大作 ESR 表 我已經心儀很久了!! 想要用 8952作!! 但是 還不會 A/D 轉換的程式!! ...

喔...如果要做51板的就多努力
不過忘記了51有沒有A/D
A/D 用法 也是和TIMER一樣產不多
因為每家MCU的設計人才都是那幾家始祖出來的 (或者是參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邊很多這種電容,不知道是否合用

雄爸:
   太威了!!這個電容器應該可以,因為只要把"公式"改一下就可以了!! 頻率更穩定了!! 因為是 2%的!! 給我2個好嗎? 求求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喔...如果要做51板的就多努力
不過忘記了51有沒有A/D
A/D 用法 也是和TIMER一樣產不多

先把 4字7段顯示的版本搞定!! 這樣會更平民化!!

网友E:
引用 楼主:
雄爸:
   太威了!!這個電容器應該可以,因為只要把"公式"改一下就可以了!! 頻率更穩定了!! 因為是 2%的!!  ...

當初發現這個東西就知道是個好物
所以也就全部掃空了
手邊數量很多
找個時間過來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當初發現這個東西就知道是個好物
所以也就全部掃空了
手邊數量很多

感謝!! 下週過去!!

网友B:
antlu大,可不可以補一張LM311(7 pin)輸出的脈波示波器圖
電感你自選一個。

网友:
引用 网友B:
antlu大,可不可以補一張LM311(7 pin)輸出的脈波示波器圖
電感你自選一個。 ...

正常來說, 就是方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先把 4字7段顯示的版本搞定!! 這樣會更平民化!!

喔...
還要貧民化喔....
看來是要出產品囉.
恭喜恭喜

楼主:
平民化電感量測!! 先分享照片和程式 線路圖要慢一點!!

修改一下程式

/*-----------------------------------------------
   七段顯示 電感計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1602.h"
//#include"delay.h"
//sbit LED=P1^2;    //定义LED端口
bit OVERFLOWFLAG;
bit TIMERFLAG;
unsigned int LVint;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define DataPort P0//P0.0~P0.7 七段顯示的段顯示(共陰極)
#define DrivePort P1//驅動共陰極顯示器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共陰7段值0~9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共陽7段值0~9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WeiMa[8]={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共陰位碼1>>秒, 位碼2>>10秒,位碼3>>分, 位碼4>>10分,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WeiMa[8]={ 0x01,0x02,0x04,0x08, 0x01,0x02,0x04,0x08 };//{ 0x01,0x02,0x04,0x08, 0x10,0x20,0x40,0x80 };//共陽位碼1>>秒, 位碼2>>10秒,位碼3>>分, 位碼4>>10分,

unsigned char TempData[4]; //存??示值的全局?量,把段碼的資料存到要顯示的緩衝器上面,利用類似查表的對應方式,送出至顯示器. TempData[ ] 是放置要顯示的7段資料
void Display_Data_Operation(void);
void Display(char n,char Num);
/*------------------------------------------------
                    定时器0初始化子程序
                                        本程序用于计数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 0x04;          //使用模式1,16位计数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定时器1初始化子程序
                                        本程序用于定时
------------------------------------------------*/
void Init_Timer1(void)
{
TMOD |= 0x20;          //使用模式2,8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1=(256-230);              //给定初值,这里使用定时器最大值从0开始计数一直到256溢出自動重載
TL1=(256-230);
EA=1;            //总中断打开
ET1=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1=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定时器0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00;              //重新给定初值
TL0=00;

OVERFLOWFLAG=1;  //溢出标志

}
/*------------------------------------------------
                 定时器1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1_isr(void) interrupt 3
{
static unsigned int i;//自動載入模式
i++;
if(i==400)       //100ms 计数时间单位,得出100ms脉冲个数 x10就是1s中脉冲个数,即为频率 Hz
   {
   i=0;
   TR0=0;        //2个定时器关闭
   TR1=0;
   TIMERFLAG=1;  //标志位清零
   }
}

//#include "delay.h"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主程序
------------------------------------------------*/
main()
{
unsigned  long int a;
float LV,sq;
// char temp[16];      //定义字符显示缓冲数组
Init_Timer0();      //初始化定时器0
Init_Timer1();      //初始化定时器1
//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屏
// DelayMs(10);        //延时用于稳定,可以去掉
// LCD_Clear();        //清屏
while(1)
{

  if(TIMERFLAG)      //定时100ms到,做数据处理
    {
         a=TL0+TH0*256;//读取计数值
         a=a*25;     //扩大到实际值10
//     sprintf(temp,"FREQ:%08.0f Hz",(float)a);//445080hz
//     LCD_Write_String(0,1,temp);//显示到液晶第二行
         sq=(a/1000)*(a/1000);//這很重要,不能改成 (a*a/1000000)
         LV=(1000000/(sq*39.4*0.001))-77;//630
         LVint=LV;//change to 整數
         Display_Data_Operation();//把 電感值LV轉成顯示
//     sprintf(temp," L=:%06.3f uH ",(float)LV);
//     LCD_Write_String(0,0,temp);//显示到液晶第二行

         TR0=1;                     //2个定时器打开
         TR1=1;
         TH0=0;                     //保证计数器初值为0
         TL0=0;
         TIMERFLAG=0;               //打开计时计数标志
         Display(0,4);
        }
  }
}

//--------------------------------------------------------------------------------------------
void Display_Data_Operation(void)//以時間分秒為共同語言, 數字轉換成7段顯示
{
TempData[3]=dofly_DuanMa[LVint/1000];
if(LVint<1000)
   TempData[3]=0;
TempData[2]=dofly_DuanMa[LVint%1000/100];//
if(LVint<100)
  TempData[2]=0;
TempData[1]=dofly_DuanMa[LVint%100/10];//
TempData[0]=dofly_DuanMa[LVint%10];//
Display(0,4);
}
//--------------------------------------------------------------------------------------------
void Display(char n,char Num)// 把七段顯示出去,假如Startflag==1 則輸出RELAY,已經不管controlBit了 0516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n=0;
          for(i=0;i<Num;i++)
           {
           DataPort= TempData; //
       DrivePort= dofly_WeiMa[i+j];
                 DelayMs(20); //0513 update
       DataPort=0;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喔...
還要貧民化喔....
看來是要出產品囉.

xiaolaba 大:
  愛說笑!! 是"平民化" 不是"貧民化"  共陰4位數 !! 假如有人要5位數把程式改一下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平民化電感量測!! 先分享照片和程式 線路圖要慢一點!!

oh...

如果先把這段, 在紙上簡化到最簡, 然後才寫程序, 執行碼和速度都應該很有進步的空間
除非你用的C COMPILER 很優化

         a=TL0+TH0*256;//读取计数值
         a=a*25;     //扩大到实际值10
//     sprintf(temp,"FREQ:%08.0f Hz",(float)a);//445080hz
//     LCD_Write_String(0,1,temp);//显示到液晶第二行
         sq=(a/1000)*(a/1000);//這很重要,不能改成 (a*a/1000000)
         LV=(1000000/(sq*39.4*0.001))-77;//630

例如,
a = T0 (16 bit)
a = a * 25
sq = (a/1000)^2, (因為 a x a > 32bit, COMPILER 可能已經 OVERFLOW)

實際的計算就是
sq = (T0 x 25 / 1000) ^2

所以

sq = (T0/40) ^2.....

計算機和COMPILER 的負擔都變小了, 效率和ROM SIZE 自然比較好

不清楚 LV 和 0,001 的那堆常數的詳細關係, 但是還是可以繼續用這個方法優化, 參考看看

网友:
把7段顯示器延時掃描的時間<變短>,應該也會加速顯示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oh...

如果先把這段, 在紙上簡化到最簡, 然後才寫程序, 執行碼和速度都應該很有進步的空間

xiaolaba大:
   感謝指導!! 這是我第一次把 公式化成C語言,當初真的完全不知道應該如何寫!!
  把程式PO出來大家可以看到需多問題!! 這樣我也可以從回饋中學到 因為不知道 平方的寫法,所以,就乘上自己了 "^2" 真好 !! 還有 a=T0(16bit) 也是第一次看(學)到!!  a*25 其實是要 a*25.6 為何有這個鼕鼕,我也不明瞭,我是因為用計算機推算的結果差了 25.6 ..
  0.001 是電容 1000p =0.001uF 還好我是用C寫,組合語言我會永遠寫不出來的!! 那些一大堆的 +-*/ 都是因為諧振公式 導出電感值!! 39.4 是(2Pi )^2 , -77 是電感 82uH 的值...
   這次下來或許高手會"笑掉大牙"但是我收穫最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xiaolaba大:
   感謝指導!! 這是我第一次把 公式化成C語言,當初真的完全不知道應該如何寫!!
  把程式PO ...

HUMM。。。。
指導就不敢當,大家一起學習學習吧, 俺也曾經碰到過這個問題. 因為沒有詳細看你的源碼,不過如果出現 25.6 的常數, 可能本來就沒有想要優化計算

你可以看看這個方向,

8bit 或 16 bit counter 收到的脈衝 和 頻率的關係, 假定頻率的變化微小, 則,

frequency (F)  =  pulse count (P) / gate time (T)
例如, T = 1 sec, P = 1000, F = 1000 Hz
例如, T = 1/2 sec, P = 1000, F = 2000 Hz

所以
F = P / T

gate time (T) 就是接收震盪訊號的一個時間片段, 可以隨意, 也可以刻意指定某個數, 例如 0.1 sec, 或者 0.125  sec .....

如果 T <= 1 second, 且為 2 的負整倍數, 2^0, 2^-1, 2^-2, 2^-4.....則,
T = 1, 0.5, 0.25, 0.125... 或
T = 1, 1/2, 1/4, 1/8....

所以 F = P / T = P x (1/T) = P x 1, Px2, Px4, Px8 .....

再用 無符號 右移, 實際就是... x1, x2, x4, x8 .....
F = P << (1/T) = P<<0, P<<1, P<<2  .....

這個運算速度要比除法快很多

但是另外一個問題來了....

如果 T0 是 8 bit, 乘法後 就是 16 BIT
如果 T0 是 16 bit, 乘法後 就是 32 BIT

這個問題就是設計 gate time (T) 的關鍵, 你可以慢慢研究了, 當你寫越多, 就越發現更多解決方法, 不過, 記得寫碼要務必讓自己一年後還能看得懂為要.

另外, C 的貧方和開方, 好像是 pow , sqrt 你看看你的 math.h 有沒有支援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HUMM。。。。
指導就不敢當,大家一起學習學習吧, 俺也曾經碰到過這個問題. 因為沒有詳細看你的源碼 ...

xiaolaba大:
    感謝!!   不怕被挑毛病,就有機會學到東西. 學C 語言 我應該只有看過幾堂大陸的 C語言教學課程,以及翻過幾本書罷了!! 算是不用功的學生!! 因為 沒有壓力!! 又急於把東西做出來!!(後面排隊的玩具還很多!!) 所以就 走一步算一步!!  當初 在"日語"和"C 語" 之間選擇,最後選擇 C語言,...
   pow 沒聽過 sqrt也是這次從書本裡面找到的...

楼主:
LCM & 7段顯示都可以用!!
把回收場的 儀表面板拆下來(一半顯示) 共陰極,接上轉接板, 就可以了!! 缺點是 亮度不足!! 可能是掃描時間不夠,我沒有加電阻,直接P0給七段.P1給四位數共陰...

若使用 LCM1602 需要重新下載程式,換上 1602的模組就OK了!!
後續慢慢改程式!!

网友F:
引用 楼主:
LCM & 7段顯示都可以用!!
把回收場的 儀表面板拆下來(一半顯示) 共陰極,接上轉接板, 就可以了!! 缺點是  ...

應該不是亮度不足   而是LED亮不亮都是紅色 而產生反差過小問題
一般傳統標準解法 是加一塊稍為暗而同色系透光膠片 當濾光片
DIY 有時手邊不會剛好就有 很久以前我都是剪傳統相機底片剩餘空白部分來用
有時拿超商附的淡白霧面塑膠袋剪來用 好幾年前台灣的超商改成要買的塑膠袋變太厚透光不良
逼急了偷剪女友的玻璃絲襪套上橡皮筋來用  有一陣子背負[變態]惡名
可是效(笑)果真的很好 成就感之餘 同時小小滴滿足犯罪慾望
黑/黃/青/藍/粉紅色 異色形成高反差 提高了很好的辨識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應該不是亮度不足   而是LED亮不亮都是紅色 而產生反差過小問題
一般傳統標準解法 是加一塊稍為暗而同色 ...

SIMON1016大:
"小小滴滿足犯罪慾望" 可以學著做吧!!(已經公諸於世!)(應該沒有智慧產權吧!!) 為了省4個電晶體,用異色形成反差,省錢又省事!! 感謝囉!!

网友G:
去小書店買深咖啡色玻璃紙,或類似的暗色系紙來用,可以拿電表和LED去套上去試就知道效果了.

要不然去壓克力店買上面那些色系的壓克力板,用同樣方法試,可能得自己買一支鑽石刀回家來切割.

网友F:
一般寫在 main() 裡的程式 多是在敘述整個主體框架運作
檢視時猶如在看最上層的系統方塊圖般的流暢
LV值的演算取得 雖然是很核心 但放在main() 裡面反而有層次節奏不明的感覺
換CPU/晶振頻率時 會吃虧得要去改main() 裡面

拾人牙慧 我續著xiaolaba 大的話...
同時LV值的演算 因為有事前紙上演算簡化後  真正寫出的程式碼已經簡化幾近於天書
把LV值的演算取得 獨立出來成一子式
LV值的演算子式 開頭再註解  原諧振公式 和 演算簡化過程 以及 傳入傳出變數
有交代來龍去脈 這樣一年後就不會成為無字天書

譬如說 一年後才有 雄大那個電容750PF 因為數值不同於原設計1000PF 需要重新演算簡化
       沒有那些註解 以及層次分明易懂的結構  會很頭痛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去小書店買深咖啡色玻璃紙,或類似的暗色系紙來用,可以拿電表和LED去套上去試就知道效果了.

要不然去壓克 ...

壓克力買1~2mm薄的 畫線後烤軟(我有時浸開水) 就可以用剪刀沿著畫線處理

壓克力膠片類是最好的解法啦

只是我不太喜歡反光  有些工業數位表頭  會以咬花處理抑制反光  對現場人員幫助很大

照片:工業數位表頭  表面咬花處理抑制反光 紅色部分不是壓克力 而是以印刷方式達成

哪天我試看看只貼經過咬花處理的半透明膠片
----------------------------------------------------------

阿antlu大
     很 不好意思  我離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壓克力買1~2mm薄的 畫線後烤軟(我有時浸開水) 就可以用剪刀沿著畫線處理

壓克力膠片類是最好 ...

>壓克力買1~2mm薄的 畫線後烤軟(我有時浸開水) 就可以用剪刀沿著畫線處理

烤軟會不會烤焦,變形,變成柯博文? ......

浸開水會有軟化作用嗎?

以前曾在工業控制的公司做R&D,LED的壓克力都是老闆負責,一次要訂許多的小片,現在我們自己要用只能另想辦法.

買薄的壓克力板是比較可行的方式,再配合鑽石刀.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去小書店買深咖啡色玻璃紙,或類似的暗色系紙來用,可以拿電表和LED去套上去試就知道效果了.

要不然去壓克 ...

scottwang 大:
  我在光南有買到割壓克力的美工刀,很好用!! 以前用鋸片自己磨比較辛苦!! 以後就交給 裕洲大就OK了!他可是專家連"X禁品"都可以弄得到!!...(啊!不小心把心理的話都講出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寫在 main() 裡的程式 多是在敘述整個主體框架運作
檢視時猶如在看最上層的系統方塊圖般的流暢
LV值的 ...

SIMON1016大:
   感謝指導!!
   這就是 高手 與 菜鳥,專業 與 玩票的差別!! 以前都是修硬體(修到最後變"管人") 對於程式的 "眉眉角角"真的都沒有經驗,這次賺最多的就是我!! 剛剛慶祝岳父80大壽就急著趕回來做 89C2051的電感表,原本想說只要把IO設定改一改就可以,沒想到 三個問題 1.少了兩段 a b (經過加了 提升電阻後就好了) 2.因為等待 LM311 和雄爸的 750P電容所以先用頻率計加頻率進去,發現電感顯示與我原先的 STC89C52RC 的顯示值不一樣,還無法變零(頻率越高電感量越小)最低限到40. 3.閃爍現象!! 原因還不明白!!

  你的壓克力板用熱水軟化用剪刀剪,這創意真是"天才"啊!!  咬花 我這輩子第一次聽到!! 我都是用"砂紙"磨!!
   C 語言真的非常廣又深,沒上過課還有"性向"的天生不足,只能慢慢來自得其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寫在 main() 裡的程式 多是在敘述整個主體框架運作
檢視時猶如在看最上層的系統方塊圖般的流暢
LV值的 ...

高手來了....
高手來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LCM & 7段顯示都可以用!!
把回收場的 儀表面板拆下來(一半顯示) 共陰極,接上轉接板, 就可以了!! 缺點是  ...

哈....
這個好, 貧民板..俺有時間還是會抄襲你這個, 因為原來做用AT89C2051, 抄人家的源碼, 但是改不成, 自己有沒有時間慢慢重寫, 所以只用了他給的很陽春的第一個版本, 有點 BUG, 不過將就用,  Lx 太大或太小都不准

想請教你, 用哪家的COMPILER, 編譯後的ROM SIZE多大呢

還有, 要不要考慮把源碼寄存在 git hub, 可以方便你自己更新, 也方便想抄襲的人, 例如俺, 存取你的嘔心瀝血大作, 更好的保存版本控制和記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
這個好, 貧民板..俺有時間還是會抄襲你這個, 因為原來做用AT89C2051, 抄人家的源碼, 但是改不成,  ...

xiaolaba大:
   是這一家的 uVision2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這是買機票送"飛機"送的!!
   data=26.2 xdata=0  const=14 code 1775 我看不懂!!
   您願意用的當參考,那是我畢生的榮幸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xiaolaba大:
   是這一家的 uVision2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這是買機票送"飛機"送的!!

code 1775  = 1775 / 1024 = 1.73K ROM

請問你有沒有試過燒到 AT89C2051, 可用嗎. 因為記得 2051 號好像只有1.5K FLASH R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code 1775  = 1775 / 1024 = 1.73K ROM

請問你有沒有試過燒到 AT89C2051, 可用嗎. 因為記得 2051 號好像 ...

xiaolaba大:
    哈哈哈!! 有燒進去而且可以動作!!(但是 動作不良!!)  閃爍 無法歸零 ...幫我看看如何!!
/*-----------------------------------------------
   7段顯示共陰 電感計 89C2051用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bit OVERFLOWFLAG;
bit TIMERFLAG;
unsigned int LVint;
#define DataPort P1//P0.0~P0.7 七段顯示的段顯示(共陰極)
#define DrivePort P3//驅動共陰極顯示器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共陰7段值0~9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共陽7段值0~9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WeiMa[4]={ 0xfe,0xfd,0xfb,0xf7};//共陰位碼1>>秒, 位碼2>>10秒,位碼3>>分, 位碼4>>10分,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WeiMa[8]={ 0x01,0x02,0x04,0x08, 0x01,0x02,0x04,0x08 };//{ 0x01,0x02,0x04,0x08, 0x10,0x20,0x40,0x80 };//共陽位碼1>>秒, 位碼2>>10秒,位碼3>>分, 位碼4>>10分,

unsigned char TempData[4]; //存??示值的全局?量,把段碼的資料存到要顯示的緩衝器上面,利用類似查表的對應方式,送出至顯示器. TempData[ ] 是放置要顯示的7段資料
void Display_Data_Operation(void);
void Display(char n,char Num);
/*------------------------------------------------
                    定时器0初始化子程序
                                        本程序用于计数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 0x04;          //使用模式1,16位计数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定时器1初始化子程序
                                        本程序用于定时
------------------------------------------------*/
void Init_Timer1(void)
{
TMOD |= 0x20;          //使用模式2,8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1=(256-230);              //给定初值,这里使用定时器最大值从0开始计数一直到256溢出自動重載
TL1=(256-230);
EA=1;            //总中断打开
ET1=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1=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定时器0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00;              //重新给定初值
TL0=00;

OVERFLOWFLAG=1;  //溢出标志

}
/*------------------------------------------------
                 定时器1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1_isr(void) interrupt 3
{
static unsigned int i;//自動載入模式
i++;
if(i==400)       //100ms 计数时间单位,得出100ms脉冲个数 x10就是1s中脉冲个数,即为频率 Hz
   {
   i=0;
   TR0=0;        //2个定时器关闭
   TR1=0;
   TIMERFLAG=1;  //标志位清零
   }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主程序
------------------------------------------------*/
main()
{
unsigned  long int a;
float sq,LV;
Init_Timer0();      //初始化定时器0
Init_Timer1();      //初始化定时器1

while(1)
{

  if(TIMERFLAG)      //定时100ms到,做数据处理
    {
         a=TL0+TH0*256;//读取计数值
         a=a*25;     //扩大到实际值把顯示的值作校正同實際頻率 25.6
         sq=(a/1000)*(a/1000);//這很重要,不能改成 (a*a/1000000)
         LV=(1000000/(sq*39.4*0.001))-77;//顯示成微亨利單位
         LVint=LV;//change to 整數
         Display_Data_Operation();//把 電感值LV轉成顯示
         TR0=1;                     //2个定时器打开
         TR1=1;
         TH0=0;                     //保证计数器初值为0
         TL0=0;
         TIMERFLAG=0;               //打开计时计数标志
         Display(0,4);
        }
    Display(0,4);
  }
}

//--------------------------------------------------------------------------------------------
void Display_Data_Operation(void)//以時間分秒為共同語言, 數字轉換成7段顯示
{
TempData[3]=dofly_DuanMa[LVint/1000];
if(LVint<1000)//去零顯示
   TempData[3]=0;
TempData[2]=dofly_DuanMa[LVint%1000/100];//
if(LVint<100)
  TempData[2]=0;
TempData[1]=dofly_DuanMa[LVint%100/10];//
TempData[0]=dofly_DuanMa[LVint%10];//
Display(0,4);
}
//--------------------------------------------------------------------------------------------
void Display(char n,char Num)// 把七段顯示出去,假如Startflag==1 則輸出RELAY,已經不管controlBit了 0516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n=0;
          for(i=0;i<Num;i++)
           {
           DataPort= TempData; //
       DrivePort= dofly_WeiMa[i+j];
                 DelayMs(15); //減少閃爍
       DataPort=0;
       }

}

网友:
引用 楼主:
xiaolaba大:
    哈哈哈!! 有燒進去而且可以動作!!(但是 動作不良!!)  閃爍 無法歸零 ...幫我看看如何!!

這是俺剛去下載 https://www.keil.com/download/product/
uVision C51 950

編譯的結果, 和你的 ROM SIZE 有一點分別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L-meter.c...
linking...
Program Size: data=28.2 xdata=0 code=1792
"L-meter" - 0 Error(s), 0 Warning(s).

不過俺現在沒有硬件, 很難想像閃爍是怎樣, 請問你有 DEBUGGER 嗎

楼主:
我沒有除錯的經驗ㄟ!! DEBUGGER 這是工具嗎?

网友B:
8051開機接腳輸出1,89c2051開機接腳好像是輸出0,不知是不是跟這有關?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51開機接腳輸出1,89c2051開機接腳好像是輸出0,不知是不是跟這有關?

這我沒經驗!! 買了10個用很久還有2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沒有除錯的經驗ㄟ!! DEBUGGER 這是工具嗎?

喔..
那拍個短片來看看如何

网友:
我說錯了,拍謝

网友B:
怎麼沒看到你控制繼電器的輸出?你流程好像怪怪的。我覺得應該是<主程式設count/timer的相關設定後,
打開TR0,啟動繼電器(延時一小段時間),第一個脈波進來時,打開TR1。等時間到,關閉TR0 TR1 ,把數據運算完及顯示。第二次要測量之前,清除相關暫存器,再從主程式開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麼沒看到你控制繼電器的輸出?你流程好像怪怪的。我覺得應該是

一般頻率計應該不需要吧!! 他是連續波!! 所以只要把閘門打開時間到關閉就好了,不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喔..
那拍個短片來看看如何

等到 750P電容器拿到再說!! 到時候會改程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頻率計應該不需要吧!! 他是連續波!! 所以只要把閘門打開時間到關閉就好了,不是嗎? ...

計數器可以事先打開,但是<計時器>最好等繼電器彈跳消除後,第一個脈波進來時打開,開始計時,
這是時間準確性的問題。就像百米賽跑,槍聲響起才開始計時。槍聲還沒響起之前,選手跟碼錶都不許偷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計數器可以事先打開,但是最好等繼電器彈跳消除後,第一個脈波進來時打開,開始計時,
這是時間準確性的 ...

89C2051電路已經大致好了!! 缺 750P電容器(1000P) 但是用信號產生器送信號進去發現現象如下

89C2051  輸入頻率   94KHZ  顯示 386,  輸入頻率   20KHZ  顯示 9681 .

89S52      輸入頻率 238KHZ  顯示 386,  輸入頻率   52KHZ  顯示 9681 .

原因不詳!! 可能要查明 89C2051的相關資料...

网友H:
antlu大
看了一下你的問題和前後,我想應該有的地方是你忽略掉的
如果現在你是用stc的mcu和at892051去跑同一個程式時
一般i/o就沒什麼,不過如果你用到計數這個東西時,這兩個會出現不同答案的
因為at和stc兩個的動作週期是不同的,
1個是12t的mcu另一個是1t的mcu,這會出現stc跑的比較快的問題
另,at的mcu以892051上限約在24mhz的xtal
而at89s52應該是上限33mhz,而stc89c52大約在35mhz
如果在取樣太慢或希望跑快一點時,有時提升xtal也是一種方式
不過這個是在量電感,頻率變高反而是越小的電感
電感小到一個程度時就不用太考慮頻率的問題了
單純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antlu大
看了一下你的問題和前後,我想應該有的地方是你忽略掉的
如果現在你是用stc的mcu和at892051去跑同一 ...

LEGION大:
   感謝答覆!!
   89C2051 是1T的處裡器,不知道這訊息哪裡可以查得到? 1T是否意味著 外部T0 信號可以高到6M(假如石英震盪是12M)!! 我使用 89C2051 反而會閃爍(程式裡面 DelayMs(15),是不是只有1.25ms?)
   這樣定時器 Timer1  TH1=(256-230); TL1=(256-230);// 给定初值,这里使用定时器最大值从0开始计数一直到256溢出自動重載,會影響定時嗎? (我當初設定 250us 中断一次).

网友H:
antlu大
89C2051 是12T的處裡器,stc的89c52才是1T的mcu
所以原始是在stc上的程式要移到89c2051上時要注意速度的問題
而且在stc89c52上的顯示移至2051時會閃爍的話
單純只是89c2051跑的太慢,顯示的更新速度太慢了,
過快則是字不閃,但顯示的亮度會變暗
還有在這里用c和用組合語言答案是不同的
在這里的取樣值可能會差到倍數的,所以要自己試試調整了,
不過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antlu大你是不是都是copy樣版程式套上去用
有時如果自己能花點時間自己建個自己的程式作副程式,
應該就不會發生這類問題了

网友F:
關於 閃爍...

void Display(char n,char Num)// 把七段顯示出去,假如Startflag==1 則輸出RELAY,已經不管controlBit了 0516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n=0;
          for(i=0;i<Num;i++)
           {
           DataPort= TempData; //
       DrivePort= dofly_WeiMa[i+j];
                 DelayMs(15); //減少閃爍
       DataPort=0;
       }

}

       DataPort=0; // <---  這是不是每個七段顯示移位顯示的遮沒

void Display(char n,char Num)// 把七段顯示出去,假如Startflag==1 則輸出RELAY,已經不管controlBit了 0516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n=0;
          for(i=0;i<Num;i++)
           {
            DataPort=0; //移到前頭遮沒
           DataPort= TempData; //
       DrivePort= dofly_WeiMa[i+j];
                 DelayMs(15); //減少閃爍
   //     DataPort=0;
       }

}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關於 閃爍...

void Display(char n,char Num)// 把七段顯示出去,假如Startflag==1 則輸出RELAY,已經不管co ...

SIMON1016大:
   這樣可以增加一點時間!!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H:
antlu大
89C2051 是12T的處裡器,stc的89c52才是1T的mcu
所以原始是在stc上的程式要移到89c2051上時要注意速 ...

LEGION大:
   以12T來算 89c2051每一個計數時間 T=12/11059200 ,T=1.08us  那89c52 1t 所以T=0.09us 囉!!
   你建議的 "花時間建立自己的副程式" 我會謹記在心!! 感謝!!

网友B:
void Init_Timer1(void)
{
TMOD |= 0x20;          //使用模式2,8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1=(256-230);              //给定初值,这里使用定时器最大值从0开始计数一直到256溢出自動重載
TL1=(256-230);
EA=1;            //总中断打开
ET1=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1=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你沒設IP暫存器,要設timer1中斷優先權,
IP=0x04;

网友B:
引用 网友B:
void Init_Timer1(void)
{
TMOD |= 0x20;          //使用模式2,8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 ...

IP=0x08 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B:
IP=0x08 才對

我從未設過!! (也不知道如何設定,怎麼設!) 假如我把 TIMER1改成 TIMER0 那是否就不需要設這一個了?
我很有實驗精神!! 我來改一改看會不會精準一些!!  感謝了!!!

网友B:
可能問題出在你是用訊號產生器一直產生脈波,程式也沒配合到。
你用stc都可以做出來了,沒有理由用2051做不出來,
2051試一下用真正的電感做看看,訊號從stc那台接過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問題出在你是用訊號產生器一直產生脈波,程式也沒配合到。
你用stc都可以做出來了,沒有理由用2051做不 ...

今天把問題完成了 89c2051完成版 閃爍也變小了!! 跟公式比較算是"符合"了!! 浮點數佔4BYTE 長度也夠!!

/*-----------------------------------------------
   7段顯示共陰 電感計 89C2051用
                        目前更改中断優先 ip=0x80; 11/11
   閃爍問題 顯示副程式 DataPort=0 放前面
   把顯示的延遲時間降低為10ms
   先把頻率顯示做出來 a*10=1秒的計數 再除以100就是每秒 xxx.xkhz
   最後把公式套進去 本電路使用 100uH 1500pF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bit OVERFLOWFLAG;
bit TIMERFLAG;
unsigned int LVint;
#define DataPort P1//P0.0~P0.7 七段顯示的段顯示(共陰極)
#define DrivePort P3//驅動共陰極顯示器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共陰7段值0~9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共陽7段值0~9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WeiMa[4]={ 0xfe,0xfd,0xfb,0xf7};//共陰位碼1>>秒, 位碼2>>10秒,位碼3>>分, 位碼4>>10分,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WeiMa[8]={ 0x01,0x02,0x04,0x08, 0x01,0x02,0x04,0x08 };//{ 0x01,0x02,0x04,0x08, 0x10,0x20,0x40,0x80 };//共陽位碼1>>秒, 位碼2>>10秒,位碼3>>分, 位碼4>>10分,
unsigned char TempData[4]; //存??示值的全局?量,把段碼的資料存到要顯示的緩衝器上面,利用類似查表的對應方式,送出至顯示器. TempData[ ] 是放置要顯示的7段資料
void Get_L (void);
void Display_Data_Operation(void);
void Display(char n,char Num);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void Init_Timer0(void);
void Init_Timer1(void);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主程序
------------------------------------------------*/
main()
{
Init_Timer0();      //初始化定时器0
Init_Timer1();      //初始化定时器1
while(1)
{
  if(TIMERFLAG)      //定时100ms到,做数据处理
    {
         Get_L();//把計數的頻率轉換成LVint成為電感值
     Display_Data_Operation();//把 電感值LV轉成顯示
        }
    Display(0,4);//平常一直顯示
  }
}

/*------------------------------------------------
                    定时器0初始化子程序
                                        本程序用于计数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 0x04;          //使用模式1,16位计数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定时器1初始化子程序
                                        本程序用于定时
------------------------------------------------*/
void Init_Timer1(void)
{
TMOD |= 0x20;          //使用模式2,8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1=(256-230);   //给定初值,这里使用定时器最大值从0开始计数一直到256溢出自動重載
TL1=(256-230);   //11.0592 ---250us
EA=1;            //总中断打开
ET1=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1=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你沒設IP暫存器,要設timer1中斷優先權,
IP=0x08;//單晶片微電腦大  建議
}

/*------------------------------------------------
                 定时器0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00;              //重新给定初值
TL0=00;
OVERFLOWFLAG=1;  //溢出标志
}
/*------------------------------------------------
                 定时器1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1_isr(void) interrupt 3
{
  static unsigned int i;//自動載入模式
   i++;
   if(i==400)       //100ms 计数时间单位,得出100ms脉冲个数 x10就是1s中脉冲个数,即为频率 Hz
    {
     i=0;
     TR0=0;        //2个定时器关闭
     TR1=0;
     TIMERFLAG=1;  //标志位清零
   }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DelayUs2x(226);//for 11.0592
         DelayUs2x(226);
    }
   }

//--------------------------------------------------------------------------------------------
void Display_Data_Operation(void)//以時間分秒為共同語言, 數字轉換成7段顯示
{
TempData[3]=dofly_DuanMa[LVint/1000];
if(LVint<1000)//去零顯示
   TempData[3]=0;
TempData[2]=dofly_DuanMa[LVint%1000/100];//
if(LVint<100)
  TempData[2]=0;
TempData[1]=dofly_DuanMa[LVint%100/10];//
TempData[0]=dofly_DuanMa[LVint%10];//
Display(0,4);
}
//--------------------------------------------------------------------------------------------
void Display(char n,char Num)// 把七段顯示出去,假如Startflag==1 則輸出RELAY,已經不管controlBit了 0516
     {
      unsigned char nu;
      n=0;
          for(nu=0;nu<Num;nu++)
           {
       DataPort=0;//SIMON大建議
           DataPort= TempData[nu]; //
       DrivePort= dofly_WeiMa[nu];
       DelayMs(10); //減少閃爍
//       DataPort=0;//改到前方 SIMON大建議
       }
      }

void Get_L (void)
   {
//   unsigned  long int a;變更為float 1770>>1482
    float LV,sq,a;

           a=TL0+TH0*256;//读取计数值 這是1/10 秒的數值
//     a=a*10;
//         sq=(a/1000)*(a/1000);//這很重要,不能改成 (a*a/1000000)
    sq=(a*a/10000);//code= 1482 >>1431
        LV=(1000000/(sq*39.4*0.00146))-90;//顯示成微亨利單位 90uH 1460pF

//     LV=a*10/100;//顯示頻率 a*10 LM311 100uH 1500pF 共振439.5k a=439500所以要再除100
         LVint=LV;//change to 整數
         TR0=1;                     //2个定时器打开
         TR1=1;
         TH0=0;                     //保证计数器初值为0
         TL0=0;

         TIMERFLAG=0;               //打开计时计数标志
    }

网友B:
程式還有一些細節問題,像石英你用11.059不像用12M那麼精準,400次下來多少會有一點誤差,
還有自動載入模式是一直在跑的,你有關掉,但是你沒還回原設定值,
if(i==400)       //100ms 计数时间单位,得出100ms脉冲个数 x10就是1s中脉冲个数,即为频率 Hz
    {
     i=0;
     TR0=0;        //2个定时器关闭
   TR1=0;
      TH1=(256-230); //建議
     TIMERFLAG=1;  //此行可省略

還有下面這邊也是先清再開
LVint=LV;//change to 整數
TH0=0;                     //保证计数器初值为0
TL0=0;
TR0=1;                     //2个定时器打开
TR1=1;

程式越改越漂亮,你有覺得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式還有一些細節問題,像石英你用11.059不像用12M那麼精準,400次下來多少會有一點誤差,
還有自動載入模 ...

單晶片微電腦大:
   感謝您!!  我會把他加進去的!! (但是程式不再公開更新了..)
   這次的確學到很多技巧!!(眉角) 像是先前你建議的計算程式修改簡化,我發現用 浮點運算才可以,用 長整數就不行 同樣佔了4BYTE 但是結果就不同,89C2051的計算值和實際值就符合,而先前的 STC89C52RC的值就還要乘上2.56倍,反而有點不清楚了...計頻跟時間關係很大,真的需要算的很精細,...

网友B:
你取0.1秒就是x10啊,我也不知道你x2.56跟x25是做什麼,
總之各位大大都儘量幫你完成程式,就上面的程式而言,還可以精簡很多,
<如果你用VHDL這種寫的話,程式不精簡,以後開發成IC的話,相對邏輯閘多,
製造積體電路的成本也就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取0.1秒就是x10啊,我也不知道你x2.56跟x25是做什麼,
總之各位大大都儘量幫你完成程式,就上面的程式而 ...

單晶片微電腦大:
   VHDL 沒聽過!!以前有聽過 HPBASIC...

楼主:
把他包裝起來算是完成品!!

利用以前的軟碟片的盒子以及喇叭輸出端子台還算方便量測電感!!
各方向的照片

量測 1000uH & 27uH

网友I:
引用 楼主:
把他包裝起來算是完成品!!

利用以前的軟碟片的盒子以及喇叭輸出端子台還算方便量測電感!!

阿乾兄

您的"包裝術"...越來越厲害啦!!!.....什麼都難不倒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喔!!

感謝支持!! 這位美女真"給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阿乾兄

您的"包裝術"...越來越厲害啦!!!.....什麼都難不倒您!!

arthur大:
    剛好有"撿到"磁碟片盒子,還有那喇叭接頭的"拆板",已經進出工作是好幾次了!! 一切隨緣!!! 一直向你看齊!!  對了 雄爸那裡有 LED模組喔!! 你的12V50W的燈可以用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把問題完成了 89c2051完成版 閃爍也變小了!! 跟公式比較算是"符合"了!! 浮點數佔4BYTE 長度也夠!!

哈..這個大大, 這實在太好了

不過, 俺有一點點小建議, 如果程序可以這樣設計, 會不會更優呢. 例如

TIMER1 固定時間做 ISR,

裡面只是讀取 TIMER2 計數器的脈衝數, 如果沒有 OVERFLOW, 就是 8 BIT 或 16 BIT, 存起來; 有 OVERFLOW, 可能是頻率太高, 可能要加 256 或 65535

然後讀取 7 劃管 的其中一位緩衝區, 點亮對應的那個7 劃管

重設TIMER1計時器

重設TIMER2 計數器

設定下一個 7 劃管 的位置指標 (POINTER)

ISR 完畢

那在 MAIN 裡面, 負責計算 F => L, BCD 換算等等, 存到 7 劃管的四位緩衝區

你看這樣是不是就可以免去 7 劃管 點亮的延遲需要呢, 因為每次 ISR, 7 劃管就被點亮一位, 直到下次 ISR, 點亮下一位, 自動完成了掃描點亮的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這個大大, 這實在太好了

不過, 俺有一點點小建議, 如果程序可以這樣設計, 會不會更優呢. 例如

xiaolaba 大:
   看起來好複雜啊!!(我的IQ只有7~80)再因為年齡所以還要* 0.8=5~60...
   最近開始 從網路上尋找 89C2051 的AD 程式,想要做一下 簡易的 AD 轉換,看可不可以為 ESR表加分一下!!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看後續時間許可再改寫...

网友D:
引用 楼主:
xiaolaba 大:
   看起來好複雜啊!!(我的IQ只有7~80)再因為年齡所以還要* 0.8=5~60...
   最近開始 從網路 ...

AT89C2051 好像沒有內建 A/D, 如果你要做的話也可以, 但是要用軟件, 用P1.0 P1.1 (AN0 / AN1) 配合RC計算充電時間 dV/dt, 就可以了, 再用P3.6的翻轉時間計算電壓, 就是你的A/D值. 不過速度比較慢, 可能到不了0.1K, 不過可以. ATMEL 的官網好像有個 AN, 號碼忘記了, 你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AT89C2051 好像沒有內建 A/D, 如果你要做的話也可以, 但是要用軟件, 用P1.0 P1.1 (AN0 / AN1) 配合RC計算 ...

xiaolaba大:
    正在拜讀您的大作!! ESR 表 我以前沒有用新閱讀,請見諒!! 你已經把 震盪 和 A/D & D/A 都做出來了,真想直接就 COPY 來做!! 你的 MCU 好特別啊!! 只有8隻腳,更厲害的是 居然 震盪 A/D D/A 都包辦!! 是不是要把 MCU給榨乾!!! 先來三個 膜拜 Orz...Orz...Orz.... 以前在論壇上有人用 PIC 做出555的震盪信號,我已經覺德厲害了!! 我先前說的要做ESR表 真是"關老爺面前耍大刀啊!!" 不知道你的作品願不願意分享啊? 尤其是MCU的程式,可以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arthur大:
    剛好有"撿到"磁碟片盒子,還有那喇叭接頭的"拆板",已經進出工作是好幾次了!! 一切隨緣!!!  ...

阿乾兄

雄爸那裡的 LED模組....我有看了....目前我手中沒有(多餘的)大瓦數的LED可以用!!!....

那個LED模組有夠亮....但是體積有點大.......還在想辦法塞進球燈裡!!!!.....謝謝啦!!!....

楼主:
修正:
  今天發現 89C2051 的版本使用的電感 100UH 電容器1500PF 請大家要注意!!
  另外 89C2051 因為P1.0 P1.1 特殊輸入,所以要輸出七段顯示的時候需要補上 2隻10K的拉上電阻並且接到5V..

楼主:
假如手頭上沒有 LM311 也可以用 LM339 比較器來代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假如手頭上沒有 LM311 也可以用 LM339 比較器來代用!!

大大你好, 研究了一下, 你覺得這個可行嗎?
省略 LM311, 用 AT89C2051 內置的 比較器, 概念大該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大你好, 研究了一下, 你覺得這個可行嗎?
省略 LM311, 用 AT89C2051 內置的 比較器, 概念大該如下,

xiaolaba大:
  這個創意太強了!! 我擔心的是 使用 定義 P3^6=P3^7 他是否會動作? 因為電路之間的動作會隨著指令間運作,但是震盪電路是持續的!! 還是值得試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xiaolaba大:
  這個創意太強了!! 我擔心的是 使用 定義 P3^6=P3^7 他是否會動作? 因為電路之間的動作會隨 ...

不敢當.

人家用PIC做得出來, 也來嘗試2051可以不.

這是俺覺得玩MCU的最高境界, 設計, 設計, 設計, 還是設計, 全盤計劃, 執行, 看成果.....這才是玩MCU的樂趣, 來來去去給你點個流水燈, 燒別人做好的HEX, 初學就可以, 一陣子以後就會厭倦沒新意. 所以這個 MCU LC meter 是很有學習價值的, 自編自導自演, 你看是不?

加油加油, 期待你的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敢當.

人家用PIC做得出來, 也來嘗試2051可以不.

xiaolaba 大:
   本來想做 遙控電扇,現在會"延後",因為 AD這快要好好的摸索!!也許會來一個 X溫烙鐵也說不定!! 溫度計...

楼主:
第二台電感表!! 使用 89C2051 +LM311+7805 外加電源
這次原先的亮度超弱(電路與上次相同),經過上網查詢發現 P1^0~P1^7 都加上一支 1K電阻,結果亮度提升到很滿意!!

後續進行中 1458+LS373+R-2R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二台電感表!! 使用 89C2051 +LM311+7805 外加電源
這次原先的亮度超弱(電路與上次相同),經過上網查詢發現 ...

綠色本來亮度就有點弱。你會用小數點了,是我說的方式嗎?

网友G:
阿乾大:
七節式LED,你可以找看看橘色或橘紅色的,亮度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綠色本來亮度就有點弱。你會用小數點了,是我說的方式嗎?

單晶片微電腦大:
誤打誤撞的啦!! 開路無震盪的顯示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阿乾大:
七節式LED,你可以找看看橘色或橘紅色的,亮度較好.

scottwang大:
   這是拆機品(溫控裡的設定溫度,上次那一個是溫度控制的實際溫度)我是用萬用版所以懶得和一堆連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單晶片微電腦大:
誤打誤撞的啦!! 開路無震盪的顯示結果!!

無震盪應該顯示0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