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尚朋堂 電磁爐SR-1330燈閃不加熱

楼主(2012-11-07):
請教各位前輩
我的電磁爐 燈閃不加熱 有搜尋過
但找不到解決方式
麻煩各位了~~

网友:
貼個圖吧,大哥,別這麼懶,你也發過幾次文了,應該知道如何在痞酷提這類問題的 >_<
你了解電磁的原理嗎?找過哪些資料呢?自己又做過哪些檢查呢?

另外,你這類故障,都是電磁爐保護所引起的,往這個方向去找吧 ^_^

楼主:
抱歉~沒圖沒真相
老實說對電磁原理真的不是很懂
但不想要一個好好的東西 就這樣丟棄 也想趁此多學一點
有爬過文 有些說要找直立式vr稍微旋轉 之類的
麻煩了!^^

圖

网友:
http://bbs.pigoo.com/search.php? ... A%E6%9C%8B%E5%A0%82

這裡先看看!!  有一個型號與你的相近,也有類似的電路圖!!

不加熱通常是主控IC或周邊電路有故障,導致IGBT沒有工作??

网友:
往檢鍋迴路方向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