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設備] TECOM AR4031C 無法連線維修 (分享)

楼主(2012-11-07):
原本使用AR4031B,想說直接換一台就好。
後來電信公司來換了AR4031C,結果連線還是有問題。

於是拆開後,發現問題如下圖:

來這邊爬文大概知道該怎麼修正了。

全系列更換日系電容後,可正常連線。收工。

後記:發現原廠商應該有換過電容,但是還是爆了。
看起來應該電容品質不是很好。(換過的為咖啡色外包裝,焊接面有痕跡。)

网友A:
TEAPO的電容其實也蠻怕高溫+長時間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APO的電容其實也蠻怕高溫+長時間操

會不會是因為換的電容等級不夠好?

网友:
個人經驗, TECOM的AR4031X和 ALCATEL的 T07A(W) 系列都有用久了會爆電容的問題.

手上就有一台AR4031B電容幾乎爆光光, 換掉就完修.

所以....現在有很多這類烏龜故障時, CHT會換成SMC或合勤的新款.

楼主:
之前是有拆過原本那台AR4031B,就是發現都凸頂了。
但是手邊無料又沒時間處理,就叫電信公司來換。
結果換來的還是一樣有凸頂現象。

AR4031B原始電容參考~
TEAPO         100uF/25V        6.3x11
TEAPO         330uF/25V        8x11
G-LUXON 1000uF/25V        10x20

P.S:電信公司說TECOM AR4031B/AR4031C只能二選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會不會是因為換的電容等級不夠好?

上面爆的是SEK(棕皮)及SC(綠皮)兩款,屬於標準型105度電解電容,數據機長時間開機下因工作時間長加上高溫,壽命會比較快告終

之前修T07AW:http://bbs.pigoo.com/thread-20422-1-5.html

脫殼版T07AW長時間開機後熱影像圖,最熱點在BROADCOM BCM6348晶片上

网友:
只能二選一的原因是ATU-R必須和光化箱中的ATU-C匹配,不能牛頭
對馬嘴...........也就是說你沒的選,修好它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爆的是SEK(棕皮)及SC(綠皮)兩款,屬於標準型105度電解電容,數據機長時間開機下因工作時間長加上高溫 ...

沒想到還用到熱分析了,真是有夠專業。
我改這台時,也順便裝了兩個散熱片在主IC上,
上機幾分鐘後,就發現散熱片溫度不低。
我想這應該和T07AW一樣,熱源都在主IC上。

网友B:
bcm63xx系列的晶片都很燙...
之前有人測溫過主晶片有7x度
附上ar4031b原機圖

网友:
引用 网友B:
bcm63xx系列的晶片都很燙...
之前有人測溫過主晶片有7x度
附上ar4031b原機圖

我目前用的也是這台,我都把外殼拿掉 ^_^
在拿掉外殼之前,也是電容的問題 >_<

网友:
連這個也可以修太利害惹
重有ADSL開始到現在
目前沒壞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面爆的是SEK(棕皮)及SC(綠皮)兩款,屬於標準型105度電解電容,數據機長時間開機下因工作時間長加上高溫 ...

狼大,請教一下,這個溫度顯示圖是如何 “做到” 的,很有用吔,如附圖(借一下圖)。

网友:
小弟淺見
這圖因該是 熱像儀 拍出來的
一個  三角  加 十字型  應該是  最高溫點
如何{做到}的話
就  開殼  然後再讓他去  跑
圖怎拍的   應是那種有傳輸介面可以傳到電腦來控制拍攝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狼大,請教一下,這個溫度顯示圖是如何 “做到” 的,很有用吔,如附圖(借一下圖)。

可能是用這個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9203385016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用這個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9203385016

看到狼大的圖,右上角有"FLIR"圖示,該不會狼大用這麼好的設備吧?

網址: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0033804363

网友:
我有上網打,thermal imaging camera diy ,搜尋發現,大部都是,用單點的溫度槍,下去改,本來還以為用 webcam 就可以,看來沒那麼簡單n_080|

网友E:
您們判斷電容有沒有壞,是看有沒有凸嗎!
有些新電容,有凸,還是一樣是好的電容.....
如果說烏龜過熱壞掉,電容過熱凸頂,那我一天開機24小時....
好幾年了,一樣的烏龜,還是好好的....
凸頂如果沒漏電,或許電容還好.....
這台機器常見的死穴不是那裏!
負載有MOD+電腦至少一台.....
電視常常看到晚上12點.....
剛看了一下,我的烏龜T07......
4031....也沒那麼容易過熱......
會不會環境通風不良!
其實拆過某些機板的電容,還比買來的電容OK.....
新買的電容反而不如拆下來的舊電容!
有些人修理機板其實只用舊機板電容...
品質比新買電容好!
有些電容確實容易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們判斷電容有沒有壞,是看有沒有凸嗎!
有些新電容,有凸,還是一樣是好的電容.....

除了凸頂及電容值下降外,也增加了散熱的散熱片。
您的經驗說明是不是意指需要再補強主動散熱部分?
還是特別指這台有其他問題?願聞其詳。

网友E:
是有其它問題!點到為止!
注意環境通風....
大都是通風不良&....!不是散熱不良,那些電源IC都是小零件....
機殼那麼大,通風孔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有其它問題!點到為止!
注意環境通風....
大都是通風不良&....!不是散熱不良,那些電源IC都是小零件....

大膽猜測一下,應該指的是熱流問題,所以造成電容被提早烤乾。
應該要加上主動散熱的機制,維持的會比較久。
我想hygh應該指的是這個。謝謝指教。

AR4031C原始電容參考:
TEAPO            47uF/25V       6.3x11
TEAPO         220uF/25V        8x11
TEAPO         330uF/25V        8x11
G-LUXON 1000uF/25V        10x20

网友:
Teapo G-LUXON 電容當然不行,要更換  220uF/25V 330uF/25V  到 470uF/25V.
最好用日本電容例如 Chemicon KY, KZE, Panasonic FC, FM,Rubycon ZL

楼主:
可以請問一下為什麼要增加容值呢?這幾顆都是用於電源濾波嗎?

网友(2012-12-14):
這類產品上面用的電解電容大多是電源輸入/輸出濾波用

在下有嘗試將其改為固態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