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a-m57sli-s4無法觸發開機

楼主(2012-11-07):
目前按pw-on完全沒反應,無法啟動,風扇都不會動........
應該是開機電路有問題,量pw-on 有5v
量atx紫色線 有5v
論壇內有人說這顆 P06P03G ic有問題,但我量有5v應該是好的
量pci a14腳 有3.4v 應該ok
量 io 72腳無電壓,為應該是這裡有問題........
量117 ic有3.4v電壓
量晶振有電壓有壓差
量atx綠色線按pw-on沒有從5v被拉低為0v
花了我2個晚上查線,大概到ide槽附近就查不下去,看到有一堆線往整合橋
想請問各位高手們,以我測量的結果是直接判斷整合橋有問題嗎?
本人有做:
1.整合橋加焊
2.io換過
3.記憶體那一側的電容全換過
4.bios刷到最新板本
5.主板強制開機,無時鐘復位燈恆亮
本人搞了4個晚上無解已經放棄,但想說這張就當料板會不會太浪費,所以想問問各位有有無其它維修方向呢?

网友A:
1.整合橋加焊 不一定有效~這種晶片~出問體也是不觸發~
橋本身壞掉 你在加焊都是沒有用的 從做也是一樣 只有換晶片一途
不觸發 IO JUMP 查看32K  用波波看下.還有 綠線紫線 相連的 ~相關都無異常的話 大概是橋囉

网友B:
個人淺見

1.識別PS-ON由誰負責很簡單,ATX綠線如果不是通I/O就是南僑(這案例就是晶片組)
,除非它有廠商獨家晶片。跑線路是確認一下ATX綠線和PS-ON元器件之間有無中介
元件.............

2.既然你已經先換過I/O.....那就沒啥好說了,不然可以看看I/O開機相關訊號腳位的
動作狀況.............

3.你強制啟動卻發生主機板沒時脈、RESET持續的情況,這代表可能有某個電壓沒出
來導致開機機制失效,即使強制啟動也因為P、C、R流程不完整而無法運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個人淺見

1.識別PS-ON由誰負責很簡單,ATX綠線如果不是通I/O就是南僑(這案例就是晶片組)

請教下io開機相關訊號的腳位有那些呢?參考電壓又是多少呢?其實我猜ps-on有進整合橋,但我不確定有無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整合橋加焊 不一定有效~這種晶片~出問體也是不觸發~
橋本身壞掉 你在加焊都是沒有用的 從做也是一樣 只有 ...

可惜我沒有示波器,既然可愛大都這樣說了,我想我可以徹底死心囉~~

网友C:
技嘉的IO跟人家不一樣,您量72腳是啥腳位呢?另外,IO要焊完,要把板上殘留焊油洗淨,且檢查每一腳是否有焊接確實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嘉的IO跟人家不一樣,您量72腳是啥腳位呢?另外,IO要焊完,要把板上殘留焊油洗淨,且檢查每一腳是否有焊 ...

我知道技嘉的io是專用的,所以我用ga-m55s-s3的io代用,型號幾乎一模一樣,只是換好後也沒任何不一樣的情況發生,我想可能就跟io 沒啥關係了,72腳我也不清楚耶~~我是看論壇內有人會去量此腳位,說真的我對io也不是很了解,至於我換io的成功率大概也只有50%,或許晚上回家再處裡一次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教下io開機相關訊號的腳位有那些呢?參考電壓又是多少呢?其實我猜ps-on有進整合橋,但我不確定有無輸出.. ...

坦白說我功力不高我沒辦法指導你該怎麼做,尤其是開機電路戲法很多樣,
每家廠商變化很多種,這是我之前看技術資料的心得......

一張主機板從待機電力供應到啟動後到完成BIOS~POST程序完成開機其中
花樣很多,而每張主機板又不是按照慣例去做......沒辦法依樣畫葫蘆,只能
參考過去的經驗來分析~~

以你這板子來說~~待機供電涉及晶片組與IO晶片,I/O運作條件不滿足它不
工作,晶片組待機所需電源沒滿足它RTC相關電路不工作、時脈產生器不工
作...........學問很大啊,如果很簡單我早掛招牌做生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坦白說我功力不高我沒辦法指導你該怎麼做,尤其是開機電路戲法很多樣,
每家廠商變化很多種,這是我之前 ...

您客氣了~~其實我是隱隱約約感覺好像整合橋給有問題無訊號給io,所以不開機,只可惜技術能力太低無法換晶片試試,且替代料也不好找,只是奮鬥了3個晚上無解,想分享出來聽聽大家的意見,還是感謝您的寶貴意見喔~~~

网友D:
你換過I/O 晶振也順便換看看(32.768那顆),如果還是無果的話,那80%確定就是橋了,我這片也碰過跟您一模一樣狀況,也放棄好多片了,也曾經拔下來重植求唷!一樣還是無法觸發,還想說買個晶片來驗證自己,可是我實在沒時間
,機器多到修不完,現在已經很少修主板了,難修,維修價錢又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技嘉的io是專用的,所以我用ga-m55s-s3的io代用,型號幾乎一模一樣,只是換好後也沒任何不一樣的情況 ...

是啊!那您知道這是專用IO,但是您卻沒查證該IC每隻腳的定義是什麼,跟著人家的說法傻呼呼量那腳,若是無關緊要的信號腳位,那不是沒意義?

先不論這張板到底修不修得起來,至少要做到的是,您有查證過真正是哪邊故障,這才是要緊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換過I/O 晶振也順便換看看(32.768那顆),如果還是無果的話,那80%確定就是橋了,我這片也碰過跟您一模一樣狀 ...

真的喔~~那我去換看看,還是很感謝您的經驗分享喔~~

网友E:
這片 +PW 有接到 I/O   106腳的不是 72 腳..
量錯了吧!  I/O 下面有顆 Q1 也有接 ,可用電表的二極體檔量看看是否導通.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片 +PW 有接到 I/O   106腳的不是 72 腳..
量錯了吧!  I/O 下面有顆 Q1 也有接 ,可用電表的二極體檔量看 ...

喔~~那+pw是直接有接到io囉~~也就是說在106腳上,我可以量到開機時5v~0V的跳變囉~~感謝~~回去量量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片 +PW 有接到 I/O   106腳的不是 72 腳..
量錯了吧!  I/O 下面有顆 Q1 也有接 ,可用電表的二極體檔量看 ...

您好,有量到106腳確實有5v的電壓,按 on下去也會有電壓,q1量也是有電壓,但應該是不導通,想請教一下,這是否證明io有接收開機的訓號,那io輸出是那幾腳呢?是否是到整合橋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好,有量到106腳確實有5v的電壓,按 on下去也會有電壓,q1量也是有電壓,但應該是不導通,想請教一下,這是否 ...

沒記錯 106 是 power sw 有接到這腳與Q1  , 107 腳如一起動會變低電位 , 可測量看看.
還有 103 腳有接 整合橋 只要有 power 啟動時也會 H (3.3V) 變 L 一下再變 H  這就表示應該 I/O  沒問題.
就是整合橋的問題....我只會點到這其他自己試試看吧..

网友F:
一般開機基本電路是 排針--->IO------>ICH-------IO------>ATX律色線
但就A471大說的一樣很多變化加上特別的開機晶片誰都說不準

你的問題我也覺的是橋壞囉,因技嘉橋的故障很高,新機板我都遇過送修三片
橋故障還能開機跑碼也是有,你強開橋會熱嗎?
基本上送回技嘉它們也是看圖祇查,一般說量pci地址線來判斷橋,但我量好的機板
一樣阻值還是有差20歐母的不知這麼稿的

能換橋就試試看吧!這是我的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沒記錯 106 是 power sw 有接到這腳與Q1  , 107 腳如一起動會變低電位 , 可測量看看.
還有 103 腳有接 整 ...

最近很忙不好意思,昨晚又測了一下,106,107都有5v 按ps on電壓也是會有跳變,但103腳量一下電壓時有時無的,約1~2v但按ps on電壓一定會被拉到0v,但仍不啟動,我想問題應該就出在這囉,量一下晶片上的小電容,對地阻值發現有的無限大,有的阻值很低,情況都不太一樣,我想晶片本身已經有問題了吧,雖沒修好但我還是有學到一些喔,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開機基本電路是 排針--->IO------>ICH-------IO------>ATX律色線
但就A471大說的一樣很多變化加上特別 ...

我量了一下晶片阻值,發現有的無限大有的阻值非常低,應該晶片有問題囉,或許等我土炮研究成功的一天,給他換個晶片看看........

网友B:
開機電路雖然書上寫的似乎很簡單,但大家要注意的是............這沒個準的!!

書上教的是"典型案例",但不一定是慣例,也不一定是"循例設計",開機電路
的構成會隨著晶片組的廠牌不同、由誰PS-ON的不同、MB製造廠商的不同、
研發設計團隊的不同、特殊設計的不同而有很多種變化與樣貌..........

大致可以分成...
1.誰負責PS-ON?.............也就是把ATX PS-ON綠線電位拉低,這可以是I/O、
SB,甚至防偽IC(如華O的ASB-100)

2.I/O與SB或者防僞IC間她們怎麼聯繫?..........也就是對岸說的上電流程
以I/O來說..........I/O晶片本身的運作條件要先滿足,也就是待機電壓、VBAT
要先有!它才會發一個訊號給SB...............說"我OK"

就SB來講,它待機時的電力供應要滿足、RTC電路、32.768khz石英振盪要有

也就是說重要的主角晶片必須滿足它運作需求...............然後聯繫這些重要主
角間的電路不可異常...........

當你電源紐按下去就像當兵唸口訣一樣...................1~OK~2~OK~3OK....下去

以此案例而言~那顆整合晶片掛了沒有?....透過晶片DIE周圍的SMD電容打對地阻值
就知道了,如果它短路很可能就掛掉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開機電路雖然書上寫的似乎很簡單,但大家要注意的是............這沒個準的!!

書上教的是"典型案例",但不 ...

a471大說的如此的詳細,所以不同的機板及廠商設計就不同,除了經驗的累記
不然遇到開機電路問題真的很麻煩,雖主要晶片有IO ICH 和特別晶片,但沒電路圖
真的會查到死,還有很難判斷是不是ICH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F:
a471大說的如此的詳細,所以不同的機板及廠商設計就不同,除了經驗的累記
不然遇到開機電路問題真的很麻煩, ...

有電路圖當然省時省力,沒有電路圖就得靠知識與經驗來分析電路了..........

像我玩過一片早年的華O主機板,它有個AGP工作電壓保護迴路,防止用戶
錯插AGP2X的卡燒壞AGP相關電路,這個電路就是建構在開機電路上。如果
這個電路中的某個元器件故障了,你開機功能就失效了..............

要是你碰到這塊板子又沒經驗會被它玩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