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 6M16 V4 的電源接線問題

楼主(2012-11-08):
不好意思 可能問題有點LOW 但我真的很懷疑電壓是否有進去
6M16 公版的電源為 12V+ 12V+ GND GND 5V+  5V+ 5VSTB GND GND STBY

我的聲寶LM-37LX 12V電源輸出是 12V+ 12V+ 12V+ GND GND GND
                           5V輸出則是 5V+ 5V+ 5V+ GND GND GND

以上這樣我要如何讓12V的電壓或5V的電壓進入公版呢??

网友:
接線接進去阿!
電不會自己走!

楼主:
不懂ㄟ 如果有兩個12V+ 兩個5V+ 那應該是四個GND不是嗎??
但是如我所說的那樣  那個12V+ 跟5V+的GND分別是哪一個要怎麼判斷阿

网友:
哇!!  第一次看到這種問題???

樓主你先把PCB翻過來看看,GND是不是都接在同一個銅箔面做焊接???

所以線路都是同一條,外接的電線都是一樣的線路,只差在電線的耐電流不同而已

同理,+12V與+5V的線路也一樣,

電線連接的數目越多也代表需要的電流也越高,但是在一般LCD中使用的電線數目

多一條,少一條,倒是不避太過介意,若是有疑慮,可以增加一下電線的線徑來替代

有些需要耐電流較高的線路設計,就要注意了,有些會因為電線太細,導致電流量不足

電路不工作情形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