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三相馬達改單相供電方法(已解決)

楼主(2012-11-08):
農田裡馬達又被偷了ˋˊ,目前單相馬達又很貴,剛好家中有一顆三相5HP東元馬達,想用加裝電容方式改成單相供電,有大大可詳述改裝方法嗎?除了啟動電容外還需要運轉電容嗎?軸心後面空間不夠應該無法裝離心開關~謝謝~
馬達出線6條線

网友:
改好了還會被偷嗎?

楼主:
不管改好或買新的,馬達以後都改上下班制~一顆單相2HP要5K~

网友:
改起來 效能會變低喔

楼主:
改好應該還會超過3HP,夠用了
有用過裝一顆啟動電容,但啟動後電流超高(50A左右)馬達220V額定電流只有14A,運轉一下電容就壞了
我裝的電容為250V 400MFD,可能太小吧~希望各位先進指教一下~謝謝~

网友:
如果不是鼠籠式的轉子, 要改的話可能不簡單喔
就算簡單改了, 也是沒力

网友:
馬達電源蓋上應該都貼有接線法~~除非你那已模蝴不清,這就要量每一個線組去判斷了

网友:
不划算
如果裝變相器都比馬達貴了
還是買臺新的

楼主:
沒要買變相器,只是單純加電容方式改裝

网友:
應該這樣說啟動線圈跟運轉線圈---並不一樣的阻抗-兩者不能互換
改並不一定能正常工作
'

楼主:
今天終於把他搞定~裝一顆啟動電容加一顆運轉電容,用1P的無熔絲開關代替離心開關~拿到田裡抽水已可成功使用,雖然用無熔絲開關代替離心開關有點不方便使用,但是要裝離心開關必須把軸心加長而且後面的風罩也必須更換,這些東西對我來說太難搞定,所以用比較簡單的方式代替~如有錯誤請指正~~謝謝各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終於把他搞定~裝一顆啟動電容加一顆運轉電容,用1P的無熔絲開關代替離心開關~拿到田裡抽水已可成功使用, ...

大大你好:
可以分享一下圖文?
三相馬達六條線如何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你好:
可以分享一下圖文?
三相馬達六條線如何接?

請你上Google打"三相電機改單相"就有資料,因為我非專業不敢亂教~

楼主:
我如此改法目前有發現一個問題,因為我用無熔絲開關代替離心開關,這樣如果停電後再送電,馬達會燒毀,所以要加裝一個電磁開關有附PB開關的才能避免馬達燒毀,有了電磁開關應該可以裝限時繼電器來取代離心開關了~非專業改裝~有錯請指正~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終於把他搞定~裝一顆啟動電容加一顆運轉電容,用1P的無熔絲開關代替離心開關~拿到田裡抽水已可成功使用, ...

離心開關及後面的風罩,可找電機五金行或烏日的群策電機 陳先生(馬達工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