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5KPL-VM/BP

楼主(2012-11-08):
各位高手,本人是新手
想踏入這各行列
想請教各位高手,我該如何去看她問題
在請教有需要買假負載CPU

麻煩各位高手

楼主:
補圖
請教各位高手

网友:
可先上真U量在量cpu電感看是否有正常的vcore,再來試著先刷bios 看看~

网友:
/bp 這類的板,應該又是屬於套裝機的板子,如j大說的可以先刷bios看看但此板bios文件會非常難找,且你要有編程器才有辦法,又或者去網拍請人幫你燒........其實你也可以放開cpu扣具開機試看看,看是否有嗶聲出來,來判斷是否有空焊的問題.......

网友:
昨天剛遇上RAM不良郤顯示BIOS有問題。

就是要你插1.44吋軟碟來救那種訊息。結果燒一顆BIOS還是一樣。

就換掉RAM後,正常開機。換上先前的舊BIOS,也能正常開機。
結論就只是RAM異常。。。。

楼主:
各位大大
它開機無畫面
要怎麼刷BIOS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
它開機無畫面
要怎麼刷BIOS

就是要先有一台燒 IC 的機器
然後你第四章圖除錯卡的前面有一顆 IC 拔起用機器燒程式,就 OK 再裝回.

楼主:
感謝大大指導
有去拆一個來用
也是一樣
會不會是南北橋
其中一個壞
ps我是去看別人維修經驗的

网友:
請問K大~~小弟用藍色箭頭指的位置...PT090C除錯卡上"RST"燈號亮起代表什麼意義!?
這不是考試,小弟沒這片除錯卡,所以不知道它要說明什麼,說明書在你手上,拿出來翻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指導
有去拆一個來用
也是一樣

你是換同型號的嗎?如果是的話,我只能說接下來要處裡的都很硬,小弟功力不高,看你的圖應該是卡在復位,原因有很多,我只能建議你摸摸看cpu和南北橋是否有溫度,壓壓cpu座及南北橋晶片看是否會有不同的碼會出現,但就算會開機了沒設備也沒辦法修.........要不,換顆cpu試試.......

网友:
RST燈號代表RESET,作動方式因卡而異,有的是按下去燈滅,
有的是按下去燈亮...........X~O~X or O~X~O

网友:
這片可先刷bios看看,reset常亮,沒reset,這片可查cpu 供電是否正常和vrmpg是否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