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邏輯板 T-CON 原版或技改板的優缺點?

楼主(2012-11-08):
目前想找一塊V315B1-C01的邏輯板
看到拍賣網有幾家都賣技改板
不知道是原板的設計有問題導致容易壞
還是有其他原因呢?

不知道各位高手對奇美邏輯板有相關研究的嗎?
感謝

网友:
看起來!!可能是電壓不穩或電流不夠大(所以T-CON裡的IC容易NG)
個人猜測是電流~~

网友:
因為V315B1-C01這塊缺貨嚴重.
所以才會用V315B1-C07這塊下去改.

楼主:
手邊這塊V315B1-C01是保險絲燒斷
不是常見的橘子IC問題
經過gkjnn 大的提示
原來是缺貨的原因
對岸還真夠聰明

网友A:
有缺貨?嗎我家一大堆前陣子裁掉一片給竹馬算他7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缺貨?嗎我家一大堆前陣子裁掉一片給竹馬算他750

playart大
不知道您手邊還有V315B1-C01嗎?
因為現在我這片有短路的地方,導致有聲無影中!
不像一般常見的橘子IC換掉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playart大
不知道您手邊還有V315B1-C01嗎?
因為現在我這片有短路的地方,導致有聲無影中!

有聲無影不一定是邏輯板問題.
主機板故障也有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缺貨?嗎我家一大堆前陣子裁掉一片給竹馬算他750

對岸蠻缺的.
就跟T420HW02 V0或V402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聲無影不一定是邏輯板問題.
主機板故障也有可能.

gkjnn大
有先查找主機板的穩壓部分...目前無異常
有VCC 5V電壓到邏輯版...不過之後的5大電壓都沒了,保險絲也會燒
這個可能有短路的地方...功力不足,只有先懷疑邏輯板
感謝您的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對岸蠻缺的.
就跟T420HW02 V0或V402一樣.

收到了難怪黑心商人越賣越貴n_150|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ayart大
不知道您手邊還有V315B1-C01嗎?
因為現在我這片有短路的地方,導致有聲無影中!

我沒有在這做生意,來跟我調貨的痞酷網友都是整台搬來,我把東西換上正常測試無誤,才收錢,來調貨我都抱持交朋友的心態成本多少就賣多少沒賺錢一定比市價低,你離我太遠沒辦法
找住近一點的人幫你好嗎不好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對岸蠻缺的.
就跟T420HW02 V0或V402一樣.

我有殺到一片t420hw02.  V0
315b1c01沒有殺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殺到一片t420hw02.  V0
315b1c01沒有殺到

期待阿資大的315b1c01殺肉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沒有在這做生意,來跟我調貨的痞酷網友都是整台搬來,我把東西換上正常測試無誤,才收錢,來調貨我都抱持交 ...

了解
感謝playart 大

网友:
c01 這片是5v右供電 而c07是12v 左供電,其他定義相同,
所以…轉板是做vcc的昇壓,及供電位置改變,定義則直接上接,
又因co1的定義與多片t-con 相同只是vcc電壓及供電位置不同,所以有多種的t-con 可對應來使用不同的轉板,
只因市面上c07這片較多庫存,所以多見此型號的改版套接 !

楼主:
引用 网友D:
c01 這片是5v 而c07是12v 其他定義相同,
所以…轉板是做vcc的昇壓,定義則直接上接,
又因co1的定義與多片 ...

經過su_fei大的解釋
原來是電壓不同的關係
感謝

网友:
感謝大大圖文並茂的解說.

网友E:
我是碰運氣, 把AS15-G換掉, 三片V315B1-C01都修好了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碰運氣, 把AS15-G換掉, 三片V315B1-C01都修好了
THX

linhuiho大
可是您那三片故障原因是油畫現象嗎?

因為我是有聲無影、保險絲會燒掉
所以才想說會不會邏輯版的後端短路到
這樣還會是AS15-G的可能嗎?

懇請指教
感謝您

网友F:
這片.如短路保險絲燒毀.一般換as15是沒用的.
這片還算好修..找出短路位置更換一般就完修了
不過有修過.短路完..燒機..5小時後油畫...
所以還是先修好短路.在來看是否油畫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片.如短路保險絲燒毀.一般換as15是沒用的.
這片還算好修..找出短路位置更換一般就完修了
不過有修過.短路 ...

感謝akgkaylin大的提點
我會找看看哪邊在作怪
對小弟來講...電容可要一個一個拆下來找了
真夠吃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linhuiho大
可是您那三片故障原因是油畫現象嗎?

依原理及經驗, 把DC-DC電源芯片及GAMMA芯片換新, 會有80%的機會修好,
當然幾個mos管肖特基二極管也要量量
THX

楼主:
將邏輯版用對地阻值測出VDA短路
結果是小小MLCC電容掛點
換了之後
目前等待裝上測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將邏輯版用對地阻值測出VDA短路
結果是小小MLCC電容掛點
換了之後

大大可以標示在什麼地方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將邏輯版用對地阻值測出VDA短路
結果是小小MLCC電容掛點
換了之後

發文一下~~讓小弟學習!!
是不是量到某一區~就要一直拔MLCC電容?

楼主:
竹馬及kaijay 大
感謝您的捧場

一開始小弟拍賣網買到的這台就是有聲無影...黑亮屏
有先看文獻,了解奇美的邏輯版...會燒保險絲、五大電源都沒有,猜測是MLCC電容在作怪?
有用對地阻值測量出VDA有短路....
不過知道大概是邏輯版最右邊(最大顆)的MLCC電容作怪
因有看過前輩們的文章說可拆掉電容測看看是否還有無短路加上小弟還不會找路線圖....
只好拆一顆就量一次短路的VDA....
結果真的有作怪的電容...

网友(2012-12-11):
拆一個量一個雖慢,也是初學練功的好方法,恭喜找到故障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邊這塊V315B1-C01是保險絲燒斷
不是常見的橘子IC問題
經過gkjnn 大的提示

Fuse斷,往mos找,曾經修過大部份都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