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這台nb要如何拆到lcd轉軸處?

楼主(2012-11-08):
我從縫一直施力卻一動也不動,如圖,哪裏有卡榫?應從哪裏下刀?應怎麼施力?

网友:
卡片後方那片狹長的蓋板,向LCD 方向推,或是向左或向右平推,或是由後緣往上扳,要看機型........

而且請您標題上加上筆電型號哦!
建議您版規看一下.........

网友:
不過印象中,ACER 的機種,試看看那狹長的蓋板,由卡片的另外的邊緣往上扳,傾斜後再往前推....

网友:
電池先拔掉 就會看到螺絲了

网友:
自己更正一下 剛剛仔細看了一下 你這一台是 acer 4920G嗎  如果是 那電池底下就沒螺絲 sorry

网友:
你這款好像4710..4520同款~~你的卡片後面那塊(電源開關這片)...是卡榫的試試看慢慢撬開吧!!

网友:
我有說明書含拆解說明圖文並茂,但是無法上傳那麼大的檔案

网友:
http://www.reok.com.tw/aspire%204920%204920g.pdf
這裡下載,整台拆完都有圖

网友:
回應一下..
鍵盤先拆下然後用起子稍微重左右 power鍵面板 竅一下就可拿掉 power 鍵面板.
不要說連鍵盤都不會拆吧! 那就送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