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電電鑽如何判斷電池老化?

楼主(2012-11-08):
目前手上的剛充完電有力,但放沒幾日就完全沒電。
請問ni/cd電池,非低自放,大概可放多少天,才會完全沒電?
有其它標準可判斷是否老化嗎?

网友A:
我手上兩隻都可以放一個月還有電

把它充電放電幾次吧,活化電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兩隻都可以放一個月還有電

把它充電放電幾次吧,活化電池

現在的ni/cd,鎳氫,鋰電,
好像只要老化後,
再充電放電幾次,
也不能恢復多少啊??

网友:
充完電用不久、不好用、沒力,就該換了。。。。

(不過,我是改成外接電源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現在的ni/cd,鎳氫,鋰電,
好像只要老化後,
再充電放電幾次,

ni/cd電池才能耐較大的電流。

很不幸地,ni/cd也是最有電池記憶效應的。也就是老化最快。

网友C:
攜帶式電動工具,目前已有使用"磷酸鋰鐵電池"的了
無記憶效應,可隨時充電,放電數度遠大於一般的鋰電池
也比一般的 鉛酸 鎳鎘 電池好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3%B7%E9%85%B8%E9%8B%B0%E9%90%B5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攜帶式電動工具,目前已有使用"磷酸鋰鐵電池"的了
無記憶效應,可隨時充電,放電數度遠大於一般的鋰電池
也比 ...

"磷酸鋰鐵電池"還不是很普遍吧??

價格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磷酸鋰鐵電池"還不是很普遍吧??

價格呢??

磷酸鋰鐵電池已經算普遍了
露拍上面已有很多賣家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磷酸鋰鐵電池已經算普遍了
露拍上面已有很多賣家囉

價格還是很高啊!!

网友D:
假如不需要像汽機車啟動馬達吃那麼大的電,用不著鋰鐵電,,一般18650鋰電,
已經有超過3000mA的了,而且一個3.7V,勝過3個鎳鉻、鎳氫電池,7.2V的改成2個
,12V的改成3個都很好用。
我93年就改用至今,只是充電部分自己要想辦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假如不需要像汽機車啟動馬達吃那麼大的電,用不著鋰鐵電,,一般18650鋰電,
已經有超過3000mA的了,而且一 ...

93年就改用至今的是什麼用的電池啊??

我想做一個汽車用的,

車子不常開,時常沒電.

网友:
我的充電電鑽,從93年改用18650鋰電到現在,剛開始不會控制充電電壓和電流,
充壞了幾組電池,後來知道控制就沒再壞過,鋰電好處是充飽放著,隨時可用,放
一、兩個月,拿起來照用。

网友:
要改裝機具,就不要拘泥外型,我這把充電式電鑽,已經有一把年紀,
原先鎳鉻電池早就爛了,後來我換過鎳氫電池,又壞了,那時有18650
鋰電出現,我就給他換上去,長度不一樣,我把底部開孔,又打開一個
ADAPTER的外殼當底部,就變成這樣。

网友:
但是充電也有差異吧???
不會控制的~~~
應該會充壞電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