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TM4320 無畫面顯示

楼主(2012-11-08):
想請問一下NB維修問題~

問題:

按下開機鈕後,有時候會有畫面,有時無畫面(POWER LED燈有亮,但是沒看到畫面)。

初步測試狀況:

1. 已測試過拔除NB電池,改上DC電源後開機,仍然只有幾次開機有畫面。
若在開機時,有畫面出現,可以一直使用也沒有問題。但重新開機後,畫面就消失了。

2. 已拆開來看過散熱(FAN)的部分,風量也有正常的對外吐熱風。(將灰塵清理乾淨了)

請教該怎麼查修?這台有沒有常見問題?

P.S:此NB幾日前才出現此問題,原本正常使用。

网友A:
接觸不良先檢查!!

RAM  GPU  等等!!

网友:
開機用手電筒照螢幕是否有畫面?
如果隱約有畫面,要從高壓版修起,
我是從修螢幕的角度判斷螢幕是否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觸不良先檢查!!

RAM  GPU  等等!!

如果按照爬文上的邏輯來分析,已經先將兩支RAM交叉測試,
狀況是一樣的。也是會有偶爾開機沒畫面的狀況。

至於GPU部分,不知道怎麼樣確定是假焊或者接觸不良問題?
該怎麼分析?能指教一下嗎?

网友A:
GPU接觸不良是針對獨顯的金手指!!

虛焊部分的狀況就沒這麼簡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U接觸不良是針對獨顯的金手指!!

虛焊部分的狀況就沒這麼簡單了!!

GPU部分,查起來是Intel GM965,不是獨立顯示晶片。
比較少在網路上看到有人分享這種內建顯示晶片會掛點?
另外,昨天已經先看過,在無法開機的時候,手電筒照進去也沒有畫面。
輸出功能是還沒測試過,初步猜測應該是當在BIOS開機步驟了。
手邊是沒有網路上看到的debug卡,不知道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釐清問題?

网友:
娜先刷BIOS看看!!

网友B:
小弟也是懷疑背光問題比較大,樓主您可以用筆電放音樂,看看無畫面時音樂會不會繼續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也是懷疑背光問題比較大,樓主您可以用筆電放音樂,看看無畫面時音樂會不會繼續放 ...

其實這個問題是發生在開機階段才會沒反應(POWER LED亮+無畫面),
如果在有畫面的時候,使用各一天都不會出問題,只要不重新開機就沒事。
所以變成每次要使用這台NB時,都得要重複開關機,開到有畫面為止。

另外回覆一下eson0724所建議的重刷BIOS,重刷後狀況是一樣的。

楼主:
按照在這裡看到的教學,今天稍微拆了一點東西來測量。
發現照片中的CPU附近,紅色標註的應是鉭質電容,都呈現短路狀態啊。

請問這個該怎麼查呢?
(今天才發現有線的網路也壞掉了,無線尚可使用)

网友C:
貼片/鉭電容拆焊下來量比較準確...連CPU Socket中間那顆鉭電容也短路??那你要小心了..CPU不知道有沒燒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貼片/鉭電容拆焊下來量比較準確...連CPU Socket中間那顆鉭電容也短路??那你要小心了..CPU不知道有沒燒掉

CPU目前看來是沒有燒掉,因為多開幾次還是可以開起來。
只是不曉得這樣的測量方式是否正確?
如果要每顆拆起來,可能頭就大了。
不知道有沒有其他的查修方式可供參考?

P.S:目前插上充電器,不會有爬文說的變壓器上燈號會熄滅或閃爍。

网友C:
CPU Socket旁的那兩個電感也是呈現短路現象嗎??我猜應該是~~
那既然不想每個短路的電容拆下來量,就拆電感吧~電感拆下來之後,量一下電路板上電感的兩個焊點,看是否都短路...結果應該會...令人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U Socket旁的那兩個電感也是呈現短路現象嗎??我猜應該是~~
那既然不想每個短路的電容拆下來量,就拆電感吧 ...

還沒有拆起來時,測量起來的確是短路現象了。

至於拆起來嘛,得先要研究該怎麼拆出主機板了。
目前不太確定該怎麼拆出鍵盤的部分,可以指導一下嗎?

另外,您說的令人意外指的是什麼呢?

网友:
Acer TM4320我沒拆過,怎麼拆..我不知道~~但是不管拆那家的筆電,下手前仔細觀察接縫..螺絲孔位,切忌蠻力掰開,既然是自己要修就慢慢來,又不趕時間.....至於電感拆不拆!?那看你有沒工具能施工了,所謂的意外其實也沒啥大不了,電感一端連接供電的mos,另一端進CPU..電感拆掉後,那一端還呈現短路現象??

网友D:
1.電感本來就短路(應該說是導通的) 所以正常
2.cpu旁SMD電容並非短路 而是阻抗比較小
3.開好幾次可以開起來 可能北橋空焊 或者SMD電容退化 可以考慮先換再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沒有拆起來時,測量起來的確是短路現象了。

轉軸後退螺絲,就可向上拔起,鍵盤上方有螺絲退後就可拿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電感本來就短路(應該說是導通的) 所以正常
2.cpu旁SMD電容並非短路 而是阻抗比較小
3.開好幾次可以開起來 ...

目前仔細觀察狀況有兩種:

1.筆電上電按下按鈕後,重複開關機。(POWER LED亮、滅/像是斷電後重起)
2.重開關幾次畫面就出現。

這比較有可能是北橋空焊或者是電容造成?
您說電容老化的話,怎麼確定老化問題?

另外,如下圖有線網路(LAN)已故障,LAN接頭後有一顆EC1xx已不導通(紅色框部分已斷路),看起來很像電容或電感。

昨晚已經拆至主機板部分,整體機板觀看一下,看起來沒有什麼可疑的零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仔細觀察狀況有兩種:

1.筆電上電按下按鈕後,重複開關機。(POWER LED亮、滅/像是斷電後重起)

是我老眼昏花了嗎??為什麼CPU座原本是黑色..現在又變白色!?你修的NB到底是......????
還是你的相機有開白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我老眼昏花了嗎??為什麼CPU座原本是黑色..現在又變白色!?你修的NB到底是......????
還是你的相機有開白 ...

真不好意思,圖檔可能傳到網路上抓取的。
現在已經更新成自己拍的部分,請見更新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仔細觀察狀況有兩種:

1.筆電上電按下按鈕後,重複開關機。(POWER LED亮、滅/像是斷電後重起)

我個人覺得 北橋空焊機率較高 但如果北橋有空焊 應該也會三不五時當機  若不會當機 我才會猜測到老化現象
電容有無老化 要拆起來用電容錶測量比較準
若你有BGA設備 我倒覺得先作北橋比較好判定 請參考

网友:
北橋可能空焊+1
另外,那個PCB上標示EC1xx....是電容,電容在不通電狀態下是不導通的,主機板既已拆出來,那就裸測試試
,只上CPU及RAM...按開關的時候輕壓一下北橋,看開機會不會比較順利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按照爬文上的邏輯來分析,已經先將兩支RAM交叉測試,
狀況是一樣的。也是會有偶爾開機沒畫面的狀況。 ...

這樣不太好判斷!!
(1)短路是不可能  時開時不開!!!所以不可能有短路
(2)我會外接螢幕試試看~~不要用原來的上半部~~開機看看~~可不可以每次都能開機~~如可以開機!!!
    如每次都可以開~~那就要查一下去面板的線  或是   高壓   或是   面板
     如一樣都不能開機   就要去查  主板  這時問題比較大    就不是那麼簡單
     如是我!!我會請板上的   如阿水   如好奇   大    請他們幫我查線路   這樣比較好~~機器還有機會留著用
(3)因為有看一下前幾樓的對話    看得出你因該比較少查修主板   所以我建議   給人家試比較好 (( 如真的是主板問題))

网友E:
北橋可能空焊+1   通常冷開機時可以複製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北橋可能空焊+1   通常冷開機時可以複製出問題

看起來大多數有經驗的先進們皆判定為空焊,本人想學習自己修復NB,
但是,沒有BGA設備就沒有辦法驗證,此問題是否為北橋空焊?

目前已經會有按下開機鈕後,開機幾秒後,關閉NB又被觸發一次開機。
最後仍然是關機收場的現象。(已正式變成無畫面輸出,不論是本身的螢幕或者VGA輸出)

除了用BGA設備重上錫珠+回焊以外,不知道有沒有其他方式可分析確為此問題?
在網路上爬文,大多維修文章都是以回焊收場。

沒有提及其他可能發生的原因?是否遇到此問題,大多都是空焊造成?
對此問題還蠻好奇的,各位都會先做一次北橋回焊後,才做其他檢測嗎?

网友D:
大多應該都是空焊造成  你可以試著在北橋散熱片上面 稍為施加壓力 看看是否有反應
但是,沒有BGA設備就沒有辦法驗證----那也未必(還沒買BGA設備之前沒用過熱風槍或吹風機的人應該很少.只是要小心控制溫度)

网友:
如果沒有BGA工具,試試看補一些CPU電源電容.也有可能是電容老化,容值不夠.
CPU socket中有空位, 補一顆低ESR的大電容試試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電感本來就短路(應該說是導通的) 所以正常
2.cpu旁SMD電容並非短路 而是阻抗比較小
3.開好幾次可以開起來 ...

1.電感的確是線圈組成,所以是導通的。哈~
2.CPU旁的SMD電容用阻抗2K檔位去測量為0.005。
將每顆標示一樣的容值的電容,有的很低,有的則會從低阻抗跳到高阻抗。
比較懷疑的部分,是低阻抗的。關於這個部分,您有什麼想法?

引用 网友D:
大多應該都是空焊造成  你可以試著在北橋散熱片上面 稍為施加壓力 看看是否有反應
但是,沒有BGA設備就沒有 ...

這個部分有測試過了,稍微施加壓力也是一樣打不開。重開很多次狀況是一致的。

网友D:
低阻抗的電容 若用電錶紅黑棒交互測量皆是低阻抗(或0歐姆)則有可能短路
不過你放心  你的主機板目前沒有短路 樓上大大也說了 有可能是電容老化,容值不夠  再來就是空焊了
你要不要試著將北橋旁邊的黑色SMD電容 和其他一模一樣的電容互換試試看 可以先不用去買 你覺得如何

网友F:
引用 楼主:
1.電感的確是線圈組成,所以是導通的。哈~
2.CPU旁的SMD電容用阻抗2K檔位去測量為0.005。
將每顆標示一樣 ...

你有優先排除 不接硬碟 單接一個記憶體 開機測試ㄇ一一!!!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有優先排除 不接硬碟 單接一個記憶體 開機測試ㄇ一一!!!

實際上,拆出來之後,就只有接上記憶體測試而已。
沒有再裝上硬碟了。

有裝上硬碟的話,差異在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實際上,拆出來之後,就只有接上記憶體測試而已。
沒有再裝上硬碟了。

硬碟韌體 有問題 也會出現開機 無畫面  RMA 有問題也會 再來就是記憶體插曹 要清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阻抗的電容 若用電錶紅黑棒交互測量皆是低阻抗(或0歐姆)則有可能短路
不過你放心  你的主機板目前沒有短 ...

有嘗試拿幾顆測量,看起來還是有容值非短路。

目前上電約吃19V/0.39A - 按下開關後,19V/1.24A。
不曉得這樣狀態是否為對的?

P.S:
1.還是會自己重開機一次後,斷電。
2.意外發現U14 Broadcom LAN IC會異常的燙。 (目前此功能NG)
3.外接螢幕完全沒反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嘗試拿幾顆測量,看起來還是有容值非短路。

目前上電約吃19V/0.39A - 按下開關後,19V/1.24A。

目前上電約吃19V/0.39A -----我覺得有一點點多 有東西在偷偷吃不正常的電(因為本身就不正常) 那個零件也許就是你意外發現的U14 Broadcom LAN IC  你試試看上電不按開關 Broadcom LAN IC  會不會燙 如果會 那個部份要先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