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 DATASHEET, ATMLH742

楼主(2012-11-08):
請問這IC是啥, 因為找不到 DATASHEET

據說是記憶體IC, 不過GOOGLE過找不到

网友A:
這個編號ATMEL的號碼,應該是AT93C56A-10PU-2.7 - Three-wire Serial EEPROM .
AT93C56A-10PU-2.7 - Three-wire Serial EEPROM.pdf (479.05 KB, 下載次數: 76)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服用這一帖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048&page=1#pid503972

確認, IC 腳的接地位置, 是 這顆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編號ATMEL的號碼,應該是AT93C56A-10PU-2.7 - Three-wire Serial EEPROM .

確認過, IC 腳的接地位置不同 雖然是 ATMEL, 但不是 這顆
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