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螢幕左右上角黑邊~~

楼主(2012-11-08):
安安~大家好小弟 第一次發文  求助
Viewsonic  型號 VA2216W-2  問題多多說一些狀況麻煩判斷一下
問題1.電腦關機後~螢幕燈不會關一直亮白光
           這問題我已解決~買2手高壓版更換已能正常觀螢幕-板號-ILPI-033
問題2.更新後 黑邊還是沒有ˇ改善~我猜會不會試燈管壞掉 想自行更換
          我不是專業.但是很敢拆~靠點運氣~如果是換燈管.需要如何拆~希望能有圖片教學

如果要換燈管~~尺寸多少如何知道~哪邊能買 @@

不知道這樣清楚嗎~就黑色兩邊

网友:
很敢拆~就不要靠運氣~多用點心就可以了~

楼主:
謝謝大大~我會多多學習的

网友:
維修的第一步,

拆.........................

不會修的第一步

還是拆..............

第二步

拍照片,做測量記錄

第三步

把第二步的資料PO上來???

再來就看自己的運氣好不好,他壞的地方你的技能夠不夠了??

維修難在查毛病,一旦知道問題在哪,通常不需要師傅就能處理了??

所以,維修賺的是技術,賣的是你沒有的技術與經驗???

若想做個半桶師傅,至少基本的資料要提供,基本的技能你要有,

所謂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不就是這個道理??

樓主提供的資料也太少了,最少也要來個照片、基本測量數據

不然師傅就算有通天本領,也不會通靈,告訴你壞在哪裡的??

天助自助者!!  勉勵!!

网友:
黑邊常見的可能是內偏光膜有問題,燈管應該不會造成黑邊,不過不確定您說的黑邊是不是類似像亮點,黑斑之類的再邊邊一塊就是了。
如果是一點點應該可以不用管,內偏光膜也不便宜,還要有技術去貼。

网友:
先將鐵框小心取下就可以將玻璃面板和背光板分離,接著點亮背光板來判定是燈管造成黑影嗎,如果是玻璃面板造成黑影那就建議不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