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聲寶電暖器HX-H5081CL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12-11-08):
老爸再用的說不過電叫我看看,沒空修丟在工作室好幾天。
今天空閒時間把它拆開來,說實再的修這台電暖器說硬不硬
說軟但要拆好多螺絲。

拆開後補照的請看以下圖解
1.先來看規格貼紙
2.3.四分五列後螺絲一堆
4.電路板
5.拆解過程中太暴力把溫度開關拆壞掉了>"<
6.最後找到問題零件(溫度保險絲)已經熔斷不過電
7.溫度保險絲近照來一張
8.二個損壞零件更新後上電測試
組裝完修,謝謝觀賞
.............................................
等等還沒完順便請較一下
請大家往上看圖4有一塊小電路板
線路如下它只有二條電源線接進來沒有輸出
問一下那位前輩知道它的作用
一解小弟心中困惑_6樓(tn01016424 )大大已解答謝謝
補上組裝完的照片
損壞零件組裝完多出2個螺絲

网友A:
橋式整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橋式整流器~

我知道它是橋整
但注意一下它的接法
正常接法是這樣

网友A:
可能版大你得再拍一下那張電路板的照片,例如正反面線路走向之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版大你得再拍一下那張電路板的照片,例如正反面線路走向之類的^^

明天才有辦法補拍其實就如最後一張圖
AC跟DC是接再一起的

网友B:
該線路是400W跟800W的壓降線路
如果你再切換瓦數時量電壓會不一樣喔
這樣裝配省掉了一條石英電熱管成本
算是聰明省成本做法
並無安全上的顧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該線路是400W跟800W的壓降線路
如果你再切換瓦數時量電壓會不一樣喔
這樣裝配省掉了一條石英電熱管成本

也就是降壓的意思
了解增長資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