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RT螢幕消磁器D.I.Y 製作

楼主(2012-11-08):
傳統CRT螢幕模糊不清,廠商使用消磁器消磁後OK,想請教:1.為何此台CRT螢幕常需消磁?  2.消磁器可以自行D.I.Y製作嗎?

网友:
1。應該是有移動機器,或是有磁性物靠近造成著磁
2  當然可以,20年前diy一條,到現在還在用,找找相機,明天po上。

网友A:
1.變阻器故障

2.DIY消磁器:
找台廢電視拆下背面
繞在映像管上黑色 約手掌尾指粗的消磁線圈
把拆下的消磁線圈對折捲繞到適當環狀大小
約直徑20公分以內
消磁線圈接頭串接一個開關
再接個110v的電源插頭
便成了行動消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變阻器故障

2.DIY消磁器:

Twm大大~
我來個使用的補充說明:
按下開關後快速在CRT前繞圈後移開再放掉開關
還不行就再用1次...
別按太久喔,線圈是會發燙的!

网友:
只是應急的話,請用電磁爐最低火力 爐面貼著 CRT 螢幕,開機加熱並來回移動消磁。
怕造成損壞 請勿超過5秒。
電磁爐的功率及震盪頻率足以讓螢幕消磁。
但產生的渦電流會造成什麼影響我就不知道了,不過我的螢幕用了以後還繼續工作了超過3年。

楼主:
準備一些材料:幾米漆包線、一個的圓形塑膠框、絕緣電膠布、絕緣棒(一米)等。

  製作的方法:將漆包線(膠質導線或塑膠絕緣導線)平行繞在圓形塑膠框上,同時注意纏繞的匝數不能太少,否則所產生的磁場過小,沒有實際效果;匝數也不能太多,否則產生的磁場過於強大,反對周圍的用電設備而不利。實際操作中只要繞完所準備的幾米漆包線即可,不可過多或過少。纏繞完畢後,將絕緣電膠布環繞粘貼於圓形塑膠框上,可粘貼兩到三層(至少粘貼兩層,且須將圓形塑膠框和漆包線的表面全部粘貼好),使塑膠框和漆包線固定在一起。接下來,將絕緣棒的一端置於已固定好的圓形塑膠框的一邊,用絕緣電膠布粘貼固定。最後,將漆包線的線頭串聯在大負載的家用電器上(如電爐、取暖器或電飯煲)或用廢舊顯示器上拆下的消磁線圈專用電阻。將消磁線圈串聯在大負載電器上或專用電阻上,是為了降低消磁線圈在使用中的電流強度以減少發熱量。否則,當消磁線圈使用時,其發熱量極大,極易燒穿漆包線的絕緣層,從而造成短路。但是,降低了電路中的電流,會使消磁線圈的磁場強度下降,消磁的效果就會不明顯,解決的辦法是增加纏繞漆包線的匝數。在增加漆包線的匝數同時,應注意到以上所提到的匝數對磁場大小的影響。

  製作和使用消磁線圈中的我們還要注意以下幾點:
  1、絕緣電膠布膠帶層數至少需兩層,以確保絕緣效果;
  2、在權衡消磁線圈的發熱量和所需磁場強度後,確定消磁線圈的安匝數(A.T值);
  3、如有條件的,可在消磁線圈電路中串聯一個熱敏電阻,這樣消磁線圈在工作時,會根據工作溫度自動調整電流值,確保使用安全。熱敏電阻的溫限和阻值應根據所制的消磁線圈的漆包線長度和電路中所串聯的大負載電器來確定;
  4、使用過程中應避免損傷絕緣層,確保消磁線圈的安全;
  5、使用過程中應當使用絕緣棒,最好不要用手接觸消磁線圈。
擷取自: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3033539

网友:
以前使用 CRT 時,不是都有自行消磁的功能嗎?

那時聽力還正常,消磁時,螢幕會抖個幾下,並有絲絲的聲音,好像蛇在叫 ^_^

网友:
記得以前OSD內都有自我消磁功能.....會噹一聲
除非顏色都<黑青一塊偏色>才需要用到消磁棒消磁

网友:
消磁後,不要再將磁性物質靠近電視,如音響喇叭箱....

网友:
消磁 跟電視 模糊不清應該是兩回事吧 !!!

CRT 會因為著磁 而產生色暈 , 一般電視都有裝消磁裝置 !!

在開電視時會啟動一下 然後關閉  !!

除非著磁太嚴重 , 否則不建議自己使用 消磁線圈 !!

因為這需要一點技巧 , 否則可能越弄越糟 !!!

网友:
先調整FB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