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象印電子鍋不過電

楼主(2012-11-09):
丈母娘的電鍋壞了..不過電..拿給我修..
我查了一下..結果發現是..溫度保險絲斷路..
順便在檢查一下..
加熱器, 有阻值..約二十歐姆
限溫器, 拿到瓦斯爐下加熱..會跳開
微動關關..作動正常..
目前的問題為..
我換了142度的溫度保險絲(原規格為152度, 但我手頭上只有142度)
換完後會過電..
先用一張面紙..灑水..按下電鍋開關..煮飯..
約大約三分鐘左右..會跳到保溫..作動正常
但..真正用米飯下去煮時..煮約十分鐘左右.
溫度保險絲再次燒毀..
不知哪裡出了問題..
原本想說..是我變更了保險絲規格的問題(152=>142)
但..用面紙灑水去試..
卻可以正常保溫..所以我的想法是.應與保險絲規格變更無關..
但..我想不通..是哪兒出了問題..
也不知..那些點.我還未確認到的..
是否有人能協助一下

型號

型號

上蓋

上蓋

限溫器

限溫器

加熱器阻值

加熱器阻值

內底部

內底部

如果.還需什麼圖片還是資料..請各位大大說一下

感恩

网友A:
是157度,差了15度

网友B:
1.這是象印電子鍋,不是電鍋。
2.電子鍋跳保溫時溫度約145度以上,中間肥利鐵(肚臍),規格是135-145度,溫度保險絲是172度。
電鍋10人分是220-240度 保險絲。
3.有燒保險絲狀況,順便檢查內鍋底部,有無變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157度,差了15度

所以..大大您認為是溫度保險絲出問題嗎
那麼..我用面紙灑水可正常跳保溫..卻不會燒保險絲..
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這是象印電子鍋,不是電鍋。
2.電子鍋跳保溫時溫度約145度以上,中間肥利鐵(肚臍),規格是135-145度,溫 ...

您好..感謝回覆.針對第二點..
1. 中間肥利鐵..規格是135-145度..什麼是肥利鐵啊..
2. 後面又接著說溫度保險絲是172度..又是什麼意思呢

网友A:
水能降溫啊,修電器沒有面紙灑水這一招啦,
你把2個保險絲拍上來看一下,請拍數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能降溫啊,修電器沒有面紙灑水這一招啦,
你把2個保險絲拍上來看一下,請拍數字。 ...

先解釋一下..為何會使用面紙灑水..
因為這個電子鍋是用溫度去感應會不會跳保溫..
所以..個人的想法是..面紙灑水..就如同白米加水煮飯一樣
所以..若利用面紙灑水去測電子鍋正常的話..
應該..用白米加水煮飯也會是一樣..
因為那個限溫器跳開的溫度不變..
但..結果..卻不是如此..
我想這中間..一定有什麼原因..
但是..我目前想不到

而您要的保險絲圖片如下..

新, 舊溫度保險絲

新, 舊溫度保險絲

网友C:
請檢查電鍋插頭及插座是否氧化變黑.變黑會造成插頭與插座接觸不良聚熱.溫度保險絲有可能燒掉.也很容易造成電線走火.很多人看到電鍋線插頭氧化變黑.換一個插頭或整條線.都沒注意插座也氧化變黑.這樣也是不安全.並且撐不久.

网友A:
去買157度的換上,還有仔細檢查內部一下。不行再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檢查電鍋插頭及插座是否氧化變黑.變黑會造成插頭與插座接觸不良聚熱.溫度保險絲有可能燒掉.也很容易造成 ...

插頭檢查過了..無發現異常..
這情況真的很特別..
真的用米飯下去煮(使用142度的溫度保險絲), 一定燒
但..用面紙灑水去模擬..就可以正常跳保溫
試了大概三次以上了..所以也燒了142度的保險絲三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買157度的換上,還有仔細檢查內部一下。不行再來。

嗯..我會去買157度的試..但您說的檢查內部..
請教一下..檢查的重點元件及方法為何

网友D:
提供在下的淺見以供參考,
用面紙不會燒而煮飯會燒,在下認為是"被加熱物的總量"造成的差異,也就是"比熱"不同所以不能拿來相提並論.樓主有提到"只要煮飯就燒",在下能不能請教您用煮飯測試時是煮幾杯米?如果只煮最少量來跟煮面紙比的話,應該可以期待結果比較會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供在下的淺見以供參考,
用面紙不會燒而煮飯會燒,在下認為是"被加熱物的總量"造成的差異,也就是"比熱"不同 ...

您說的這個意思..我不是很明白..
因為..就我所認知的電子鍋..
假設..這個電子鍋的限溫器是為130度的話
也就是說..當這個電鍋被加熱到130度時..就會跳到保溫功能..
我的認知為.當這個內鍋不管內容物為何..被加熱到130度時..就應該要跳保溫(在微動關關及限溫器未故障情形下)
應該不可能..這個內鍋己被加熱超過了130度..未跳保溫..而繼續加溫..直到142度溫度保險絲燒毀呢..
這是我個人的見解..不知是否有誤呢

至於..您提到的比熱..
都是同樣用內鍋去導熱..
比熱問題..應該可以排除才是

网友:
在下所謂的比熱,包含到內鍋的內容物,內容物的總量會影響鍋底所聚熱的總量.
溫度保險絲會燒,除了因為電流過大導致保險絲發熱燒毀以外,其保險絲所在的位置環境溫度也會導致燒毀.

网友:
保險絲用久了也會老化的。

网友:
如果換標準保險絲會斷
這就很簡單---要不是節溫器就是鍋變型或就是髒發熱盤內鍋調溫器

加水測試無義------------------不加水就可測試會不會跳---這樣只是浪費電

网友:
真的用米飯下去煮(使用142度的溫度保險絲), 一定燒
答案很簡單
一個是長時間加熱-----保險絲感應到了
一個是短時間加熱----保險斯還沒完全感應到
所有感應溫度都有時間關係--------------如果你拿個水銀溫度計丟到開水中----------不會一馬上試顯示100度

网友:
上次修我家案例跟你類似~
因為煮飯的蒸氣+重量下壓間隙變小~產生電弧漏電~短路了~
找看看鍋體有沒電擊的痕跡~
我家的只是換了一個彈簧就ok~

网友:
只要你送回像印公司就會得到你要的答案..很簡單小問題..記得上次像印收我720元!

楼主:
to jasonchen3219大:
如果真的沒法子解法的話..你的方法..是最後一個法子..
畢竟..我真的想要試看看..是否能修好..

to other all:
感謝大家熱情的回覆及建議..
接下來..會試著先更換157度的溫度保險絲..
若不行..再朝其它的方向去著手..
也許..答案就是那麼的簡單..溫度保險絲issue

网友:
這個很簡單阿.換157度的溫度保險絲.和(肚臍)就好了.(肚臍)公司不外賣.我這裡壞很多了(通病)

网友:
這個原理很簡單(肚臍)約120度.不跳脫.過溫保護.燒溫度保險絲.不然就燒起來了

网友:
這種只要鎖的上去都通用吧
煮飯溫度到跳脫是固定的

网友E:
肥粒鐵到達一定溫度時會失去鐵磁性
讓中間的心吸不住內鍋
造成黃片彈開 煮飯用的加熱器停止加熱
這就是這個飯鍋的溫控啦
跟電子好像沒有很大關西

這個溫度測量的點在內鍋底下,

依照小弟搞過數千例爛飯鍋的經驗(沒錯...上千例喔)
溫度保險絲會燒毀
1.使用的保險司溫度不正確,請依照原廠設定
2.加熱器上面髒 通常是飯粒炭渣
3.內鍋變形 不能貼緊加熱器
4.真的倒楣 該彈開的簧片卡死沒彈開 真的保護到了
5.用久了  它跟你緣份已盡

不曉得樓主面紙灑水的量為多少
但是電鍋加熱時間一定比煮飯少
位於旁邊的保險絲周邊未必有足以融斷的溫度
所以煮飯會斷 面紙測試不會斷

經驗分享 給您參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肥粒鐵到達一定溫度時會失去鐵磁性
讓中間的心吸不住內鍋
造成黃片彈開 煮飯用的加熱器停止加熱

緣份盡,花新台幣再續緣嗎?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說的這個意思..我不是很明白..
因為..就我所認知的電子鍋..
假設..這個電子鍋的限溫器是為130度的話

你把它想得太複雜了,面紙沾水煮三分鐘後,內鍋水分很快就乾了,142度溫度保險絲還來不及感應到,磁鋼限溫器就已經先感應到跳脫溫度了,因磁鋼限溫器的接觸面是整個貼住內鍋底部

而煮米10分鐘左右磁鋼限溫器還沒跳脫142度溫度保險絲就燒斷了,是因為內鍋水分比較多,,磁鋼限溫器所接觸的內鍋中心位置溫度並未到達跳脫溫度,但其周圍溫度因長時間加熱溫度已超過142度因此燒斷

而你原來152度C溫度保險絲會燒斷原因可能是: 1.先確認原規格是152度(因其他大大講了很多規格) 2.檢查內鍋底部是否有碰撞到(凹陷),發熱盤表面有無凸起物(乾掉的米粒) 3.都確認過無誤後先將152度溫度保險絲換上在煮一次米試看看,如不會再燒因該就正常,如會在燒就將磁鋼限溫器換掉,因該是磁鋼限溫器特性不良了

网友:
tsao0427 大大..你真是我的偶像..分析事情真有道理..在下甘拜下風

ece8324 大大:你要的答案就在tsao0427 大大的回覆帖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緣份盡,花新台幣再續緣嗎?

溫度保險絲斷了
要再續前緣唯有花錢再買
畢竟百怕死的風險太高

网友:
別偏離方向.溫度保險絲.換裝原規格.問題迎刃而解!

网友:
我覺得問題其實也很簡單 , 你用面紙加水試 , 時間上總熱量沒達到 142 度 , 但實際上煮飯的時間所

發出的總熱必超過 142 度 ,  講簡單一點 , 如果 142 度可以使用 , 那為什麼原廠設計會裝上 152 度呢??

答案不是很明顯嗎 ??? 如果問為什麼 152 度保險絲會燒掉 , 這還比較有討論的空間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把它想得太複雜了,面紙沾水煮三分鐘後,內鍋水分很快就乾了,142度溫度保險絲還來不及感應到,磁鋼限溫器 ...

to tsao0427 這樣解釋..我有比較了解了..果然是家電達人
to other all  你們的建言及指導..我也都看到了..
                 因工作屬輪班性質..週末還是要上班..我會找時間去買溫度保險絲
            看怎麼..再跟大家說
以上..感恩..

网友:
期待後續發展
加油!!

网友:
原152度有必要堅持裝142度的嗎
誤差都超過10%了說
如此堅持讓人感覺在龜殼上找毛
為何不想想溫度保險絲為何會滅亡勒

楼主:

To all:
真是謝謝大家給我的方向及指導..
我來說一下進度..

前天下班去電子材料行..買了157度的溫度保險絲..
回來安裝上去...
昨天試了一整天..都沒有問題...
所以..應是自己未依原廠規格去更換溫度保險絲..
造成了這樣的問題...
也算是完修了..
但..為何燒溫度保險絲..我未找到原因..
因為通常都會是微動開關出問題..
但..量微動開關..又是好的...
等下次再發時..不管微動開關是好是壞..
我一定將它換掉..

网友:
若無按照原規格更換..電流過高.恐造成危險...

网友G:
但..為何燒溫度保險絲..我未找到原因.

原因:    加熱盤和內鍋底,上面燒焦的米飯粒,阻隔了對內鍋的傳導熱效率,使的肥粒鐵,感知溫度偏移,進而使溫度保險絲燒毀 !!!

處理:   要把加熱盤 .內鍋底.肥粒鐵.上面燒焦的米飯粒,污物刷乾淨,才不會再燒毀,溫度保險絲 !!!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但..為何燒溫度保險絲..我未找到原因.

lkkseemi大...
您的觀察力...真是太優了..我沒有注意到這細節..
我會依您所說的..把這東西清除..
避免此異常再發

以上..謝謝啦

网友:
上述故障原因,已有多位前輩大大在本帖中提及!

這已不是觀察力,是各位前輩大大,共同的經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