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什麼元件?

楼主(2012-11-09):
幾a幾v,這是什麼規格的電子零件?

网友:
黄色的那个是可恢复保险丝,2.5A/60V的,“熔断”电流5A。白色的是保险管,1.25A。

网友:
感謝大大又增加知識.

网友:
黃色長方形的是自恢復保險絲跟無融絲斷路器很像非常好用
RU250F
是跳掉電流是5安培多不會一下子就跳要等個2-5秒才會跳
60BL
是跳掉電壓
跳掉時很燙不要去摸

白色的似乎是SMD型的陶瓷保險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