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光陽得意100低速抖動

楼主(2012-11-09):
拆護蓋

皮帶龜裂

怪手輔助

離合器

幹到沒力.要加長延長桿.不然拆不下來XD

普麗珠磨損

裝回去

試車..一切正常..起步比較順..

网友:
這因該是離合器的關係n_071|

网友A:
用卡哩卡哩轉 不會容易壞工具嗎
碗公外面看起來變形了

网友:
一般來說離合器皮跟碗公太光滑才會出現低速抖動 (0~10左右 超過10公里還會抖動問題點就不同了)

楼主:
是普麗珠磨損換完就OKn_141|
參考第6張照片n_0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卡哩卡哩轉 不會容易壞工具嗎
碗公外面看起來變形了

碗公裡面與外面形狀不同

网友B:
嗯 ~ 車子的抖動問題 ~ 是全部傳動系統任何一部分都可能造成的

只是很多車子 ~ 離合器蹄片 跟 碗公之間的磨合問題居多 ~ 有的也是蹄片上的小彈簧造成的
當然 ~ 跟使用者 與 零件品質 都有關系

話說 ~ 拆傳動 用純手工 ~ 還真勢利害 ~ 我沒有氣動或電動 ~ 根本就不想去動傳動n_094|

网友C:
建議樓主...拆那個螺絲就不要用棘輪扳手了(以前也這樣用壞一支棘輪)....拿工具組裡的滑動板手比較實在....
不然有的話.....拿扳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 車子的抖動問題 ~ 是全部傳動系統任何一部分都可能造成的

只是很多車子 ~ 離合器蹄片 跟 碗公之間 ...

沒多餘經費買氣動工具n_0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樓主...拆那個螺絲就不要用棘輪扳手了(以前也這樣用壞一支棘輪)....拿工具組裡的滑動板手比較實在....

滑動板手.扳杆長甚麼樣子?

网友:
大大您真的是太厲害了~
這也可以純手工拆都沒用電動或是氣動工具
哈~難怪會幹到沒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滑動板手.扳杆長甚麼樣子?

滑動板手.......其實拿滑扳還是太短不好施力....要像你一樣用t杆...或鋸一段鐵管套上去
扳杆...拿最長的拆起來so easy喔
用手工具才能...掌握力道  只是需要一點經驗

网友D:
既然傳動都拆下來了...

培林部份高溫黃油最好能換新的..

離合器的肉也用粗沙紙磨一下 , 這樣多少能減少低速抖動(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滑動板手.......其實拿滑扳還是太短不好施力....要像你一樣用t杆...或鋸一段鐵管套上去

扳杆...拿最長的 ...

滑動板手我有.扳杆一般五金行沒見過.
感謝指導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傳動都拆下來了...

培林部份高溫黃油最好能換新的..

高溫黃油哪裡買?原廠抹在培林是透明的油..類似凡士林那種..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溫黃油哪裡買?原廠抹在培林是透明的油..類似凡士林那種..

高溫黃油阿....其實....中油直營加油站有賣喔...不然五金行找找...至於扳杆  呵呵呵
大間一點的五金行就有 不然打電話去公司訂

网友E:
大大你把普利盤也換掉喔?  一般不是都只有換普利珠, 是因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大你把普利盤也換掉喔?  一般不是都只有換普利珠, 是因為??

盤子已經被珠子刮傷n_119|

网友:
原廠那種黃油好像買不到...

我自己用的是去五金大賣場買紅色高溫黃油很黏 , 沒液化過也許我騎乘比較像老阿伯慢慢騎...

不過沒屋頂的網拍有拍賣類似你想要的...

在別處看過有人大推SKF高級黃油 , 覺得那個太貴了...

MP-3 高溫黃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盤子已經被珠子刮傷

了解! 只是一般都認為,鐵/鋁製品 如果沒壞不用換.  只遇過楓葉盤與前普立 夾皮帶的地方磨到有不平衡曲面.  才換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