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W193S 零件詢問

楼主(2012-11-09):
泡過水  可以正常使用`
這顆零件 可以用哪一種代用~
看起來 不知道跟旁邊的7P 有沒有一樣~
ZD402 連接 D-SUB VGA  第9孔 還有 SMD 7A

网友:
看是否接到VGA connector pin9  (由電腦供應的 +5V)
一般都是用5.6V zener 當作熱插拔的保護 防突波

MM3Z5V6B

http://www.fairchildsemi.com/ds/MM/MM3Z5V6B.pdf

UDZS5.6B

http://rohmfs.rohm.com/en/produc ... /zener/udzs5.6b.pdf

网友:
若是接到同一區則一般與附近同編號開頭的零件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