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家電] K霸SN-3100A點歌機拆解

楼主(2012-11-09):
同學拿來修理,說好像會斷電還是當機。

但是測了幾個小時還活者只是主機板一顆晶片略燙
沒修到只好PO到拆解大家分享一下
請看超迷你的小型點歌機內部

迷你電源組被暴力拆解了(人不是我殺的)
可能同學以為是電源有問題吧
但我覺得不是電源可能是主機板空間太小造成熱當
所以想加個風扇後交差

謝謝觀賞

网友:
真的好迷你 現在低卡拉OK精簡很多...HDD又是SATA 換大容量很方便吧  灌歌也會簡單多了...

网友:
還真精簡..

网友:
我還看過用3.5"硬碟盒改的點歌機呢~真神奇!
電源是外接式的...
共同缺點是散熱不良容易熱當,要改造一下比較穩~

网友A:
好奇問一下,要灌歌的話,是自己抓歌放進硬碟去就好了嗎?另外歌的編號怎麼用才會對應?請了解的大大可以解說一下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問一下,要灌歌的話,是自己抓歌放進硬碟去就好了嗎?另外歌的編號怎麼用才會對應?請了解的大大可以解 ...

不同機種格式不一樣
以這台為例轉mp4或mpg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