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W2235WM4 開機綠色系

楼主(2012-11-10):
接修一台ViewSonic VX2235WM-4液晶顯示器,客人說用一段時間後,螢幕會閃爍。
拆開看,就是按鍵板上的按鍵阻值過高,全部都換新,然後換一條新的屏線,其它就沒有明顯的故障點。
剛好有一片上次拆下來故障的AD板(客人趕著要用螢幕,所以直接換一片新的AD板,所以留下這片故障AD板),換了全部的電容跟24C16,剛好這次拿來測試是否有修好,以下才是問題所在。
接上修過的AD板,畫面只有綠色系,其它顏色都不見了,進工程模式,啟動EEPROM INIT,比對兩片AD板的數值,調整成一樣後,還是一樣綠色系。而且第一次螢幕開機,進入工程模式,讓我調整的時間比較長,過一段時間後,螢幕就就會自動關機5秒,然後自動開機4秒,自動關機5秒,自動開機4秒,一直重覆,除非將螢幕電源關閉一段時間再開機,又可以顯示比較長的時間,一段時間過後,又開始重覆關機開機,請問這塊AD板有救嗎?有測量AD板上RTD2553V晶片的溫度,大概39度C左右。

綠色系的畫面

工程模式下的MENU

一般模式下的MENU

网友A:
請問有試過OSD回原廠設定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有試過OSD回原廠設定嗎?

OSD原廠設定,還是一樣。

楼主:
剛測量AD板的VGA接口後面那整排二極管,使用二極體檔線上測量,比較正常板跟故障板數值,發現D109、D107、D105、D103數值不同,不過二片AD板的標示方式不同,請問有人知道規格嗎

      正常板  故障板
D109:0.705    0.002
D101:0.678    0.690
D102:0.678    0.688
D111:0.663    0.672
D110:0.658    0.650
D108:0.085    0.084
D107:0.372    0.087
D106:0.085    0.085
D105:0.372    0.089
D104:0.085    0.084
D103:0.372    0.087

D106 D107 D108

D103 D104 D105

D101 D109 正常AD板

D101 D109 故障AD板

网友:
VGA connector  R G B 訊號線上通常是用BAV99 (兩顆in4148包在一起)
PC+5V  I2C  保護是用 5.6V zener

D106 D107 D108 D103 D104 D105 ---> 1N4148
D101 D109 ----->RLZ 5.6B (datasheet link)

网友B:
這一台通病就是閃爍跟抖動,換電容跟24c16沒用的啦!問題在rtd2120l mcu故障,換一片良品或改公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一台通病就是閃爍跟抖動,換電容跟24c16沒用的啦!問題在rtd2120l mcu故障,換一片良品或改公版吧! ...

請問可以換掉rtd2120l mcu嗎?死馬當活馬醫了。

楼主:
找到二極體的規格了,買回來換掉有結果再上來報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可以換掉rtd2120l mcu嗎?死馬當活馬醫了。

你問問論壇內應該有人有這個程序 買個MCU 從燒 應 該可以處ˇ裡好這個問題

网友:
這個mcu燒錄座很貴,應該沒幾個潘仔會去買來燒,但我就是其中之一,買來後才發現只支持原始碼燒錄,不能從已燒錄mcu讀出,網路上也找不到原始碼,也沒人賣,所以我才建議不用花心思要原板修復

楼主:
昨天看到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27299-1-1.html,它是介紹一台編程器可以直接線上讀取燒錄RTD2120的程序,只是不知道是真是假,有人說是打廣告的。

网友C:
D103;D105;D107的K腳是接 1.8V
請檢查 I102 AP1117 1.8V LDO 輸出是否正常
I102 也有供電給MCU

楼主:
引用 网友C:
D103;D105;D107的K腳是接 1.8V
請檢查 I102 AP1117 1.8V LDO 輸出是否正常
I102 也有供電給MCU

I102 1117-1.8 輸出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