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電子磅秤換電池--軟柿子

楼主(2012-11-10):
姊姊的電子磅秤不能儲電只好先買一台!! 聽我說會修電器(家用電子體重計)就要我試看看!!
拆解問題比較大,換電池找相同的就OK了!!

腳座旁邊螺絲洞4隻螺絲

保證貼紙割開

上方的貨架直接往上"拔"就可以!!

脫衣服了

面板按鍵接點

白色電池 6V 4.5A

變壓器整流

換上 GS 電池充電中,正常狀況紅色LED會亮或是閃爍

生意興隆,財源廣進!!

鎖回去!!

開機啟動

順便把充電LED更換,原先的已經損壞.旁邊還有一個當初裝的是LED,只是裝上去面板的燈就不會亮!!PCB背面是標示接頭不是 LED!!所以就不裝了!!

网友A:
去菜市場常看到這種的,第一次看它脫光光的樣子 ...
原來阿乾大有此嗜好 ...

网友B:
這台有6個顯示器,成本下很重

网友C:
換了電池又可以稱很久了
2臺磅秤_秤比較快
老闆幫我秤1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菜市場常看到這種的,第一次看它脫光光的樣子 ...
原來阿乾大有此嗜好 ...  ...

scottwang大:
   我不是神仙沒辦法隔空治病,也不是神醫沒辦法隔空診脈... 要開刀治病當然要脫光衣服...我的服務還包刮外表清接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有6個顯示器,成本下很重

聽說要9千元...這下220元搞定,老姊一定會在"霧峰"幫我拉到許多生意...(我開價500元不知道過不過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換了電池又可以稱很久了
2臺磅秤_秤比較快
老闆幫我秤1斤

上次換下的電池上面寫著 96/XX/XX ... 而且我這次買電池的時候,老闆問說是不是用再緊急照明燈,我說要好一點的,結果就從 150元 跳到 22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聽說要9千元...這下220元搞定,老姊一定會在"霧峰"幫我拉到許多生意...(我開價500元不知道過不過份!!)... ...

500很合理的,不貴不貴。壞掉的電池可以留著,坊間有一種藥水,可以讓電池起死回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scottwang大:
   我不是神仙沒辦法隔空治病,也不是神醫沒辦法隔空診脈... 要開刀治病當然要脫光衣服...我 ...

這種用久了要校正,否則會不準,老闆即使無心欺騙,買的人還是可能會吃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換下的電池上面寫著 96/XX/XX ... 而且我這次買電池的時候,老闆問說是不是用再緊急照明燈,我說要好一 ...

220元真便宜
我上次買一顆來改釣魚用頭燈買了300元
不過超省電買回來都沒充電可以用粉久
省不少乾電池的錢

网友:
阿乾大退休後涉獵犯圍真廣泛,這種換電池對你只是小兒科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次換下的電池上面寫著 96/XX/XX ... 而且我這次買電池的時候,老闆問說是不是用再緊急照明燈,我說要好一 ...

確實一分錢是一分貨,電視機用的RF. 5C 的壁座我曾經買過雜牌35元,我說要好一點的,材料行老闆拿出國際牌,2百多差了粉多倍。

网友E:
嘿嘿嘿!
不知道阿乾兄,有沒有好好的「校正校正」,一下啊!

開個玩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這種「帶出場脫光光」的啦!

讚一個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確實一分錢是一分貨,電視機用的RF. 5C 的壁座我曾經買過雜牌35元,我說要好一點的,材料行老闆拿出國際 ...

阿資大:
   好久不見!!你都"風騷"到哪裡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嘿嘿嘿!
不知道阿乾兄,有沒有好好的「校正校正」,一下啊!

fatzeros大:
   說到校正,我本來想要跟"法國國家標準局"借個1斤的"標準"來校正!!(社區住了一些法國幻象飛機的工程人員),他大笑說 法國沒有"斤"這個標準法碼,要不要向標準局反應他們設定新標準給"斤"用,我想不要欠他人情就算了!! 我老姐不擔心"少斤兩"的問題,他常常在作善事,這電子秤已經比傳統的"彈簧秤"好多了,雙面板用意就是 你我都看得到... 還有這秤MAX 35公斤,我想 合理線性範圍 3~27公斤都很線性吧!! 他的靈敏度是 5公克,自動歸零... 比起我的"玩具"要好的千萬倍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fatzeros大:
   說到校正,我本來想要跟"法國國家標準局"借個1斤的"標準"來校正!!(社區住了一些法國幻象飛 ...

各國的硬幣就是最好用的免費法碼. 尤其是新的很準

http://www.currency.cbc.gov.tw/tb1.htm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各國的硬幣就是最好用的免費法碼. 尤其是新的很準

http://www.currency.cbc.gov.tw/tb1.htm ...

1000元鈔票 1公斤好像是 100萬!! 我會建議我老姐定時去霧峰鄉農會"校正"!!
農會應該有"便民服務"吧!! 我姊夫有"農民證"!! 我可能要去台灣銀行或是郵局(有戶頭)!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0元鈔票 1公斤好像是 100萬!! 我會建議我老姐定時去霧峰鄉農會"校正"!!

看...硬幣啦...
雖然明知到你有的是小朋友

网友:
如果不要那麼精準可以試著用「水」校正。 水的密度是1 g/cm^3,也就是1cc=1g ,1000cc=1000g=1kg。
不過比較麻煩的是到那找精準的1000cc容器...

网友:
校正要標準法碼
還要開起校正的內密碼-----------一般人不會知道的--------------

网友G:
要小心啦!
磅稱公會的老闆已經準備殺到你家去抗議啦!

話說多年前有一則做電子維修的公司,去維修了一件磅稱的電子電路,結果被磅稱公會告了一狀,
據說是違反營業項目,因為維修的標的物是度量衡器,而非單純的電器..........

所以有收費的,要低調一點,免得麻煩上身...........

网友H:
不錯的案例分享。
但心突有個邪念,可以偷斤減兩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小心啦!
磅稱公會的老闆已經準備殺到你家去抗議啦!

感謝告知!! 我老姊不會讓磅秤工會告我!! 因為目前這鼕鼕還在我家!! 那以後我不跟她修了!! 我幫忙換電池就可以了!! 別的CASE 我也不接了,我指導他們自行換電池就可以了!! 或是教他們自己換零件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錯的案例分享。
但心突有個邪念,可以偷斤減兩

你這樣犯了"永續經營"的大忌喔!! 誠信為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告知!! 我老姊不會讓磅秤工會告我!! 因為目前這鼕鼕還在我家!! 那以後我不跟她修了!! 我幫忙換電池就 ...

呵呵!開玩笑的啦!別當真!

不過被告的那檔事是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聽說要9千元...這下220元搞定,老姊一定會在"霧峰"幫我拉到許多生意...(我開價500元不知道過不過份!!)... ...

都得好便宜。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各國的硬幣就是最好用的免費法碼. 尤其是新的很準

http://www.currency.cbc.gov.tw/tb1.htm ...

這方法不錯ㄟ,不知道以某個硬幣7.5g來講,是正7.50g還是7.45~7.54g?
不曉得哪位大大有精密的標準磅秤可以秤秤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小心啦!
磅稱公會的老闆已經準備殺到你家去抗議啦!

還有這則新聞喔?好可怕。

网友:
引用 网友I:
這方法不錯ㄟ,不知道以某個硬幣7.5g來講,是正7.50g還是7.45~7.54g?
不曉得哪位大大有精密的標準磅秤可 ...

台灣的鑄幣規範是啥, 俺也很想了解.
用基本數學的原則, 7.5 +/-0,5 = 7%
集一百個秤重再推算, 大該就知道比較精確的誤差範圍的百分比了.

祖國的硬幣有些比較差, 例如一圓幣, 誤差允許約 3% - 4%

對日本鑄幣的說法,

http://news.ftv.com.tw/NewsConte ... mp;sno=2012B13I08M1

位於日本大阪的造幣局12日進行了貨幣大測驗,測量新鑄造的五百日圓銅板,重量是否符合基準,根據規定,1000枚五百日圓的銅板,重量要在7公斤,誤差只能在13公克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