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電器 oeg osa-ss-212dm3 問題

楼主(2012-11-10):
請問有人換過這一牌(oeg osa-ss-212dm3)的繼電器嗎
由於家中的音響突然沒聲音但是有過電,但是開機時卻沒有 啪一聲,想說因該是繼電器壞了,想說去買顆來換換但是附近的電子材料行卻沒有相同的牌子,請問要換繼電器需要注意哪些事呢?一樣都是六腳的都一樣可用
順便一問有人知道這一顆繼電器的內部電路嗎?它的外部沒畫
謝謝!!

oeg osa-ss-212dm3

网友:
若是同樣腳位,且大小一樣,那麼最重要的就是看一下電壓及接點電流。

要了解各接點的功能,看一下你的電路板的接法,比如說接繼電器的線圈通常會併一個二極體,而且通常需要電晶體驅動。

另外的接腳就是用來延時用才接上喇叭的。

若還是看不懂,把電路繼電器所在的電路板及背面 PO 張圖,就很容易了解了。

网友:
幫你找了一下資料,請參考以下網址,下面有一大堆 OEG 的繼電器,看看有沒合適的。
http://www.100y.com.tw/product/64536.htm

网友:
一般5,6腳的Relay都是只用5腳,6腳的有一腳是NC(NO Connect - 空接)
兩腳是線圈,再加上NC,COM,NO
用電表R檔量線圈有電阻存在,NC,C接點是導通沒電阻存在.
NC - Normal Close 平常接點是與COM接著
C (COM) - common NC,NO的共同接點
NO - Normal Open 平常接點打開為空接狀態.

网友:
把藍色的殼拆下來,自然看到電路,反正已經壞了。順便研究一下繼電器壞掉的原因。

网友:
此款繼電器作用5腳
實際只要接4腳
如果找不到相同腳位的繼電器
買一顆D24V來拉線改裝一下
但是我個人覺得繼電器要壞機會不大
要不要順便查一下機板線路

楼主:
附上音響的電路板背面照片以及說明書

說明書連結於附件中

由於是第一次換這種東西
所以想先問一下比較保險
感謝各位的幫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上音響的電路板背面照片以及說明書

看了一下你所附的電路板。繼電器只有一個,控制兩個 speaker 的延時連接,以保譕喇叭。

所以依我的了解,右方兩個接點應該是接電壓,左方兩組各兩個接點是用來開關喇叭之用的。

按理說這類繼電器不是特殊規格,應該很好找的。

楼主:
請問一下
(1)當通電時1 +3 or 4
                       2+4
用三用電錶量(Ω)時數值都會是很大且很快

                       2+3時就會產生啪聲,當有接喇叭時當2+3時喇叭就會有反應有聲音

(2)當通電時5 6 點 與1 or 2 or 3 or 4 時三用電錶量(Ω)都不會有反應

這樣有辦法判斷哪些接點是什麼功用嗎?

另外一問 在買材料時要找相同的 v數與腳數就好了嗎?  還是要考慮既電器中的電路嗎?

网友:
看到電路板是LR共用一顆繼電器
5.6為輸出端
1.2應為供電
3.4為輸入
以上是大膽假設實際請看線路
那更正我之前說法
6腳都有用到
去材料行合一個就好

网友:
#1#2  是一個控制線圈  通電12V 後
#3 接通# 5   ; #4 接通# 6
-------------------------------------
12V 控制線圈 540mW  ~= 270Ω  誤差暫定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