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奇美 42" AD 板 DTL-752E600 不開機_附電解電容清單
火..

楼主(2012-11-10):
拆修時,順便作份清單方便大夥更換 漏湯的電解電容.

哪裡可以買到這片板子 ?

奇美 DTL-752E600 電解電容清單, 如有錯誤尚請更正.

電解電容清單

電解電容清單

网友:
個人建議@@這台不管42吋或52寸都壞這塊~如果無法修復就改公版把~不要再買這塊了

這塊連公司都缺~~個人建議

楼主:
我先來把電容換一換看能否救回來, 改公版也是不錯的選項.

可能又是另一個要研究如何改接的課題了.

网友A:
alantpe大..請問你是何種狀況呢??小弟家也有一台52吋的..畫面會不時閃出橫向的黑線條..也是AD板再作怪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antpe大..請問你是何種狀況呢??小弟家也有一台52吋的..畫面會不時閃出橫向的黑線條..也是AD板再作怪嗎?? ...

這位長官,你也別稱我甚麼 alantpe"大" 了,
我也正在一個頭兩個大,修機器應該是件享受的事情,不過 42" 電視一拆機就像是一場大戰.
零件螺絲 + 外殼 + 工具 鋪滿地, 一天沒搞定 家裡客廳就是一團亂.

我的奇美 TL-42W6000D 是在一次插拔 AC 電源之後,就一覺不醒,正面電源指示燈都不會亮.
電源模組檢測後確定正常,拆下 AD Board 目測, 發現板子背面有疑似電容漏湯的痕跡,
也懷疑 U25的 G962-18 輸出有問題,
所以目前是先換掉全部的電解電容之後再看狀況了.

你的狀況看來,電源模組應該是沒問題才對,建議檢查一下 AD Board 上方小板子上下的插頭是否妥當.
AD Board 中獎的機率頗高的.

以下是板子背面的狀況

漏湯1

漏湯1

漏湯2

漏湯2

漏湯3

漏湯3

漏湯4

漏湯4

网友A:
我們的機器零件料號都是一樣的嗎???如是..我的零件可以借你ab test..這樣抓問題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們的機器零件料號都是一樣的嗎???如是..我的零件可以借你ab test..這樣抓問題比較快 ...

感恩先,
今天有把整片板子上 多個電源IC 與相關腳位的電壓量了一遍,
發現一顆 G962-18 動作怪怪的,應該快找到問題點了,

稍後會整理一份清單供大家參考.

如有需要的話,會再向長官調借版子來比對一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奇美 TL-42W6000D 是在一次插拔 AC 電源之後,就一覺不醒,正面電源指示燈都不會亮.
電源模組檢測後確定正常,拆下 AD Board 目測, 發現板子背面有疑似電容漏湯的痕跡,
也懷疑 U25的 G962-18 輸出有問題,
所以目前是先換掉全部的電解電容之後再看狀況了.

這白色的斑點是正常的

這是洗板水的殘留物.

楼主:
這是更正過的電解電容清單,若看不清楚,請下載附件中解析度較高的圖. DTL-752E600_電壓表 R1.rar (739.46 KB, 下載次數: 328)
PWR_ON 啟動電源模組之後的各穩壓 IC 電壓標示於圖面上,

目前電源指示燈由 不亮 轉為 橘燈(綠+紅 皆亮)
版子上的 Chips 都有產生適當溫度.

檢查發現 U25 的 G962-18 pin 1-2 之間雖有一顆 4k7 ohm, 但兩腳對地皆為 4.98V,
且開啟電源後, Pin 1 & 2 對地 4.98V , pin 4 仍無輸出, 當電表測棒碰觸一下 pin 5 (Vadj), Vo 腳便輸出 3.49V (這個電壓值怪怪的,正常應該是 3.3V)

其他各穩壓IC的電壓,初步看起來都還算正常,唯獨 U25 這個 G962-18 怪怪的.

目前主板狀況如下:
從原本的完全無動作,到目前稍有起色.

+5Vs 由電源供應器進來之後, 主機板還不會動作,電源燈也不會亮.
用電表測棒碰觸一下 U25 pin5 (Vadj), 排插 PWR_ON 的信號轉為高電位 送回去啟動電源模組, 電源模組各組電壓正常輸出,
隨後各組穩壓IC 也開始工作, 電源燈號變成亮橘色 而不是正常的紅色.

電壓+電容 表列

電壓+電容 表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白色的斑點是正常的

這是洗板水的殘留物.

虛驚一場,還以為這麼會漏湯呢, 感恩ㄚ˙

只是覺得奇怪,為何這白色粉狀物只出現在電解電容的位置背面,其他零件下方並沒有這樣的現象.

已用清潔劑把版子刷過一遍,目前稍有進展了.

楼主:
電容值都還正常

電容量都還正常

電容量都還正常

PWR_ON 有從主板送回 電源模組, 且能正常啟動各組電壓輸出.
電源指示燈變成亮橘色 (在電表下方)

PWR_ON 回饋正常

PWR_ON 回饋正常

就是這顆 G962-18 怪怪的

G962-18 輸出電壓高了一些

G962-18 輸出電壓高了一些

先用外接電阻來測試 U25 的 Vout 是否正常

就是這顆 G962-18 怪怪的

就是這顆 G962-18 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你好~我的TL 42W6000D遇到跟你一樣情形開不了機,想請教你有找到問題了嗎?可以跟我說一下讓我參考一下, ...

今天收到訂購的零件 G962-18, 換上去之後 電壓輸出便正常, 但仍然給我亮橘燈, 真是 OOXX.

想必還有其他地方有問題需要再努力,換裝之後有量測所有穩壓IC的電壓, 稍後會把資料貼上來供大家參考.

我也是第一次自己修 LCD, 而且還這麼大台, 一天不修好,客廳就滿地凌亂, 工作臺上也沒空間處理其他機器.
長官您就別稱我甚麼 "大大" 了, 大家來此交流 相互切磋求進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你好~我的TL 42W6000D遇到跟你一樣情形開不了機,想請教你有找到問題了嗎?可以跟我說一下讓我參考一下, ...

請問你的狀況是否也是亮橘燈 ? 還是根本就不亮燈.

若是亮橘燈,很大的機率是 CPU 的問題 (接觸不良)

若是甚麼都沒亮, 建議先從電源j供應器開始查起,分辨是電源故障是主機板的問題.

楼主:
老花眼的我在檢修這板子還真有點辛苦.
我在拿到維修品時都習慣先把機器畫分幾個區塊,方便釐清問題的位置.

先前已經檢測過心臟(電源供應器),一切運作正常.
接著就是弄清楚每條動脈(穩壓IC的輸出入路徑),以及每條血管的血壓(電壓).

幫 U25 換上新的 G962-18 之後,終於恢復標準的 3.3V 輸出.

是否要把電容換掉,有點猶豫,因為新買的日系電容值與耐溫都比原來板子上的低,最後只挑了幾個更換.

U26 同樣是 G962-18, pin 1 的 Ven=1.8, piin 2 Vi=3.3V, pin 4=1.77V, pin 5=0.
這顆問題出在,我循著 Vo 輸出,一路找不到往哪去,除了濾波電容與電感之外,找不到是連去哪個元件.

還有根據公式計算 Vo = (1.2(R178+R179)) / R178, 但在板子上只有焊一顆 12K(R178), 另一顆 R179 是空的, 這樣的輸出值應該是多少才算正確 ? 哪位先進能幫忙解惑 ?

R179

R179

再次量測每個穩壓IC的輸出都已正常(除了U26),暫時判定動脈血壓都沒甚麼大問題之後就是要檢查各路神經(信號路徑)了.

LED 小板亮橘色,表是紅綠兩顆一起亮,逆向找回去是誰在失控,是由這兩個 2N3904 在作動,雙面板翻來覆去的,花了點功夫才找到動作信號來自 CPU.

CPU 的3.3V 由 U25 正常供應無誤,那兩顆 2N3904 動作正常,沒有故障,傷腦筋了.
碰觸 CPU 上的散熱片可感到溫暖,這溫暖給了我靈感.... 拆散熱片,繼續追查下去.

以為拆四顆螺絲就能拔除,居然黏得很緊又不敢大力拔, 到最後還是放棄, 就是這個CPU散熱片.

再次開電看看, 感動啊...  不再是橘色了.
可是一通電的綠色也不對, 多開關幾次發現,綠 紅 橙 外加不亮燈的狀況都會在我按壓散熱片之後發生, 但電源按鍵仍不受控制.
賓果.... 大家應該知道是哪裡出問題了吧.

CPU 背面有用熱風槍吹過,板子熱與冷的時候都有通電測試過,可確定板子變形的程度會影響到 CPU 底部錫珠的接觸,
所以才會有時亮綠 有時亮紅 或 橙色 與不亮, 感覺有點像當年 XBOX36 過熱 三紅的現象.

粗手粗腳花了多天才找到問題, 但我的手術台很簡陋,無法拆解重焊這顆 CPU,
主機板在台北市,請問各位長官 兄弟我接下來該怎麼處理好呢 ? 或是有哪位高手願意接這攤 ?

如果哪位同好對這片板子的檢測有興趣,亦可回文交換心得.
以上報告完畢.

楼主:
經先進指點,散熱片已取下,CPU 是一顆 GENESIS 的 FLI 8538-LF

但手術台上的器具還是不夠解焊 CPU.
看來要送去 修 XBOX360 三紅的 工作室 重新植錫珠了.

周一先來問問奇美的維修報價後再考慮如何處理.

楼主:
我的維修方式,僅把電源模組與主機板+LED小板連在一起來測試,觀察通電後 LED 顏色的變化來判定正常與否.

在此要注意的是,因為沒有連接面板燈管等板件,主機板的保護程序不會讓 LED 亮色,僅以 狀態 來呈現正常與否. 如果有恆亮色,就表示板子有問題.

這是以上述連接組件的條件下所測得的結果:
正常狀態 = 通電(AC) 之後 LED 會閃一下 --> 熄滅兩秒 --> LED 恆亮色.
若每次通電後的 LED 出現不是以上的順序時,最好是記錄下來分析.

之前檢查 U25 故障換新 G962-18 之後, LED 由一直不亮到出現隨機顏色點亮, 又檢查 U26 相同編號的穩壓 IC 發現也怪怪的,但追不出路徑,所以就先從 CPU 下手, 因工具不夠所以用可樂鋁罐剪出一個四方遮罩,罩住 CPU 用熱風槍逐步加溫來吹,希望能讓焊點不良的錫珠能重新熔接.

等 CPU 降溫後,沒直接通電就把 怪怪的那顆 U26 也換新, 拆下來檢查發現確實故障, 隨後就通電測試, LED 燈號恢復前面所說的狀態呈現, 此時便將所有板件裝回機殼測試, 結果功能完全正常.

完修

完修

也因為同時作了烘 CPU + 更換 U26 這兩個動作之後才通電測試,所以不確定故障是否與 CPU 焊點不良有關.

就在鎖機殼時發現主機板旁邊的 Tuner 模組上有一顆 1000u/6.3V 的電容有點凸凸的,解焊測量僅剩 560u, 一路回朔這電源來自主機板的穩壓IC, 有可能因這顆電容內組變小而加大了穩壓IC 的負擔, 長時間下耗能而最終失效.

期間也有向奇美報修,詢問了主機板的價格 = NT$3,500. 到府檢修,一片換一片,板子不外賣.
此系列之 42" 與 52" 用同一型號主機板,但韌體不同,所以不能互換共用.

以上完修紀錄供同好參考.

CPU

CPU

CPU

配置

配置

配置

組裝

組裝

組裝

网友D:
看了真是精采的維修 同時也感覺奇美42"與52"的通病 多了此常識 感恩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維修方式,僅把電源模組與主機板+LED小板連在一起來測試,觀察通電後 LED 顏色的變化來判定正常與否.

在 ...

要BGA台北可以找TONY版主~~代工

网友F:
精彩!精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狀況是所有燈號都沒有,但有請外面店家來家裡量測,說是主機板故障要價5.5張...所以才想說上來看看有沒有 ...

看來你的狀況與我相同,也是燈號全無.
如果沒把握處理的話,建議直接上奇美官網報修, 換主機板也才 NT$3,500.

若要自己搞的話,主機板上的 U25 & U26 是追查方向, 或可先把 Tuner 模組的那些排線拔掉,因為該模組故障也會讓主機板的供電出問題.

U25, U26 = G962-18 是一顆可由外部電阻設定輸出電壓值的穩壓 IC, 露天拍賣可找到供貨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BGA台北可以找TONY版主~~代工

感謝提供資訊, 下回若遇到 BGA 問題就先找 TONY 幫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真是精采的維修 同時也感覺奇美42"與52"的通病 多了此常識 感恩

修得頭很大,寫得很凌亂,希望沒累到各位長官的眼.

此文分享是為同好長官們日後遇到同款機器維修時的一個參考方向,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F:
精彩!精彩!

長官您客氣了,拜讀過您的諸多維修經驗談,長了不少知識, 佩服佩服 + 感謝.

同好交流分享經驗是件愉快的事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長官您客氣了,拜讀過您的諸多維修經驗談,長了不少知識, 佩服佩服 + 感謝.

同好交流分享經驗是件愉快的事 ...

我啊~
三腳貓啦~

网友:
感謝分享,以後一定會用的到,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狀況是所有燈號都沒有,但有請外面店家來家裡量測,說是主機板故障要價5.5張...所以才想說上來看看有沒有 ...

先恭喜你也順利 完修 同型機.

看來這款主機板 U25 穩壓 IC 好像偶會發生不輸出的現象,就如你碰了一下 pin 3 & 4 之後 整台機器就恢復正常. 有可能 G962-18 衰老或是附近的電容有問題,日後若再當機時,可詳加檢查一番.

我之前檢查時的狀況:
檢查發現 U25 的 G962-18 pin 1-2 之間雖有一顆 4k7 ohm, 但兩腳對地皆為 4.98V,
且開啟電源後, Pin 1 & 2 對地 4.98V , pin 4 仍無輸出, 當電表測棒碰觸一下 pin 5 (Vadj), Vo 腳便輸出 3.49V (這個電壓值怪怪的,正常應該是 3.3V)

网友G:
好詳細的解說

网友H:
先給您一個讚,恕小弟無知,您的意思是指CPU重焊後就好了嗎?  當然是除了您換過G962-18後啦。  另外您說"主機板旁邊的 Tuner 模組上有一顆 1000u/6.3V 的電容有點凸凸的"這顆也換掉了。   也就是說總共換了三個零件才正常是吧?   (真SORRY小弟非本科,虛心請教嘍)

网友I:
我看我家的742E510也是同樣問題??是BGA....目前不會BGA!!所以外面加一個12"風扇讓他不過熱跟錫裂!但多一個12"耗電..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給您一個讚,恕小弟無知,您的意思是指CPU重焊後就好了嗎?  當然是除了您換過G962-18後啦。  另 ...

我的主機板是在 CPU 加溫烘烤 與 更換 U26 之後恢復正常的, 所以不是很確定真是 CPU 焊點的問題. 我的 Tuner 模組的電容是在機器恢復正常之後才發現的,既然看到了就順便換新.

若電源不開機,建議先確定電源模組輸出正常後,再檢查主機板上的 U25, U26 看看功能是否正常,若動作不對,就直接換掉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詳細的解說

也是希望同好遇到類似問題時,能就快速的找出問題加以修復.

本文未盡詳細,尚有許多需加強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看我家的742E510也是同樣問題??是BGA....目前不會BGA!!所以外面加一個12"風扇讓他不過熱跟錫裂!但多一個1 ...

仔細觀察 CPU 的溫度,其實不是很燙,BGA 出問題的機會應該不大才對.

网友:
厲害的維修..我的752e600現在還在角落呢..等等孩子睡了再搬出來玩玩

网友A:
哈哈..果然是空焊的問題..四顆螺絲鎖緊點..到現在橫向黑線都沒出現過了.真開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果然是空焊的問題..四顆螺絲鎖緊點..到現在橫向黑線都沒出現過了.真開心 ...

恭喜恭喜,又一台完修, 讚啦.

网友A:
看來沒那麼簡單..但是現在已確定是那顆FLI 8538-LF在作怪了.只要狀況發生.壓一下FLI 8538-LF的散熱片.黑線就會消失了...所以現在有兩個方向..想跟各位前輩請教
1.bga..要烘板子..如果可以的話..我是盡量不想..
2.加強散熱..增加導熱片厚度或加銅片不知可行嗎?我這麼做的用意是想增加一些下壓力?但不知是否會得到反效果..還是各位前輩有更好的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來沒那麼簡單..但是現在已確定是那顆FLI 8538-LF在作怪了.只要狀況發生.壓一下FLI 8538-LF的散熱片.黑線 ...

CPU 四顆螺絲最多也只能這麼緊而已,若過度按壓也擔心長久下來會讓 PCB 變形.
增加散熱面積當然會比較好,不過在已經脫焊的狀況下,效果可能有限,況且 CPU 溫度不會像 XBOX 360 那麼燙.

若要拔下散熱片,先鬆開四顆螺絲, 捏著散熱片左右旋轉幾次,慢慢的就可移除,如果直接向上用力拔 會拔不起來,散熱片與 CPU 之間是一片 QQ 的導熱矽膠.

另一個可能,會不會是某些接頭不良造成的, 不妨插拔主機板上方一個高架小板子的插頭.

若很確定是 CPU 的問題,治根之道還是請人幫忙重焊會比較妥,除非你手上有工具可用.
本論壇有很多高手前輩,相信可協助解決這個問題的.

网友J:
恭喜大大完修
還有一篇這麼精彩的維修文

依版大照片中 幾乎都CAPXON的電容
這個廠牌讓很多東西都遭殃
比如欺矇的BKV350 裡面也都CAPXON
有機會還是都換了 以免夜長夢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恭喜大大完修
還有一篇這麼精彩的維修文

CAPXON 這批電容只發現在主機板上,Tuner 模組是另一代工廠作的,所以兩者電容廠牌不同.

可能是為了壓低成本,所以能省則省,撐過保過期就好.
即使主機板上拆下來量測數值尚屬正常的電解電容,我還是全部換新,以免後患無窮.

楼主:
在此補上 TUNER 模組的照片.

左邊最高的那顆 1000u/6.3V 外觀變胖,故更換良品一枚.

1000u/6.3V 換新

1000u/6.3V 換新

网友K(2012-12-19):
恭喜你完修分享經驗 小弟虛心請教CPU散熱片是用什麼方法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恭喜你完修分享經驗 小弟虛心請教CPU散熱片是用什麼方法取下?

四顆螺絲鬆開後,兩支手指捏著散熱片左右水平扭轉幾下就可讓矽膠片與CPU分開.

因散熱片的矽膠片與 CPU 接觸面積大,所以不容易直接 "拔" 起來,經前輩指點後才輕鬆用 "扭" 的方式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