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 奇美 CMV 946A 螢幕有光帶會閃

楼主(2012-11-10):
我的奇美 CMV 946A 螢幕有一條光帶,會一閃一閃的位置不會變,但壓旁邊電源按鈕關閉後重開就好了,有時後需重開電源鈕3-4次才會好,p+i 版是新的,AD版上沒有電解電容,貼片電容有可能會壞嗎,圖一、二是壞的 圖三是重開就好了,現在是頂著用
感謝各位先進的指導

圖一

圖一

网友:
可能兩條屏線沒接觸好或是有導體被弄歪/弄彎

楼主:
感謝版主的回答,我有試著將屏線全部重插也有用手壓著,但都沒效,所謂的導體是指那個地方比較有可能
我會懷疑電容是因為在沒移動的情況下按下電源鈕幾次就會好,真是奇了,還是感謝指導

网友:
通常換掉屏線x2,大概多可以搞定

屏線不是~~你卡緊或壓緊~就算OK,而是用久了會氧化,通常清洗乾淨沒啥用處!反正就是換新的就對

若換了屏線x2 仍是一樣~那就是panel問題

CMV我常遇到~~出現垂直線~~但是又不是每次多會出現~~解決方法就是上述

网友:
屏線換掉就好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與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