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有沒人螢幕拆一拆,忘記面板上下那些反光紙怎放的?

楼主(2012-11-10):
不知有沒人和我一樣螢幕拆一拆,忘記面板上下那些反光紙怎放的?
面板上和下的反光紙,如果放錯位置應該是會造成顯示不良,不過當忘記怎擺放時,或不小心弄混時,不知大家怎處理,
另一點就是拿那些紙似乎容易留下指紋,也不知有沒什好方法能解決?
今天就剛好拆的時候,沒給他注意,反光紙掉光,重新放回後發現顯示也異常,怎弄都還是異常,
只變成顯示一片藍,原本的話由於那台壞不少地方,高壓壞、電源濾波電容壞輸出不正常,連燈管也壞一隻,
換完電容後測輸出正常後上電,只用手電筒照看的出ad和t-con應該是ok的,再往下拆後沒注意才發生反光紙掉光的情形。
由於也不知怎去放那些反光紙,就只好拿去當料件,不過還是想問問看,不知各位高手有沒碰過這情形。
反光紙似乎每一張功能都不太相同,由於也不太了解差異再哪,只是摸的感覺應該是不同的。
由於已經拆光,當料件了,所以就當作聊天了。

网友A:
戴手套就不會留下指紋 用那種吃手扒雞的薄手套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戴手套就不會留下指紋 用那種吃手扒雞的薄手套就ok

謝謝您的建議,用手套是個好方法,也是最簡單的,下次就戴手套。

网友B:
依據我拆過的經驗,那種薄紙有3層,上下是霧面,中間是透明,

另外方向有固定的方向,很好分辨的就是在2側都有突出的區塊面,

一定要突出的區塊都在同一個位置,放反了你的外框會卡住,

也就是有防呆設計啦,你只要記住霧面及透明薄紙的部份是在第幾層,就OK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據我拆過的經驗,那種薄紙有3層,上下是霧面,中間是透明,

另外方向有固定的方向,很好分辨的就是在2側 ...

這樣我了解了,謝謝eson0724大的說明,確實是分3層,最底下是白色的紙,再來是接壓克力板,上是透明紙之後再擺上霧面紙,應該是這樣吧。

由下到上 底(白色)>壓克力板>透明紙>霧面>面板(顯示用黑色),應該是這個樣子吧,不知有沒遺漏。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樣我了解了,謝謝eson0724大的說明,確實是分3層,最底下是白色的紙,再來是接壓克力板,上是透明紙之 ...

差不多是這樣,注意一下防呆裝法就比較不容易弄錯!!

网友:
擴散片(垂直 水平) 裝反沒差

菱鏡片裝反畫面會霧霧的

网友:
我記得最近換的幾台都是 白底紙--> 壓克力 --> 然後這邊就有3片反光紙 --->再來才是面板
3張反光紙我都直接拿起來先放到較沒灰塵的地方,不會去變動到他的順序

网友:
小弟之前拆修一台對岸製 MP5 也是順序既不得,但是它有五張紙耶,怎麼那麼多?雖然有防呆,但是順序我搞不清楚,拼來拼去還是顯示模糊,最後那台留校察看....唉。

网友:
5張的應該有上擴散片 下擴散片 水平增亮 垂直增亮 還有菱鏡片 亮度較高

順序一不對就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