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 2SK2607 是否可用 2SK2611 替代?

楼主(2012-11-11):
目前在修一顆 POWER, 一上電就 2607 就放煙火給我看
已炸的面目全非, 網拍似乎都沒在賣 2607
看了一下 2611 與 2607 規格相似, 耐壓還高了一點, 唯 Rds 差了 0.1 Ohm
不知是否可直接替代?

MOSFET ~ N Channel - 2SK2607.pdf (410.96 KB, 下載次數: 65)

MOSFET ~ N Channel - 2SK2611.pdf (405.75 KB, 下載次數: 59)

网友A:
我在想應該是可以用.
假設電流是5A,V=5Ax0.1Ω=0.5V,也就是在DC之間多出0.5V,這個若在低壓的話,可能的差異就大了,但是看DS的耐壓,應該是用於高壓,所以0.5V的差異不大,而替代品是有較佳的耐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想應該是可以用.
假設電流是5A,V=5Ax0.1Ω=0.5V,也就是在DC之間多出0.5V,這個若在低壓的話,可能的差異 ...

這顆的確是用於高壓~感謝 scottwang 大

网友A:
你這個用於高壓時,其耐壓應該是在MOSFET OFF時,而在ON時,照原假設電流為5A,原MOSFET為1Ω,V=IxR=5Ax1Ω=5V,而代替者為1.1Ω,V=IxR=5Ax1.1Ω=5.5V,兩者壓差率=(5.5V-5V)/5V=0.5V/5V=10%,有點高,DS電壓高,相對的流過的Id也稍為小一點,也就是用原來可能流過5A,而用代替者則少了I=5Ax10%=0.5A,5A-0.5A=4.95A.

這個計算出來的差額是否會在實際的電路中造成影響,要看整體的電路,才能做判斷,有可能完全不會影響,也可能會有一點點影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這個用於高壓時,其耐壓應該是在MOSFET OFF時,而在ON時,照原假設電流為5A,原MOSFET為1Ω,V=IxR=5Ax1Ω=5V, ...

scottwang大!!  說得好,收錄在我的日誌中嚕!!

這是教看懂DATASHEET很好的教材!!

网友:
引用 网友B:
scottwang大!!  說得好,收錄在我的日誌中嚕!!

這是教看懂DATASHEET很好的教材!! ...

哈哈,其實那個也不過是 -- Ω定律而已,那麼簡單的東東,算的頭都暈了 ...

网友:
是代表又快有
pmerw大大
電源供應器維修實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這個用於高壓時,其耐壓應該是在MOSFET OFF時,而在ON時,照原假設電流為5A,原MOSFET為1Ω,V=IxR=5Ax1Ω=5V, ...

scottwang大:
   那我手頭上的 FSC FCPF11N60   &   SPP 07N65C3  &  FSC  FQPF7N65C  &  IRFB13N50AP6F 可以代用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scottwang大:
   那我手頭上的 FSC FCPF11N60   &   SPP 07N65C3  &  FSC  FQPF7N65C  &  IRFB13N50AP6F  ...

阿乾大:

IRFB13N50AP6F : VDSS=500V,原MOSFET=800V,所以在未知原工作電壓情形下不能用.
FCPF11N60 : VDSS=600V,原MOSFET=800V,原Id=9A,而此MOSFET Id=11A,所以在未知原工作電壓情形下不能用,但是可以做短暫式測試用.
FQPF7N65C : VDSS=650V,原MOSFET=800V,原Id=9A,而此MOSFET Id=7A,所以在未知原工作電壓情形下不能用,但是可以做短暫式測試用.
SPP07N65C3 : VDSS=750V,原MOSFET=800V,原Id=9A,而此MOSFET Id=7.3A,所以在未知原工作電壓情形下,可以當臨時測試用試驗品.

在比較兩個MOSFET是否能夠代用時,有些參數可以參考:

MOSFET實際的工作電壓和所需電流.
VDss - MOSFET OFF時,DS之間的最大耐壓值
Id - MOSFET的最大額定電流
Rds(ON sat) - MOSFET ON且飽和時,DS之間的電阻值
Vgss(Vin) - 如±30V Vgs最高壓輸入正負電壓
Vgs(thd) - Gate threshold voltage,GS之間的最低工作電壓,如2V
Vgs(DS Sat) - 當DS ON且飽和時的最低電壓,如Vgs=10V.
(Drain.source ON resistance RDS (ON) VGS = 10 V)

Leakage current Imin - 最低漏電流
Leakage current Imax - 最大漏電流
PD - Drain power dissipation,承受功率

MOSFET的參數很多,有許多時候,只能以自己所需為選擇的重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阿乾大:

IRFB13N50AP6F : VDSS=500V,原MOSFET=800V,所以在未知原工作電壓情形下不能用.

scottwang大:
    一直以來對 MOS都不敢碰!! 原因 1.靜電破壞 2.大功率高壓(怕被電到!) 3.不知道工作特性!!
   回收場收到一些,看樣子可以試著驅動 小馬達之類的東西(24V以內)玩一玩!!
   還有一個不情之請,記得以前你有PO一個石英震盪電路,可否在一次分享一下,因為我搜尋不到了!!
   最近因為 電感表 想說可以做一個石英震盪測試電路,因為先前 SLIMBOY大給了一些板子都有 石英震盪,拆下來不知好壞...  感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scottwang大:
    一直以來對 MOS都不敢碰!! 原因 1.靜電破壞 2.大功率高壓(怕被電到!) 3.不知道工作特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SCOTTWANG大:
   感恩!! 有沒有電路是給 1M~20M的,我想用一個插座,可以直接插上 "石英震盪器",然後就顯示 "震盪頻率",這樣一堆石英震盪器就可以曾別好壞以及頻率,因為很多石英都是只印上編號!!

网友:
阿乾大:
附上幾個電路,讓您去玩玩.
如果只是要測試Xtal是否能用,電容只需照用即可,若要準確就需要調整電容,您最後的測試用電路,電容也要預留測試座針孔,以做更換之用,或者買一個30P可調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