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SUS NEGTS450 維修

楼主(2012-11-11):
感謝凱文提供~
分數很高~最近都在打俠盜 列車手~ 剛好可以派上用場~

网友:
450已經出現了~~

网友:
這卡算蠻新的吧
應該還會在原廠保固期內...

网友:
450這麼快就有過保壞掉的,顯卡要壞其實排除GPU虛焊,應該不太容易3年過保就壞,這張看起來應設計應該不算差,ASUS顯示卡少人買,價格沒特別便宜,恭喜完修,風扇用的大表示溫度不低,這張保險絲壞真多,壞掉原因可能和電源輸入有關吧。

网友:
顯卡背面局部的氧化
很可能是有嚴重手汗觸摸後造成

网友:
連這麼新的顯卡都修的好,真是太強囉~~不知可愛大對新型顯卡不開機除錯卡會卡2a 2r或2b有何見解呢?

网友:
carzy1kimo 大 ~ 顯卡已經修道出神了 !!

連這種的都說是軟的 ~ 真強

网友:
專業的果然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