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MSI 8600GT 短路維修

楼主(2012-11-11):
另一片~也是風扇故障~
更換1432後 ~GPU電壓 0.5V 更換 6549  用~7067代用
開機OK
一片 1432故障 連同控制的 ~IC 也更換
另一片是斷線~(因為氧化斷線)
還拿下BGA 查線路
3片都搞定

网友:
備這麼多風扇
專修顯卡?

网友:
專業好文..............

网友:
超強的,老覺得做bga對您來說,好像跟吃飯一樣簡單,哪像我買了一堆植球的工具,連3個晶片都被我搞大肚子後,從此就擺在角落長灰塵,還沒從失敗的陰影中走出來呢?

网友:
請問一下我手上有三四片顯卡不開,我這麼判動是mos問題呢?
如果沒短路就不是mos問題嗎?因我懷疑有一兩片是mos故障

网友:
超齊全的專業工具與備料,能判斷那個零件故障真是厲害值得我們學習的榜樣

网友:
連風扇都有備料一堆....看來大大修很大....

网友:
好專業...有後備料一堆..

网友:
光看那堆風扇就傻眼
專業…就是不一樣。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