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W (1W*100顆) LED鋁基板燈板

楼主(2012-11-11):
商品數: 10
推薦商品0.6mm 無鉛錫珠
展開

0.6mm 無鉛錫珠

商品類型:
全新商品
剩餘時間:
成交結束
1000.00 元

100W 鋁基板 燈板
展開

100W 鋁基板 燈板

商品類型:
全新商品
剩餘時間:
成交結束
2000.00 元

5000.00 元

1W鋁基板LED
展開

1W鋁基板LED

商品類型:
二手商品
剩餘時間:
成交結束
20.00 元

50.00 元

白光 LED 5mm
展開

白光 LED 5mm

商品類型:
全新商品
剩餘時間:
成交結束
1.00 元

3.00 元

5mm LED
展開

5mm LED

商品類型:
全新商品
剩餘時間:
成交結束
1.00 元

3.00 元

5mm LED
展開

5mm LED

商品類型:
全新商品
剩餘時間:
成交結束
1.00 元

3.00 元

日本 東方VEXTA 五相步進馬達控制器
展開

日本 東方VEXTA 五相步進馬達控制器

商品類型:
二手商品
剩餘時間:
成交結束
700.00 元

10000.00 元

SSR 固態繼電器 omron G3NA-220B
展開

SSR 固態繼電器 omron G3NA-220B

商品類型:
二手商品
剩餘時間:
成交結束
250.00 元

螺桿組
展開

螺桿組

商品類型:
二手商品
剩餘時間:
成交結束
2200.00 元

VEXTA 東方步進馬達 PK566H-A
展開

VEXTA 東方步進馬達 PK566H-A

商品類型:
二手商品
剩餘時間:
成交結束
99999.00 元

网友(2013-01-21):
原來水銀電池直驅LED電流很小,不會把它給直接燒了啊…
可以直插測試,真好用

网友A:
1W鋁基板LED 再加散熱
用18650電池3.7~3.9直接供壓,電流是多少? 會不會燒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W鋁基板LED 再加散熱
用18650電池3.7~3.9直接供壓,電流是多少? 會不會燒毀?
我想加開關變成釣魚燈~

我有用手機電池3.6V 800mA
直接連接使用,確定是沒問題的
18650的話,我就無法給你確定的答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W鋁基板LED 再加散熱
用18650電池3.7~3.9直接供壓,電流是多少? 會不會燒毀?
我想加開關變成釣魚燈~

P大好,可以直接外加電源供應器測試其電流量.一般LED若超過其標稱電壓值,其實際電流量會增加不少,例1w_LED標稱電壓為3.3V時,電流約300mA,但一旦電壓上升至3.7-3.9V時,電流可能上升至500-600mA(數據以實測為準),依此,若需長時間使用,應特別留意發熱及壽命問題,開關電流量亦須留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大好,可以直接外加電源供應器測試其電流量.一般LED若超過其標稱電壓值,其實際電流量會增加不少,例1w_LED ...

我的頭燈放在背包內點亮,Q5燈株燒毀了(一顆Q5 90.-,R2燈株 120.- )
它的電源模組有一顆八腳IC沒編號,猜想是ZD801 LED Driver
想說用雄爸這顆LED移株到16mm鋁機板上使用
但又怕這顆LED耐不住充飽的3.9VDC
謝謝老師指導的方法,明天來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頭燈放在背包內點亮,Q5燈株燒毀了(一顆Q5 90.-,R2燈株 120.- )
它的電源模組有一顆八腳IC沒編號, ...

OMG
Q5的功率遠大於1W
直接代用會出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OMG
Q5的功率遠大於1W
直接代用會出問題

ORZ
小弟修東西差不多大小就塞下去
還好這把有提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頭燈放在背包內點亮,Q5燈株燒毀了(一顆Q5 90.-,R2燈株 120.- )
它的電源模組有一顆八腳IC沒編號, ...

P大:
  電充飽 4.2V喔!! 只充到 3.9 好像只有7成的電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W鋁基板LED 再加散熱
用18650電池3.7~3.9直接供壓,電流是多少? 會不會燒毀?

18650 電流有點大耶,我覺得直上的話有風險,應該加 IC 讓它定電流供電。
我不太懂,請參考。

网友:
用5W的燈珠代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大:
  電充飽 4.2V喔!! 只充到 3.9 好像只有7成的電力!!

阿乾師對18650真是內行~
小弟手中18650有一點年紀,所以夜行都多帶幾顆
上次收三顆18650,只有一顆能用,性能還是最優一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8650 電流有點大耶,我覺得直上的話有風險,應該加 IC 讓它定電流供電。
我不太懂,請參考。 ...

PY,這頭燈組有IC限流
供壓4.0VDC ,輸出接21W燈泡電壓為3.21 ,輸入電流為1.0A,還好沒衝動直上1W LED
奇怪,輸出接電流表,頭燈開關竟然不能觸發開啟

网友B(2013-02-20):
引用 网友A:
PY,這頭燈組有IC限流
供壓4.0VDC ,輸出接21W燈泡電壓為3.21 ,輸入電流為1.0A,還好沒衝動直上1W LED ...

1.p大好,此例的測試方法並無法測試出實際所需的數據(因負載條件,已遠超過此pcb的工作條件).
2.建議測試方法,輸入實際測試電壓(例4v),但需限制電源供應器最大輸出電流(近似330mA或安全範圍),若仍發現過載現象,就要檢查電路與負載是否匹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p大好,此例的測試方法並無法測試出實際所需的數據(因負載條件,已遠超過此pcb的工作條件).
2.建議測試方 ...

原來與負載有關~如果低阻抗,IC 應該掉電壓限電流(維持安全範圍,我的想法)
昨天有抄下數據,只是沒帶回記錄:
供壓         輸出21W燈泡電壓     輸入電流
5.0V          4.0 V                     1.1A
4.0V          3.21V                    1.0A
3.5V          2.57V                     0.9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來與負載有關~如果低阻抗,IC 應該掉電壓限電流(維持安全範圍,我的想法)
昨天有抄下數據,只是沒帶回 ...

1.13"文中"輸出接電流表,頭燈開關竟然不能觸發開啟",會不會是電流檔位(內阻過大)不適當造成?
2.依15"的測試數據,可能是此板為定電流輸出(3.2V/1A),推測為推動3W_LED專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13"文中"輸出接電流表,頭燈開關竟然不能觸發開啟",會不會是電流檔位(內阻過大)不適當造成?
2.依15"的 ...

還好先在這裡提問,不然1W LED接上去就報銷
測輸出電流時,DVM 10A電流檔接頭燈不工作,
當時手中還有2A/5A DCA指針表頭,都忘了拿出來試,有變笨

网友:
1W的Led記得Vf大約是3.6V左右流過300ma差不多就是1W,而18650是鋰電池,充飽會到4.2V若是直接接上瞬間會有幾安培流過,3W的led也可能會燒毀何況1W,建議串電流源ic,偷懶像我就是串電阻限流。前者是所謂恆亮,後者會慢慢變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還好先在這裡提問,不然1W LED接上去就報銷
測輸出電流時,DVM 10A電流檔接頭燈不工作,
當時手中還有2 ...

檢查一下DVM電流檔保險絲是否已燒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檢查一下DVM電流檔保險絲是否已燒毀?

謝謝老師提醒,今天才想到測試電流檔,OK~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謝謝老師提醒,今天才想到測試電流檔,OK~正常

1.若DVM電流檔ok.,則問題點目前仍無法合理解釋.
2.那接指針電流表會亮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謝謝老師提醒,今天才想到測試電流檔,OK~正常

請問以指針電表RX1檔,輸入至DVM電流檔,可否量到約0.15A?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若DVM電流檔ok.,則問題點目前仍無法合理解釋.
2.那接指針電流表會亮嗎?

老師! 我最近很忙沒時間測試,您的提醒我會放在空閒驗證~QQ
1.接指針電流表會亮嗎?.
2.指針電表RX1檔,輸入至DVM電流檔,可否量到約0.15A?

网友:
小弟的認知裡
1W:350mA
3W:700mA
5W:1A
假設模組輸出電流維持1A不變
那LED就有可能是過熱
5瓦LED發熱量不小喔
如果要讓LED長壽一點
就降電流+散熱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