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MSI 4670 維修

楼主(2012-11-11):
(图片)

网友:
微星拉麵版的4670通病都是燒在那邊><

网友:
燒成這樣,第一次看到,表示那區溫度很高?
然後維修方式是把那些smd電容取下?
會放那些smd電容,應該是為了濾除高頻雜訊使用,都取下不裝,不知雜訊會不會比較多。

网友:
很多顆都是打爽的,可以直接拔下不用裝,不會有問題

网友:
這張確實是通病  有些甚至換過後再度燒毀

网友:
我是門外漢 剛好有一塊一樣的故障 焊清之後可以開機了

不知道使用上會不會有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