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主機板上電會主動開機,如何解決?

楼主(2012-11-11):
主機板:技嘉 G31MX-S2   ver:A2

主機板上電會主動開機,已確定電源供應器正常,請教一下這樣通常會是什麼問題,有沒有可參考帖子

网友:
跟這個很像嗎??
給你參考一下

[維修實例] 華碩主機板ASUS P5LD2-X/1333 上電就觸發主機板維修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D176%26typeid%3D176

网友:
範圍很廣~~~你跑一下開機電路,看該板子ATX主電源插頭
PS-ON腳位是通I/O還是南僑晶片...........

說不定是I/O壞或者中間有小元器件壞了導致一上電就開機

网友A:
軟一點的是BIOS設定,檢查看看BIOS這頁的設定,紅線處的項目

不過因為SOFT-OFF是預設值,所以機會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軟一點的是BIOS設定,檢查看看BIOS這頁的設定,紅線處的項目

對,那我再看看是不是這個問題

网友:
會主動開機,會不會主動關機?

网友:
我記得多年前買一塊新的主機板是技嘉的也是一上電就開機
其實不是壞掉是好像電源管理換醒功能後來BIOS設一設就不會了
....................................................................................................
回文後去翻出多年前的使用說明書
把框框那2項關掉試試

网友:
我有遇過BIOS的電池沒電
一接上電源就會自行開機,換顆電池就恢復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