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求助 微星NX6200AX-TD256H 開機不過電

楼主(2012-11-11):
請問有大大碰過這塊卡嗎?[AGP版的]
會是電晶體的問題嗎?
Q10&Q12=NIKOS P2003BDG UN35J0E15
Q15=9916GH 740289(查過DATASHEET 沒有相同的,相關的是N通道場效)

网友:
有測量的數據嗎???

懷疑MOS掛,拆下來量就知道嚕????

网友:
量測 MOS 管的 G,D,S 對地電壓......

网友:
量都沒量,就懷疑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