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主機板7vt880-rz無法開機

楼主(2012-11-11):
各位大大您好:
小弟的技嘉主機板在把mosfet焊下後不小心把銅泊片弄脫落了(紅圈處),問題是我不確定是否拉線到那一個電阻是否正確,希望各位大大不另賜教,謝謝!

网友:
要跑線路,銅箔掉了,應該還有一些痕跡再才對??

楼主:
檢查過了沒有痕跡,用電表量這顆mos的s極接到這顆電阻的上一顆電阻,所以就把它接到這邊。

网友:
你都不知道了我們怎會知道?!

除非看電路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