勳風電蚊拍(Tact switch)按鍵開關故障,新舊彈片比較

楼主(2012-11-11):
勳風電蚊拍久久沒用,要電蚊子時竟然不能產生高壓,LED不亮.
記得之前用時是好的,所以就量了一按鍵開關的導通電阻,發現偏高(阻值我忘了拍).
正常是接近0歐姆才對. 很多LCD螢幕也有按鍵開關故障的問題,今天就來比較一下新舊的差別.

网友:
我們家舊型的控制器按鍵也是用類似的彈片,時間久了凹的一面就會有一屠垢,客戶就會反應資料無法輸入,我都教客戶把故障按鍵裡的彈片拆出來,如果用一般的接點清潔劑是清不乾淨,只能用一把小刀從中心慢慢往外刮,刮乾淨後就像新的按鍵一樣好按,現在換成使用密封式的按鍵,就比較不會有這樣的狀況發生了。

网友A:
好幾年前電蚊拍剛上市的時候,因為所用的電流比較小,較少出現這種接點氧化的情況,
不過因為高壓出力也小,有時蚊子只是被電暈、雖然看起來不會動了,可是不久後又飛起來了。

後來出現了大輸出功力的,電到蚊子會啪啪響、還有火花、冒煙,用起來確實很過癮,不過
所用電流較大,就開始有電源按鈕開關很快就接觸不良的情況...

如果不想經常換按鈕開關,就改成可耐大電流的開關吧,像工業用的微動開關,有標明接點
接點電流3A、5A... 都會非常耐用,不過電蚊拍的握柄要稍微加工一下,可磨練DIY的技術。

网友B:
感謝大大分享,電蚊拍久久沒用應該都是按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幾年前電蚊拍剛上市的時候,因為所用的電流比較小,較少出現這種接點氧化的情況,
不過因為高壓出力也小 ...

按鍵位置空間有限,要改有點難度.
改放在別的位置,使用上又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大大分享,電蚊拍久久沒用應該都是按鍵?!

是按鍵的機率較高, 像液晶螢幕的按鍵久了也是氧化.

网友C(2012-12-14):
請問版上專家,電蚊拍上的鐵絲,就是拍蚊子的鐵網,有需要清潔嗎,像是砂紙之類的,
因為我覺得電蚊拍不夠力,打蚊子都只會將蚊子年在網上,好久沒聽到啪的清脆聲了,
電池也換過了,還是不知是何原因? C360_2012-12-14-16-18-39_org (複製).jpg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版上專家,電蚊拍上的鐵絲,就是拍蚊子的鐵網,有需要清潔嗎,像是砂紙之類的,
因為我覺得電蚊拍不夠力,打 ...

依據以往的經驗,可能的情況有.
1.電晶體不良,造成高壓不夠.
2.按鍵接觸不良.
3.電池漏液造成電線電阻變大,電流變小.

网友:
手机按键都是这种弹性片微动开关。如果密封胶贴得比较好的话,使用时间长。大多是按键进入灰尘、杂质、氧化造成接触不良的。我一般在清理好后,略涂一点WD40之类的东东(不能涂太多,影响密封固定用胶贴粘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版上專家,電蚊拍上的鐵絲,就是拍蚊子的鐵網,有需要清潔嗎,像是砂紙之類的,
因為我覺得電蚊拍不夠力,打 ...

高压电网只要用刷子略清洁一下上面的蚊子尸体即可,只要不造成高压短路。时间长了有些电蚊拍的确会出现高压输出能力变弱的情况。您可以检查电路方面以及高压电网是否有短路。电路方面看看高压电容有否变质、开关是否接触不良、电晶体是否变质等等。

另外一点不可忽视,就是在潮湿环境下使用,高压电极之间绝缘变差,会造成高压漏电,从而高压输出变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