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樂金LG FLATRON L1960TQ-BF 19吋LCD液晶螢幕插座改造維修實例

楼主(2012-11-11):
這台樂金LG FLATRON L1960TQ-BF液晶螢幕.聽說放一陣子沒有使用了.不知道到底是好的還是壞的.
再加上找不到外接變壓器.無法測試.所以就送來讓我測試看看.

這外型設計靈感應該是來自於蝙蝠俠.
有沒有感覺很像啊.

液晶螢幕型號.

這DC插頭屬於特殊規格.
我用萬用變壓器測試了一陣子.螢幕應該是沒有故障.
查了一下LG專屬變壓器價錢.實在高得嚇人.
只好來個小改造了.

拆開後背蓋.

內裝設計也算不錯.

就是這個頭搞怪.

繼續拆.

翻開主機板.

取下DC插座.

預備換上常用的5.5mm*2.5mm規格的DC插座.

焊上新DC插座.

這電源開關還是觸摸式的.

組裝試機.
隨便拿顆液晶螢幕12V變壓器就都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螢幕用這種插座耶!我還以為是DELL的筆電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螢幕用這種插座耶!我還以為是DELL的筆電才有。

DELL還有一種更機車的插座.長得跟上面差不多.但是是四方形的.

网友:
應該是變壓器壞掉,找不到相同的變壓器,原廠變壓器又太貴,機主又不會改,那就是G大賺到囉!

网友:
這台不錯咧,開關是觸摸的。
其實維修最怕的就找不零件,改了客人未必會接受

网友:
ㄟ~
我自己就用這台~
是人家摔在地上不要的,
友人雄哥撿來給我用的!
只有機身,沒有底盤!沒得放~
後來在超市門口,看到一個紅酒木頭盒!
就給它要回來,把它的上蓋與木盒座,
成垂直給它鎖死,成這個形狀『 ┴ 』
靠~蠻像那個『神主牌』的說.....,
以後叫小孩用這個做就好了~省起來!

网友:
喔!我也改了電源頭~
我直接拉線出來,再接那個DC頭!

网友:
廠商是故意的嗎,小弟上次修1台17吋SAMPO LCD,問題很簡單,變壓器掛了,可是SAMPO的19V插座是4PIN的,因為這台是友軍寄附的,當然叫業主自己去生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 原來並不是都要用原有的零件才行.
 學起來.

网友:
廠商是故意的嗎
我想應該是
這樣才有錢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