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ga-945gme-ds2 無法開機,請問要如何下手,謝謝

楼主(2012-11-12):
該主機板為同事託我更換的,原因為主機板無法開機,
情況如下:送上電源後,再按下開機按鈕,cpu風扇高速運轉,電源指示燈(綠燈)亮,但無beep聲,
營幕無顯示,經拆換cpu和ram 與另一主機板試驗後,cpu與ram是正常,且電源供應器亦正常,有用電錶測量,內部電容亦目視無異常,;經查閱大大發表的文章有初步的測量如下圖:
第一圖:為該板的外觀
第二圖:為該板的型號
第三圖:為經扒文後,測量各mos 及6520的電壓
第四圖:為時胍ic 630569
第三圖圖中的南橋左邊的mos的電壓,我覺得不太一樣,但又不知道,
利用歐姆檔測量D與S約有370歐姆,而D與G,S與G則無限大(電錶檔位置2K)
請各位大大看是否有方法,小弟之前僅會更換電容,這次有空再進一步深入,希大大幫助,
謝謝,目前僅有電錶,有空再去買除錯卡回來試試 謝謝

网友A:
先刷BIOS ~技嘉板子 通常電壓都有 就是刷

网友:
你怎不上除錯卡看錯誤碼停在哪?

CPU核心電壓、記憶體運作與參考電壓可以直接在板上量測輸出值...

楼主:
請問二樓大大,您說"先刷BIOS ~技嘉板子 通常電壓都有 就是刷",該如何做好
回覆三樓大大,過幾天會去高雄再買一個,哪一種會比較好用

网友:
紅框處的電壓好像不太正常!?它是給南橋供電!?
修主機板記得PCR原則,你CPU核心供電沒先量,量南橋附近.....!?

哪片除錯卡好用!?這個問題在論壇內已經討論到翻了~用得順手,用得習慣,那片除錯卡最好用~~

网友B:
紅圈處這顆問題很大啊
沒猜錯的話應該是輸出1.5V的橋供電,G極電壓也很高,拉到10V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二樓大大,您說"先刷BIOS ~技嘉板子 通常電壓都有 就是刷",該如何做好
回覆三樓大大,過幾天會去高 ...

刷bios就是將主板上bios ic取下,用bios編程器去寫入官網下載的bios文件,並焊回主機板,我也認為要先排除bios的問題先.......但如果是bios ic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BIOS ~技嘉板子 通常電壓都有 就是刷

是啊~我送修的機板回來都有維修單勾更新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紅圈處這顆問題很大啊
沒猜錯的話應該是輸出1.5V的橋供電,G極電壓也很高,拉到10V了

這片我有修過似乎南橋下的那些mos有問題的話cpu不會跑出
核心電壓出來,因該跟電路有關,我發現技嘉板子都這樣

雖然那些mos跟cpu供電無關

网友:
小弟發現CPU風扇裝反了0.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這片我有修過似乎南橋下的那些mos有問題的話cpu不會跑出
核心電壓出來,因該跟電路有關,我發現技嘉板子都 ...

有喔,您指的應該是6520那個通病吧?
那邊是5V -> 1.8V的電路啊,那個1.8V是DDR供電
這個DDR18V還會轉成VTT電壓,所以這邊沒有1.8V的話
CPU電壓也不會出來,因為PWM IC 不會收到正確的VID

楼主:
各位大大您好,小的這幾天日思夜想,下班有空就扒文,終於有會一點點收穫,
1:先謝謝#7樓的W大大,熱心指導
2:謝謝#10樓的k大,仔細觀察,
3。今天在研究的結果,如下圖,没有直接照主機板,就直接用手畫,希望大大看看
 其中CR2032電池旁左邊的 AZ324 第8腳輸出電壓到Q289的g腳,經查AZ324的電子檔
   其第9,10為輸入INPUT-及INPUT+,第10腳是來自左邊的電晶體,共四個
在FDD旁的編號"k1P" 其他三個為"k72"我感到那幾個電晶體的電壓有問題,請各位大大指導謝謝

网友:
AZ324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BCDSEMI/AZ324.html

AZ324=LM324,內建四個OP(比較器)

也就說Q289該輸出多少由input+的基準電壓為準,input-是回授端~Q289輸出多少從
這回到324去比較,調整output3輸出電壓高或低...

也就是說10-PIN是基準,9-PIN為輸出結果回授,10、9兩者比較後調整8PIN
的輸出,直到10=9PIN...........

腳位10的電壓是1.5V,也就是說Q289正確的結果應該是1.5V,目前輸出則是
0.5X~0.62V,腳位8都提升到10.6V了~Q2889輸出才0.56V...

看樣子Q289有問題喔...........請把這顆零件的編號完整報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喔,您指的應該是6520那個通病吧?
那邊是5V -> 1.8V的電路啊,那個1.8V是DDR供電
這個DDR18V還會轉成VTT ...

是啊~我說的就是6520通病沒錯,技嘉超愛它都很多型號
機板都用6520只要南橋下方mos有問題就如大大所說的情形

可能故意的,讓大家不好修吧??

楼主:
回覆a471大大 : q289 的編號為 "40T03GH "
是不是這個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pdf/248884/A-POWER/AP40T03GH_08.html"

网友:
你量測得很仔細 確定是 6520 壞.. 換一顆就會好了.

网友:
這塊我也有,也是換了6520,還有壞掉的mos管不過小弟不是本科系的,只能依據各位大大的經驗來換東西。只能說你們真是太強了,我看不太懂那些電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覆a471大大 : q289 的編號為 "40T03GH "
是不是這個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pdf/24 ...

應該是它~~~一顆N通道MOS.......

透過LM324中的OP(運算放大器)來做線性降壓,
供電給SB使用..............

那你的功課就是去了解怎樣檢查MOS<==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應該是它~~~一顆N通道MOS.......

透過LM324中的OP(運算放大器)來做線性降壓,

a471大英明,電路分析真棒

以我個人來說,怎麼拆下MOS,沒傷到銅箔才是重點
這顆應該確定是壞了.

楼主:
感謝大大熱心協助,小的尚有些問題,我也不是讀本科的,只是半路出家,有興趣而己
1。請問6520不是經由上與下GATE有輸出3.50及3.05v到q286及q288以產生約1.8v那不就是正常嗎?
2.為什縻是q289 編號為 "40T03GH " 故障,那 LM324 也是不是有問題,,是不是要一併更換?
3.再請問,請問wish的拍賣是否有以上三種零件("40T03GH " , LM324 , 6520)
謝謝大大幫助

网友:
根據你提供的資料我電路分析的結果..............那顆Q289 N通道MOS壞掉了
,因為324-OP的10針基準電壓1.5V正確、9針回授、8針輸出狀況合理,把
Q289換掉後應該即可恢復正常...........

6520我從頭到尾不知道你在講啥...

那顆324沒壞、6520我不知道(如上)、Q289壞了(因為沒輸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471大英明,電路分析真棒

以我個人來說,怎麼拆下MOS,沒傷到銅箔才是重點

靠~~~有線路不拿出來害我在那猛抓頭分析電路,還好我分析對了...
功沒白練...

网友:
另外我還發現CR2032左邊那兩組"電晶體"輸出好像有問題喔!

如果那兩顆電晶體是由MOS所組成的PWM降壓電路的話,
另外一顆MOS的S腳它的電壓似乎有問題,應該是0V.........
因為那隻腳應該接地(因為它是所謂的下管)...........怎輸出4.94V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靠~~~有線路不拿出來害我在那猛抓頭分析電路,還好我分析對了...
功沒白練...

偶也是今天去搜那個一天只能下2各檔案的電路圖網站才發現竟然有這塊板子的圖
為啥我要修的都找不到咧

搞不懂的是,DDR18V的輸出電壓看起來正常,為啥要一直去懷疑ISL6520?
先處理40t03這顆才對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偶也是今天去搜那個一天只能下2各檔案的電路圖網站才發現竟然有這塊板子的圖
為啥我要修的都 ...

他還沒畫出6520與那些MOS間的關係圖....
可能另外一組電壓的PWM電路也有問題,
你用電路圖幫他看看吧...

网友:
真是受益匪淺 我的板子 有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還沒畫出6520與那些MOS間的關係圖....
可能另外一組電壓的PWM電路也有問題,
你用電路圖幫他看看吧... ...

上面是6520處的電路圖,輸出是1.8V,兩個K3918看起來也沒有擊穿

您說的是這一顆跟上面那顆吧?  這顆的編號應該是Q187,上面那個看不出來

第三腳輸入為5VDUAL,量出來是4.94V,考慮電表的誤差,應該可接受
第二腳輸出為3VDUAL,量出來是3.31V,符合
第一腳這腳是拉第二腳輸出回授,經電阻分壓來當參考

3.3 * 169/(100+169) = 2.07  看起來正常啊

Q187這顆,其實接上電源,有5VSB,不觸發應該也能量到3.3V電壓才對,是給BIOS供電的電路

差點忘記重點了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熱心相助,小弟亦準備買零件來更換,但不知嘉義市是否有商家在賣這些零件(興業路那家以外)(ap40t03gh,6520及K3918),在網路上的有看一個網站,請問這個"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3196673314"和 AP40T03gh 是否相同可以代用

网友D:
To conbawa

那個DDR1.8V的正常,我講的是CR2032電池邊邊兩顆....

看不到零件編號無法確認

楼主:
回覆condawa 大大 ,q187(NIKOS L1085DG) 上方的那棵MOS 為Q184(K3918)

网友B:
引用 网友D:
To conbawa

那個DDR1.8V的正常,我講的是CR2032電池邊邊兩顆....

您難倒了我了
Q187的三隻腳的電壓無誤應該是可以確定的,這顆應該是5VSB轉出待機時BIOS的3.3VSB供電

Q184這個的G極我不會算正確電壓
但是D極,電路圖上面標示了,是5VSB,量測是4.94V,應該是正確無誤的
S極輸出,電路圖上面標示VCC,在電路圖第二頁,可以找出VCC的電壓,是5V
量測的結果是4.94V,看起來也是可以接受的,輸入,輸出既然都在正常範圍,我想這顆可以斷定為正常

Q184的G極,除了接了LM393比較器外,另外左下有標示5VDUAL_GATE
這線可以推到Q35的SLP_S3,推測這顆的作用是在5V跟5VSB間的供電切換開關

楼主:
謝謝c大熱心幫忙,現在正在網路找q289這棵 "AP40T03GH"MOS 有找到一家,但一次下標要20棵,心想再找
找看;而另一家的型號為 "AP40T03H "請問這個"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3196673314"和 AP40T03gh 是否相同可以代用 ,但拍賣中的 "問與答" 中曾有人問,而賣家郤
說不可代用,如有大大有更好的賣家,
可否介紹一下,

网友:
這的確蠻詭異的
ALLDATASHEET網站查的
AP40T03GH
Datasheet (PDF)
    AP40T03GH - N-CHANNEL ENHANCEMENT MODE POWER MOSFET - Advanced Power Electronics Corp.

<ic995> AP 40T03H / N-CHANNEL / ENHANCEMENT / MODE POWER MOSFET

都是N通道 增強型的MOSFET,照理說應該要是差不多的東西
不過個人覺得這個有可能是非原廠的代用型
不放心的話,再問一次看看,或是直接提出需求,賣家有的話會再上架
個人就幹過這種事

网友E:
AP40T03GH有特別註明是Pb Free Plating Product(無鉛製程)的
但是跟AP40T03H規格上都差不多~應該是可以代用才對??
還是說AP40T03GH因為無鉛製程耐用度比AP40T03H高
怕代用會有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AP40T03GH有特別註明是Pb Free Plating Product(無鉛製程)的
但是跟AP40T03H規格上都差不多~應該是可以代用 ...

無鉛製程無關耐用度啊,主要是環保問題

論壇上有很多修GA-945GCMX-S2的實例
其中像這張其他大大PO的電路圖,Q289用的是K3918
所以如果真的找不到適用的,用K3918代用的成功率應該很高
但是兩個圖的電路上還是有小差異,可以的話原件維修會比較安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難倒了我了
Q187的三隻腳的電壓無誤應該是可以確定的,這顆應該是5VSB轉出待機時BIOS的3.3 ...

Q187輸出3VDUAL(指開機時有+3V關機時有+3VSB),當作RSMRST訊號,負責
RESET-RTC電路,這個訊號之前我所知道大多由I/O、負責開機的專門IC發出。
這訊號很重要~要是沒有這訊號SB就無法正常運作待命PS-ON....

Q184我看法跟你相同...............這電路我道行不夠,看不太懂需要有人解說..
很像是在切換+5V-DUAL電壓的降壓來源,由+5VSB或者由+12V來負責供應..

楼主:
感謝大大熱心幫忙,請問大大一個問題,如果没有 ap40t03gh 時,可否用 ap 40t03gp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1169088602" 代替,只是外觀不一樣,
電氣特性應該一樣吧,

网友F:
請問K3918會不會掛一半,小弟上次修技嘉GA-P31,症狀是上電風扇會轉不開機,PCIE16X旁K3918換掉就好了,可是拆下的K3918怎麼量都不覺得有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熱心幫忙,請問大大一個問題,如果没有 ap40t03gh 時,可否用 ap 40t03gp "http://goods.ruten.com.tw ...

這方面我不會............弱項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熱心幫忙,請問大大一個問題,如果没有 ap40t03gh 時,可否用 ap 40t03gp "http://goods.ruten.com.tw ...

昨天有看到AP40T03GH上架了啊

40t03gp的datasheet看起來跟40t03gh各個參數都一樣
但是那個40t03gp,應該是用在有貫孔的電路板
改成主機板上面TO-252這種的,我覺得要很小心不碰到
因為G,S這兩個銲點很小啊,一碰應該會整個銅箔撕下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請問K3918會不會掛一半,小弟上次修技嘉GA-P31,症狀是上電風扇會轉不開機,PCIE16X旁K3918換掉就好了,可 ...

要看是不是沒有輸出電壓
MOS的測量,不上電靜態只是測量各個腳位間有沒有擊穿
GS間加上偏壓,測量是否有導通動作
還是要看在電路上面是不是能正常動作,壞一半,這麼說也是很有可能的
以上是個人淺見,話說,之前S沒輸出的,我拆下也忘記量了 X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難倒了我了
Q187的三隻腳的電壓無誤應該是可以確定的,這顆應該是5VSB轉出待機時BIOS的3.3 ...

小弟插花問一下,這樣Q184是當保護用嗎?

楼主:
感謝大大熱心指導,零件己經寄送到了,今晚就先換q289試試,
再請問大大,
CPU核心電壓、記憶體運作與參考電壓可以直接在板上量測輸出值,請問要測量何點,才能測出其值

楼主:
將Q289己更換完畢,但之前上班去高雄有買一個除錯卡,去和x買的便宜的,不到200元,(約在16日時)
回家將先將除錯卡插上後,會跑碼,但CPU散熱風忽轉忽停交互不停,將除錯卡拆下,再重新開機幾次
又恢復正常,心想一定又出問題,想不到剛剛將 Q289 (40T03GH )更換 及6520 更換後,裝上CPU及RAM
按下開機開關後,風扇轉一下,又停了,且POWER LED 也亮又熄了,這一下事情大條了,附上除錯卡的圖卡
及買回來的零件 多謝大大的幫忙

請問大大 圖中那條線有何作用,說明書內没有說明

网友:
那條線用來連接主機板上SPK喇叭的,可忽略不用.......

我只要求你更換Q289,並量測其輸出結果...

6520好像不在討論之列..

网友:
呃,CPU風扇忽轉忽停應該是轉速監控的問題
一開始是溫度不夠,所以不一定會轉,多開幾次後因為溫度到了
所以就不會停了,到最後溫度高了,還會嫌太吵咧,因為轉速超快,超大聲

6520應該算是蠻容易被熱壞的IC,我之前換的時候也爆掉過
您這個很有可能是6520壞了,換回原本那顆試試?
如果只動了這邊的電路,就把這部份電路還原回去看看
通常問題還是在這邊
然後,那顆Q289換下來的就不用了,應該是壞的

在未量到正確的DDR 1.8V輸出前,上機最好不要插上RAM,以免.......

楼主:
回覆a471大大,早上電腦開機後,又將主機板拿起檢查,再將6520第5,6,7,8腳重新測量一下,發現第5腳有問題,重新補銲後,再重安裝,可以開機了,心中很高興,感謝大大關心,先去上班,晚上回家再將照片上傳
按下開關,可以順利開機,但風扇一直都唯持慢速運轉,我感覺有點問題

6520取下時不小心,把第5腳的銅泊移除,今早從新檢查,再處理用一電線補銲接
40T03GH 要取下時必須要用到二支烙鐵,我的方式是先加G熱腳,再利用斜口鉗將G腳將剪斷,再作S腳,
最後再加熱D腳的銅片後即可取下,第一個作不知方法有没有不妥
更換後的6520 及 40t03GH
開機bios 所取得的資料
開機後順利入XP
開始熱機試試
謝謝不餘力的支持,希望有了大大的支持,又向前進一步

网友:
恭喜完修啊,可以的話記得把焊油洗乾淨比較不會有怪問題
MOS取下的方法,只要不會弄壞銅箔都OK啊,您這種的我沒試過
還有那種加熱抬腳的我也沒試,手太笨了

CPU風扇轉速,有懷疑的話就直接進BIOS的HARDWARE MONITOR頁去看
裡面有轉速跟CPU溫度偵測
一般來說,風扇偵測會依CPU溫度來調整轉速
如果溫度升高,轉速還不提高再來懷疑是不是有問題也不慢
您這顆1.6G  CACHE 512K的,假設是65NM的CELERON 420
應該會比我那顆測試用的336 90NM的來得低溫吧
我那顆可是沒塗散熱膏,開機就75度的強者啊
完全沒有風扇轉很慢的問題

网友:
MS的拆除分兩種結果
1.已明確損壞不打算裝回....
可以直接把G、S腳用斜口鉗剪斷,然後堆錫加熱D這部分,溫度到了MOS
就可以移動拆除。然後再把G、S殘留的腳給移除即可.....

2.不知好壞可能須裝回...
這就比較麻煩,最簡單的方式就是用熱風槍吹下來檢查、裝回,或者用抬腳
的方式加熱G、S腳,融錫後利用工具稍稍抬高不與PCB連接即可,最後加熱
D移除整顆MOS.......這抬腳需要烙鐵溫度夠,這對大量鋪銅的PWM電路困難
度很高,其他鋪銅比較少的可能成功率高點...

网友:
恭喜完修  風扇轉速問題(既然可開機了順便檢查BIOS版本是否為最新)
另外也可以將smart FAN 設定溫度達60度再加速運轉(這個用意是未達60度時強迫FAN轉速降低)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鼓勵,風扇是設定問題,比較好處理,更換 q289 (40t03gh) 可以開機,
但此mos的表面溫度非常高,旁邊的南橋及北橋都没都這樣高,手指觸摸即可感到很燙
,是不是此電路尚有其他元件有問題,昨天已連續開機3個小時都没問題,請大大指導

网友:
除非你拿另一張同型號的來摸,否則很難說它異常........

畢竟你按原廠型號更換的...

楼主:
回覆a471大大,但附近旁邊相同封裝mos的溫度,都没這樣燙,我感到是不是還有其他故障,
但開機三個小時都正常,且南北橋的散熱片也有點高,即然有大大的經驗,就繼續用了,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覆a471大大,但附近旁邊相同封裝mos的溫度,都没這樣燙,我感到是不是還有其他故障,
但開機三個小時都正常, ...

手感不準啦,實際上還是要用溫度計來量
這顆的溫度應該會在50度以上,這個溫度摸起來會燙手
但是是在規範內,並沒有到junction temperature
除非說你的入端電壓不是1.8v而是前端mos被擊穿
直接送5v過來,這樣這顆一定會燒到連電路板都發黃

至於這顆為什麼會燙,你可以就手邊的電路圖研究看看
這顆的1.5v除了給南橋使用以外,還有1.5v -> 1.2v給北橋使用
這也是這顆很容易壞的主因,負荷太大了.

楼主:
感謝c大細心的講解,小的知道了,原來南北橋的供電均是來自q289的輸出,
用手去摸南北的散熱片也比cpu的散熱片的溫度還高,難怪Q289會掛掉,謝
謝大大,又進步一步

网友:
恭喜完修  圖文並茂  很有收獲